Ublox NEO 6M的使用问题(附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2012-03-11):
买了一个UbloxNEO6M的GPS模块,按照如下的原理图做了一个小板:

PCB是这么画的:

可是一上电,串口收回来的是如下东西:
$GPTXT,01,01,02,u-blox ag - www.u-blox.com*50
$GPTXT,01,01,02,HW  UBX-G60xx  00040007s FF7FFFFFp*20
$GPTXT,01,01,02,ROM CORE 7.03 (45969) Mar 17 2011 16:18:34*59
$GPTXT,01,01,02,ANTSUPERV=AC SD PDoS SR*20
$GPTXT,01,01,02,ANTSTATUS=DONTKNOW*33

这一串只在上电时候发一次,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也不是没GPS信号,没信号的话它也应该一直发,只是没有位置。
天线我还没插在上面呢。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是我焊错了?还是我原理图画错了?
请各位帮忙看一下

网友:
应该配置不对吧,看看datashe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配置不对吧,看看datasheet

这个模块不用配置啊,上电直接往外发数的。。。

网友:
经验:模块电源上电后断开500ms左右再重新上电就可以啦。我是通过单独给模块供电的LDO EN控制的。

网友:
控制复位端也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配置不对吧,看看datasheet
这个模块不用配置啊,上电直接往外发数的。。。

感谢,我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请问是要加一个保险丝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验:模块电源上电后断开500ms左右再重新上电就可以啦。我是通过单独给模块供电的ldo en控制的。

还是不行啊。。。

网友:
7pin  VDDUSB悬空吗?我是接3.3V的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了~
谢谢各位帮忙
最终原因:虚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了~
谢谢各位帮忙
最终原因:虚焊。。。

:( 这种情况最难处理。因为细节问题很多时候会忽略。

网友D:
楼主的板子虽然用起来了,但是有些设计细节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认真的看数据手册。
1、VDDUSB不用的话最好接地处理。
2、R6和L1的布局应该会影响信号质量,这个从使用上面可能感觉不到,要实际测试才会知道。建议还是按照UBlox的参考设计做。

网友E:
嗯,同意楼上,再补充一下
芯片手册中,对有源天线是这样接的,
R6=10ohm,L1=27nH,VDDUSB和VDDBKP不接的话不要悬空,要到GND,要么就接到3V3上。
关于天线布线,建议把L1的其中一个焊盘放到天线的走线上,与天线走线垂直,然后,R6适应L1布局,尽量不要出现折线,要么走弯线,要么用元件去转弯走线。还有天线这部分的线宽建议与焊盘的一致,不要出现棱角。
我的可以,你也试一下吧,在30楼那里可以搜到8~9个35~45DB的卫星,定位时间在3分钟以内,不妨试一下。用它那软件会明显看出你住哪,挺好的。
在3脚不妨加个小LED,用来指示定位成功(会100ms/1000ms)这样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板子虽然用起来了,但是有些设计细节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认真的看数据手册。
1、VDDUSB不用的话最好接 ...

好的,学习了,感谢
说实话这个模块的手册我一眼都没看,赶时间,听说这个模块使用很简单,照着一个电路图就画出来了,整个板从画封装到投出去只用了不到一天。
出了问题才回头看了一看手册。。。看来还是急不得啊,做什么都得先看看手册再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同意楼上,再补充一下
芯片手册中,对有源天线是这样接的,
R6=10ohm,L1=27nH,VDDUSB和VDDBKP不接的 ...

感谢你的指导,下次会把这些问题都改正~

网友(2012-08-19):
楼主设计的这个板子问题很多,建议多看手册,另外,你铺的敷铜网线,为什么模块的地线要单独的连接?很奇怪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同意楼上,再补充一下
芯片手册中,对有源天线是这样接的,
R6=10ohm,L1=27nH,VDDUSB和VDDBKP不接的 ...

请问那个3脚接LED的话用拉电流还是灌电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那个3脚接LED的话用拉电流还是灌电流?谢谢...

都可以,我用的是拉

网友G:
晕,前面的楼层说了太多,没一个直接点明的,说白了22 脚也要供电才行。

网友:
这个支持不支持agps?

网友(2012-10-24):
请问楼主 能不能用这个GPS模块做差分定位?  难点在哪里?请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了~
谢谢各位帮忙
最终原因:虚焊。。。

请问楼主 能不能用这个GPS模块做差分定位?  难点在哪里?请指点!

网友:
咦,查了下,这个模块才50多,这么便宜,我的LEA-5H 怎么200多,这么贵

网友:
                 我最近做模块 也是看着这个帖子做的

网友:
LEA-5H  真心不错,晚上细雨天气,放在室内,离窗户0.5米,都可以收到6颗左右卫星

网友:
lz  布局太糟糕了。  肯定没看手册

网友(2012-11-27):
请问楼主用的MCU是啥??

网友H(2013-11-06):
引用 网友G:
晕,前面的楼层说了太多,没一个直接点明的,说白了22 脚也要供电才行。

悬空就行 热启动用的 没必要

网友(2013-12-23):
引用 网友H:
悬空就行 热启动用的 没必要

NEO-6M是3.3V供电,RXD和TXD接到了MAX232芯片上,是5V供电,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I(2014-04-10):
楼主你好,我的NEO-6M返回的信息是:
$GPRMC,,V,,,,,,,,,,N*53
$GPGLL,,,,,,V,N*64
$GPGSA,A,1,,,,,,,,,,,,,99.99,99.99,99.99*30
$GPVTG,,,,,,,,,N*30
$GPRMC,,V,,,,,,,,,,N*53
$GPGSV,1,1,00*79
即返回的数据无效,我的电路图如下:麻烦解答下,谢谢!我的电路没有虚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我的NEO-6M返回的信息是:
$GPRMC,,V,,,,,,,,,,N*53
$GPGLL,,,,,,V,N*64

请问一下你的这个搞定了吗?我现在的也是反回这样子的数据,我使用的模块是Ublox-LEA_4S

网友:
RF_IN 没加隔直耦合电容,这可以吗?(翻看硬件手册,知道内部自带了,不好意思)

网友:
另外天线座的底线布线有问题,这里的地尽量是单独的地,只和RF_IN两边的地连接,不可以再连其他的,而且保持这个地的平面完整。做好微带线的阻抗匹配,使用50欧姆的阻抗,也即FR-4材质,底层铺地,在顶层不铺铜的情况下,线宽是板厚的两倍。在有铺铜的情况下需要软件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一下你的这个搞定了吗?我现在的也是反回这样子的数据,我使用的模块是Ublox-LEA_4S ...

找了这个网站朋友给的手册,看了下是天线部分电路设计的不好,我现在的电路是无源天线模式,而我的天线是有源的

网友(2014-10-16):
mark下,u-blox GPS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6-02-02):
学习了,GPS天线的布局和布线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