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请教你几个问题

楼主(2012-03-11):
刚接触AVR,有些问题还不是很明白,请指教。
使用的是MEGA88芯片,boot大小设为128字,复位后代码从0x0000开始运行。
1:winAVR里编译后显示的代码大小是7146字节,但是在avr studio里打开.lss文件时发现在BOOT区里有了应用代码?88芯片为8K字节,按照我的设置,应用区空间应该是8k-128*2=7744字节。那么应用区完全可以放下代码的。怎么BOOT去区会放代码了?
2:如果BOOT区放应用代码是否能够执行得到?
3:有没有办法把应用代码放到BOOT里去并运行?

楼主:
这个是.lss文件,还请帮忙看一下

网友:
1.如果你不使用BOOTLOAD技术,BOOT区就是应用区的一部分,代码可以正常执行(整个ROM区都是应用区)
2.具体的计算你自己仔细看一下是哪里出现问题。
3.如果你使用bootload技术,应用区的代码一般不可以覆盖到Boot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