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2596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2-03-11):
如题,下图是用LM2596-12电源芯片想得到-12的电路,小弟困惑的是后面那个滤波电容如何选择,是根据DATESHEET上面得到+12V的电容一样选取吗

2596得到-12V (原文件名:2596-12.PNG)

网友:
汗,哪有用稳压输出做GND的,GND要稳定啊,……你的电路没正极么?电容是看你的输出负载电流和负载类型,如果是脉动型负载,电容要大点,具体好像有个系数,3UF/W什么的,适量大一点没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