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mega16单片机 vs1838b红外接收总是不对 使用的是GCC环境 采用ICP捕获功能 劳烦

楼主(2012-03-11):
/*------------------------------------红外解码程序-------------------------------

            MCU: ATmega16

            Crystal: 4.0000Mhz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显示-----------------------------------*/
//#define LED_DATA PORTB
u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void delay(void)
{
    uint i;
    for(i=0;i<2000;i++);
}
void dis_int(uint dis_data)
{    //四位共阴数码管,十六进制显示
     PORTB=tab[dis_data];
}
void port_init(void)
{
        DDRA|= 1<<PA2;
        PORTA&=~(1<<PA2);

        DDRB  = 0xFF;
        PORTB&=0x00;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00; //setup
        TCNT1L = 0x00;
        ICR1H  = 0x00;
        ICR1L  = 0x08;
        TCCR1A = 0x00;
        /*一体化接收头的DATA引脚接到ATmega16的PD6(ICP1)引脚,采用上升沿捕捉的方法解码*/
        /*晶振为6M,无分频,用8M太大(分频则太小)*/
        TCCR1B |= ((1<<CS10)|(1<<ICES1)); //start Timer,输入捕捉上升沿使能,1分频
//        TCCR1B &=~(1<<ICES1);
}
uint arr[16]={0x00};                //保存捕捉值
uchar times=0;                //记录捕捉次数
uchar index_1=0;        //数组索引
uchar ir_code={0x00};                //红外遥控键码
uchar OK_flag=0;                //解码完毕标志
/*------------------------------------------------------------------------------
模块名称:PD6(ICP1)引脚上升沿捕捉中断程序
影响:    将捕捉值保存在arr[16]中
    ___           ___
   |   |         |   |
___|   |_________|   |__________
   |<-----t----->|
                   DEC                  HEX
t=9ms          计数值=54000          0xD2F0
t=4.5ms        计数值=27000          0x6978
t=2.25ms       计数值=13500          0x34BC
t=1.125ms      计数值=6750           0x1A5E

------------------------------------------------------------------------------*/

/*------------------------------解码程序----------------------------------------
结果:得到uchar型的键码ir_code,如果解码出错,则ir_code=0xff
-----------------------------------------------------------------------------*/
void get_code(void)
{
        uchar i,dat=0,_dat=0;/*键码*//*键码反码*/
    uint temp=0x0000;
    for(i=0;i<16;i++)
        {
            if(arr<4480)
                {
             //“0”
             temp>>=1;
         }
        if(arr>5600)
                {
             //“1”
             temp>>=1;
             temp|=0x80;
         }
     }
     dat=(uchar)(temp&0x00ff);/*键码*/
     _dat=(uchar)((temp>>8)&0x00ff);/*键码反码*/
           /*“键码”与“键码反码相与,如果为0则解码正确*/
     if((dat&_dat)==0)
                ir_code=dat;
         else
         {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ir_code=0xff;//解码出错
                   PORTD|=1<<PD3; //灯亮 数据总是错 显示的要么是’0‘,要么是‘F’
     }
     times=0;
     index_1=0;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asm("cli");                         //开启总中断
        port_init();
        timer1_init();
        MCUCR=0x00;
        GICR= 0x00;
        TIMSK|=1<<TICIE1;
        asm("sei");                         //开启总中断
}

void main(void)
{
        uchar dis_flag=0;
        DDRD|=1<<PD3;
        PORTD&=~(1<<PD3);
        init_devices();
        while(1)
        {
                if (OK_flag)
                {
                    get_code();//解码
                        OK_flag=0;
                        dis_flag=1;
            }
                if(dis_flag==1)
                {
                        dis_flag=0;
                        dis_int(ir_code);
                }

    //        for(i=0;i<200;i++)

        }
}
ISR(TIMER1_CAPT_vect)
{
    uint value;
    value=ICR1L;
    value|=(uint)(ICR1H << 8);
    TCNT1H = 0x00;
    TCNT1L = 0x00;
    times++;
    if(times>18&&times<35)
        {
      //从第19个上升沿开始保存,直到第34个,短按时共有36个上升沿
            arr[index_1]=value;
            index_1++;
//        PORTD|=1<<PD3;
    }
    else if(times>=35)
        {
        //第35个上升沿到来时,解码完毕
       times=0;
       index_1=0;
       OK_flag=1;
    }
        TIFR=(1<<ICF1);//写“1”清零
    TCNT1=0;

}

网友:
程序里的笑脸亮了

网友:
呵呵,笑脸好玩!

网友(2013-01-01):
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