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基于STM32F103VET6 的MINI板 资料!

楼主(2012-03-11):
补充内容 (2012-3-24 14:09):
这是一款以STM32F103VET6为控制器,配置有CAN总线、RS485总线接口的MINI 开发板。既适合初学者学习用,又方便工程师做项目开发前做基于STM32系列控制器的总线通讯和接口的一些验证,省去工程师们打样焊接板子所花费的宝贵时间,缩短工程师们项目开发周期。

楼主:
实验内容:通过STM32的USB端口在PC上虚拟一个COM口,当虚拟成功后,可通过串口调试软件

发送控制命令,去点亮板子上相应的LED灯,同时输出调试信息。

通过这个实验,可以扩展更多的通过USB端口的应用。最主要是它简单跟上位机通讯,直接可以用串口

调试软件,或者超级终端。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再继续研究下。

楼主:
此画图程序,比较简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此基础上添加其他功能

网友A:
想做触摸屏,但是感觉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触摸屏,但是感觉太难了

你先弄懂液晶跟触摸屏的驱动,再进一步深入学习。

楼主:
AT45DB161 STM32驱动,通过串口可以观察读写的数据

楼主(2012-04-13):
实验内容:通过STM32的USB端口在PC上虚拟一个COM口,当虚拟成功后,可通过串口调试软件
发送控制命令,去点亮板子上相应的LED灯,同时输出调试信息。

工程文件:

在PC机的设备管理器中可看到虚拟出的COM口

串口调试软件的输出状态

通过这个实验,可以扩展更多的通过USB端口的应用。最主要是它简单跟上位机通讯,直接可以用串口
调试软件,或者超级终端。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再继续研究下。

楼主:
发个虚拟串口的PC机端驱动

网友(2012-05-14):
顶一个,期待能早点下载

网友:
看到7楼头像,喷血

网友:
我是来看七楼头像的。

网友B:
我觉得楼主板子如果有  CAN  485   以太网  USB 这几个的话 估计会买得更好 !有这样的话 我立即可以买两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楼主板子如果有  CAN  485   以太网  USB 这几个的话 估计会买得更好 !有这样的话 我立即可以买两块 ...

板子用的是STM32F103VET6   它本身没有以太网接口的,加以太网接口的话用STM32F107VCT6 性价比高。
这块板子比较适合初学者和学习总线通讯的朋友。

楼主:
上传CAN正常模式的通讯实验例程
这个CAN通讯实验比较简单。板子A 和板子B通讯,分别按下板A的的按键,通过CAN通讯,板B收到数据后,点亮板B上相应的LED灯。程序比较简单,采用中断接收。
发送:

楼主:
上传CAN正常模式的通讯实验例程
这个CAN通讯实验比较简单。板子A 和板子B通讯,分别按下板A的的按键,通过CAN通讯,板B收到数据后,点亮板B上相应的LED灯。程序比较简单,采用中断接收。

楼主(2012-06-15):
欢迎关注 MINI STM32 板子

网友:
STM32F103VET6 有点不爽  USB 转 CAN 都做不了。

楼主(2012-08-06):
总体性能,我觉得STM32 不错的。

楼主:
这个实验是通过通用定时器TIM2中断产生定时间隔,控制板子上的3个LED灯。

楼主:
STM32 的AD采样实验,本实验用ADC1的O通道采集模拟量。
实验中ADCC采样的数值通过DMA传输到应用程序的指定地址中,
应用程序读取ADC采集值,转换为mV值,通过串口以字符形式发送到上位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STM32 的AD采样实验,本实验用ADC1的O通道采集模拟量。
实验中ADCC采样的数值通过DMA传输到应用程序的指定 ...

通过这个实验,还可以顺便学习下DMA的操作。

楼主:
热烈庆祝此帖被评为精华帖!
此帖将继续为坛友们不断上传我的实验例程,敬请关注!

网友C:
代表深圳人民发来贺电...
Lz好给力...

楼主(2012-09-07):
引用 网友C:
代表深圳人民发来贺电...
Lz好给力...

楼主来势很猛啊

楼主:
STM32固件库使用手册的中文翻译版

网友:
关注啊 啊 啊啊啊

网友:
以前也玩stm32,现在参加工作了,有点忙不过头,有余心无余力,各位新人觉得呢?

网友D:
楼主怎么联系?不是卖芯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联系?不是卖芯片的吧

我不卖芯片,咱没有那经济实力,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卖芯片,咱没有那经济实力,呵呵

STM32F103VET6没现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103VET6没现货吧

芯片没有,都是焊接好的最小系统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支持分享,顶起~~

关注中。。。。

楼主:
发一个基于两个MINI板的RS485 通讯实验。
实验内容:接收板子收到发送板子发过来的控制指令后,根据控制指令控制板子上的3个LED灯。工程文件
实验例程工程文件:
备注:接收程序在本贴开头已经上传。

网友F:
楼主,这款板子的网购地址是多少?给个链接,,,,,非常给力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款板子的网购地址是多少?给个链接,,,,,非常给力的谢谢

我的签名档里有连接地址

网友G:
楼主,能请你帮个忙么?我刚刚学习STM32,现在最基本的IO口学习都不能通过,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工程那里有问题。。。卡在这里好久了,别的都进行不下去。。。感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
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请你帮个忙么?我刚刚学习STM32,现在最基本的IO口学习都不能通过,能不能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工 ...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片子,我这个帖子的例程都是基于STM32F103VET6的。都是用库方式,你可以参考下本帖的IO相关的例程。

网友:
我刚下单了,准备开始学了,期待您更多的分享……

楼主:
串口实验,利用printf函数打印字符信息。这个程序很实用,平时调试程序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函数输出调试信息。

楼主(2012-10-10):
本实验,利用内部RTC模块,做了一个24小时制的电子钟。
程序一开始提示:输入目前时间,当时间输入完后,不断的通过串口输出当前时间。

楼主:
本贴里的虚拟串口例程中已经带有PC机端驱动。有的网友不知道,特说明一下。

楼主(2012-12-01):
最近人气很冷啊

网友:
谢谢正想学习一下

楼主:
好消息,基于RBT6 和C8T6芯片的板MINI板子即将上架!

网友H:
基本都是我需要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基本都是我需要的,谢谢

那很好啊,呵呵

楼主:
新做的板子,先上靓照:

基于STM32F103RBT6控制器,带CAN 、 RS485接口

基于STM32F103C8T6控制器,带CAN 、 RS485接口

网友:
都下不了  郁闷

楼主:
我刚试过了,可以下载啊。是不是你操作不对呀

楼主:
上传基于STM32F103RBT6控制器,带CAN 、 RS485接口 板子原理图

楼主:
基于STM32F103VET6 控制器的24C02 驱动,采用内部硬件IIC驱动

楼主:
上传个最新实验,RS232---CAN。
控制指令通过RS232传给发送板,然后由发送板通过CAN总线把控制指令传送给接收板,
控制接收板上的两个LED灯。例程比较简单,但对想做RS232---CAN 的朋友有一定的启发。
先上次工程文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研究。硬件环境:MINI STM32板。

楼主:
按键程序,采用中断方式检测按键值。测试硬件平台:MINI STM32板
实验例程:

网友:
不顶不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传个最新实验,RS232---CAN。
控制指令通过RS232传给发送板,然后由发送板通过CAN总线把控制指令传送给接 ...

补充说明,RS232----CAN  这种通讯方式,在现实中使用,应用起来,比较简单。大大较少,上位机软件的开发难度。

楼主:
上传基于STM32F103C8T6控制器,带CAN 、 RS485接口 板子原理图

楼主:
本例实例是利用MINI STM32 硬件平台,实验STM32 控制器的PWM输出,
基于TIM3定时器,通过其4个通道输出4种不同占空比的PWM 信号。
工程文件;

楼主:
本例实例是利用MINI STM32 硬件平台,实验STM32 控制器的PWM输出,
基于TIM1定时器,通过其通道1和通道2的反向输出端口输出2路PWM 信号。

楼主(2013-01-16):
引用 楼主:
本例实例是利用MINI STM32 硬件平台,实验STM32 控制器的PWM输出,
基于TIM1定时器,通过其通道1和通道2的 ...

2路输出信号刚好接接到MINI板的LED1和LED3上,可以做类似呼吸灯效果的程序。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试运行下。下面是个参考:

   for(A=0;A<5000;A++)          //LED灯逐渐由最暗变到最亮
        {
         TIM1->CCR1 = ZHI;
                 TIM1->CCR2 = ZHI;
             DelayNmS(1); ZHI=ZHI+10; //时间稍长
        }
                ZHI=50000;
               for(A=0;A<500;A++)        //LED灯逐渐由最亮变到最暗
        {
         TIM1->CCR1 = ZHI;
                 TIM1->CCR2 = ZHI;
             DelayNmS(2); ZHI=ZHI-100; //时间稍短
        }
                  DelayNmS(1000); //在最暗处延时1000毫秒

网友:
不错,很适合在项目开发前期验证设计思路!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朋友的评价。

楼主:
最近坛里的人气不太旺啊,是不是大家都在准备回家过年了呢,呵呵

楼主:
上传个自己曾经做的TFT模块板子的原理图。

楼主:
通知:前年这段时间,我们一律发顺丰快递,让快递更给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传个自己曾经做的TFT模块板子的原理图。

上传个这板子的实物,现在手头有几块。准备免费送给买MINI板的朋友。一人只能送一个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传个这板子的实物,现在手头有几块。准备免费送给买MINI板的朋友。一人只能送一个了。

上传这个模块的原理图:

楼主(2013-02-25):
从正月十六起,我的淘宝小店,正常营业。欢迎各位朋友前来购买!

网友I:
楼主,我同事刚给我买了个zet的核心板,能把这个的学习资料传我一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同事刚给我买了个zet的核心板,能把这个的学习资料传我一份吗??? ...

买的是我的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