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GSM TC35的请进,TC35通过MXA232(用USB转232接MAX232)连接PC,串口助手 发 “AT”后串

楼主(2012-03-11):
TC35通过MXA232(用USB转232接MAX232)连接PC,串口助手 发 “AT”后串口助手立即返回“AT”,是不是USB转232这条线的问题?

网友:
不返回AT估计你会更头大,呵呵。应该是正常的,发送AT命令后面要加回车换行符。

网友:
不正常,必须返回OK。继续检查连线,或者换个调试软件。

楼主:
不要  USB转232线就行了   ,  发 at 返回 ok了,  直接用笔记本调试的!

网友:
不正常,正常是发AT 回车,返回 ok的,需要发ATE,才不会返回AT ,不发ATE,返回AT OK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有些软件有选项,可以选择自动跟随发送 \r\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弄回  发“AT ”后   返回

at

ok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加RS232转USB线  就    不会返回  OK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要  USB转232线就行了   ,  发 at 返回 ok了,  直接用笔记本调试的!

那多半就是USB-232问题了,换一条试试就明了

网友(2012-04-19):
引用 网友B:
那多半就是USB-232问题了,换一条试试就明了

不是的,你可以看看有无回车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tx和rx接一块了,我怎么感觉你收到的at就是你发送出去的,把gprs模块断电,其他的不要动,看能不能收到at?

网友:
回车符 必须要加的 也就是把输入提示符移到下一行的开头处 建议换个调试软件 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

网友:
换个串口调试助手 选择新行发送,就是那个回车符,不发送不会反悔OK的。还有检查你的GSM的txd和txd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应该是ok才对啊~看来txd,rxd真会迷糊人啊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啊。求帮助

网友(2012-08-22):
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试试,这么简单的毛病,不是线的问题,就是软件发的字符问题,很可能是“回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