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助!关于430的P2口中断!!

楼主(2012-03-23):
我用单片机的P2.1的中断检测上图中的周期性脉冲,设置
P2IE|=BIT1;
P2IFG&=~0x02;
对程序设置断点检查开中断成功,全局中断也是打开的,可程序就是无法进入
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2(void)
{
  delay_us(1000);
  P4OUT&=~BIT1;
  delay_us(2500);
  P4OUT|=BIT1;
  P2IFG &= ~0x02;                          // P2.1 IFG cleared
}

还有一点比较奇怪,就是无论P2IE是否打开,只要一上电,P2IFG就等于0x02。实在想不明白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触发模式?

网友B:
把该设置的寄存器都设置一下,并且好好看看手册。
P2IFG的值与P2IE没有任何关系的,并且注意一下寄存器设置的先后顺序。

网友:
楼上说得对,应该把应该设置的寄存器都设置一下

网友C:
你检测的是边沿呢,还是电平呢,并没有写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检测的是边沿呢,还是电平呢,并没有写出来啊

单片机P2口上升沿检测,这是默认值,就没写出来。

网友D:
甚麼型號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发模式?

上升沿触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甚麼型號的片子?

MSP430F5438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该设置的寄存器都设置一下,并且好好看看手册。
P2IFG的值与P2IE没有任何关系的,并且注意一下寄存器设置 ...

好的 我再看看是不是寄存器设置顺序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