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交流信号采样后进行FFT运算和交流信号频率的关系

楼主(2012-03-24):
刚接触FFT,弱弱的问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假设,交流电压信号F=50HZ,一个周期内采32点(间隔625us一个点),那么利用定时器定时,每隔625us进行一次AD转换。  如果交流电压信号的频率变了,如果在45HZ——65HZ之间变化,那么交流信号一个完整的波形内采32个点,点与点之间的时间间隔就不再是625us了,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如果还625us采一次数据,那是不是计算完的结果就不对了,偏离了实际值。

网友(2013-04-09):
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提,不知道该怎么修正

网友:
1、从三相交流信号中取得同步信号~~~!为一个周波!
2、推荐采样点数不变;
3、无论交流信号频率什么变化,可以从同步信号中计算频率,之后用软件过滤;
4、由频率换算出周期,之后“周期 / 采样点数”即得到你的采样步长,用定时器实现这个步长

网友:
5、动态的修改这个步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