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VR单片机直接驱动廉价无控制器的24064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3-24):
前段时间逛电子市场,一个卖液晶模块的朋友送了我两块没有驱动的24064,看着质量还不错,至少芯片不是牛屎封装,而且售价也不贵,就10块钱一块,我查了下液晶模块上芯片资料,用AVR单片机MEGA128试着驱动了一下,效果非常好,对比度很好,很清晰,我觉得这个屏做电源的显示很好。只是占用了一个定时器中断,一个SPI接口和1920字节的RAM,但对于现在稍好点的单片机来说那个没有N多定时器、SPI,空闲出2k的RAM应不在话下。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液晶背面的空着的电容焊盘都焊上104的贴片电容

图片中的电位器是调对比度的

驱动LCD所占用的MCU时间,大概只占用了20%

帧同步信号,刷屏速率为81帧每秒

LCD引脚连接

1.DATA   串行数据输入端
2.FLM      帧同步信号
3.NC        空脚
4.LP        行同步信号
5.SCP      位时钟(上升沿锁定数据口的数据)
6.GND     地,其实这个脚接的是液晶的铁壳子,可以不接,也可以和第8脚接在一起
7.VDD     +5V电源端
8.VSS     0V电源端,也是这个屏的电源公共端
9.VEE     -10V(相对于VSS)偏置电压输入端
10.VO    对比度调节端

注:程序时使用CVAVR 1.24.8b编译器编译
工程包:

网友:
坤哥厉害!随便找块液晶也能玩起来

网友:
厉害,这样也能玩起来

网友:
顶贴送液晶的楼主店里有卖,10块,好人多啊,感谢你们!!!

网友:
厉害啊,点阵的也能软驱动!

网友A(2012-09-29):
求助啊  求助!!  这个的偏压怎么弄哦    必须要用max749么   比屏都要贵啊 max232搞不起来它  调到最大也只能模糊的看到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啊  求助!!  这个的偏压怎么弄哦    必须要用max749么   比屏都要贵啊 max232搞不起来它  调到最大也 ...

用7660就可以,电流足够

网友(2013-01-03):
看着像 “液晶模块大卖场”的屏,下面链接有两个型号的驱动程序,是8051下写的
记得有个24064需要-10V的负压,用MAX232就可以

http://www.amobbs.com/thread-464778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