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 求助!

楼主(2012-03-24):
我想用EPM240实现以下功能:
输入:
BJ    1位
Input 21位

输出

Output 21位

逻辑

如果BJ==1
      Output=Input

如果BJ==0
     从低位查找输入中0的位置,根据0的位置输出。
      例如:如果输入为XXXXXXXXXXXXXXXXXXXX0 则输出111111111111111111100其中X为任意值
                     如果输入为XXXXXXXXXXXXXXXXXX011 则输出111111111111111110011其中X为任意值

输入数据的变化频率比较低,可以不用考虑。
要求输出的信号为稳定的0V或者 3.3V,不能是脉冲。

小弟新手,也按照这逻辑写了代码,但是输出不稳定,有些输出是脉冲。论坛有朋友告诉我需要时序,我就不懂了。希望能做的大侠帮个忙!
另外因为这是公司的事,小弟可以申请个几百块的费用(不过多了就不行了:( ),有哪位大侠有兴趣留个联系方式:handshake ,感激不尽!!!

楼主:
请大家一定帮帮忙啊!!!!我被蹂躏好几天了:'(:'(:'(

网友:
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module help(clk,bj,in,out);
input clk;
input bj;
input [20:0] in;
output reg [20:0] out;

initial begin
        out=21'hz;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out<=in;
        if(!bj) begin
                if(!in[0])
                        out[1]<=1'b0;
                else if(!in[1])
                        out[2]<=1'b0;
                else if(!in[2])
                        out[3]<=1'b0;
                else if(!in[3])
                        out[4]<=1'b0;
                else if(!in[4])
                        out[5]<=1'b0;
                else if(!in[5])
                        out[6]<=1'b0;
                else if(!in[6])
                        out[7]<=1'b0;
                else if(!in[7])
                        out[8]<=1'b0;
                else if(!in[8])
                        out[9]<=1'b0;
                else if(!in[9])
                        out[10]<=1'b0;
                else if(!in[10])
                        out[11]<=1'b0;
                else if(!in[11])
                        out[12]<=1'b0;
                else if(!in[12])
                        out[13]<=1'b0;
                else if(!in[13])
                        out[14]<=1'b0;
                else if(!in[14])
                        out[15]<=1'b0;
                else if(!in[15])
                        out[16]<=1'b0;
                else if(!in[16])
                        out[17]<=1'b0;
                else if(!in[17])
                        out[18]<=1'b0;
                else if(!in[18])
                        out[19]<=1'b0;
                else if(!in[19])
                        out[20]<=1'b0;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A:
如果BJ==0
     从低位查找输入中0的位置,根据0的位置输出。
      例如:如果输入为XXXXXXXXXXXXXXXXXXXX0 则输出111111111111111111100其中X为任意值
                     如果输入为XXXXXXXXXXXXXXXXXX011 则输出111111111111111110011其中X为任意值

没看出来啥规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啥规律

在第一个出现0的位置的下一个位置输出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第一个出现0的位置的下一个位置输出0

打了一份CPLD驱动LCD的板,明天正式开始学习CPLD

你做的板子很漂亮,致敬~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
我感觉逻辑似乎不是我想要的,逻辑上输出只与第一个0的位置相关,而且输出一定只有两个连续的0

XXXXXXXXXXXXXXXXXXXX0 输出111111111111111111100     其中X为任意值,即一旦有0,则后续的值不再考虑
XXXXXXXXXXXXXXXXXXX01 输出111111111111111111001
XXXXXXXXXXXXXXXXXX011 输出111111111111111110011
XXXXXXXXXXXXXXXXX0111 输出111111111111111100111
XXXXXXXXXXXXXXXX01111 输出111111111111111001111
依次类推

我用过casez但输出有脉冲,不稳定

而且直接 Out<=In都不能稳定的输出,有些输出的管脚是脉冲!

个人认为:
EPM240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执行的逻辑有限,所以需要将逻辑分开,小弟水平不行,不知道如何分开。
另外有些管脚输出脉冲的原因,是否因为在一个时钟周期内逻辑没执行完,而下一个周期又重新执行,导致的输出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了一份CPLD驱动LCD的板,明天正式开始学习CPLD

你做的板子很漂亮,致敬~

谢谢,可惜程序还没有写通.

网友:
个人认为:
EPM240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执行的逻辑有限,所以需要将逻辑分开,小弟水平不行,不知道如何分开。

有限?汗~ :L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
我感觉逻辑似乎不是我想要的,逻辑上输出只与第一个0的位置相关,而且输出一定只有两个连续 ...

应该没有错吧,只是考虑第一个0的位置,后面的都不处理啊,是if()完第一个0,后面的的就不处理了,而且一定是2个0啊(第一个出现0的位置及它的下一位与是0)

网友B:
明白了,原来后面都要是1,那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试试这个,随便改改不许笑啊
module help(input bj,input [20:0]in,output reg [20:0]out);
always@(bj or in) begin
        if(bj)out<=in;
        else  begin
                if(!in[0])
                        out<=21'b111111111111111111100;
                else if(!in[1])
                        out<=21'b111111111111111111001;
                else if(!in[2])
                        out<=21'b111111111111111110011;
                else if(!in[3])
                        out<=21'b111111111111111100111;
                else if(!in[4])
                        out<=21'b111111111111111001111;
             .......
                else if(!in[19])
                        out<=21'b001111111111111111111;
                else if(!in[20])
                        out<=21'b011111111111111111111;
                         else
                        out<=21'b111111111111111111111;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原来后面都要是1,那改一下就可以了

我以前和你写的差不多,类似
         if(!in[0])

                        out<=21'b111111111111111111100;

                else if(!in[1])

                        out<=21'b111111111111111111001;

                else if(!in[2])

                        out<=21'b111111111111111110011;

                else if(!in[3])

                        out<=21'b111111111111111100111;

                else if(!in[4])

                        out<=21'b111111111111111001111;
               。。。。。。
out的前7位输出还比较稳当,但是第8位以后输出的的是脉冲,很不稳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而且最奇怪的是,整个程序只一句

out<=in;

都不能稳定输出,现象是out的前7位输出比较稳定(0或者3.3v),但是从第8位开始 有些管脚输出的的是脉冲,很不稳定!

网友C:
要注意点  cPLD是 并行执行的  这 几个判断是同时执行的(导致你的输出有几个值是同时输出的 看布线的延时 这个就是冲突 )   估计就是这样原因才产生的毛刺  应该加个缓冲寄存器  先判断最低得那个0 然后把其他位都设置成固定的数字  最好在根据这个值 输出。就不会有毛刺了。      这个写法  要保证输入的数据只有1个0 其他的都是1  输出应该是对的  如果有2个0以上的输入数据 就会有毛刺输出。

你看看综合出来的RTL图  估计更好看出问题。

网友D:
如果是信号有毛刺,就是各个逻辑信号因为延时差异产生竞争,如果能加个时钟,就好办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点  cPLD是 并行执行的  这 几个判断是同时执行的(导致你的输出有几个值是同时输出的 看布线的延时  ...

能帮忙做个简单的例子吗,新手:L

“先判断最低得那个0 然后把其他位都设置成固定的数字”这个貌似有点难,21位的组合量太大了。

而且我做个试验类似

case (in)

111111111111111111110 out<=21'b111111111111111111100
......

当in为4位时,能稳定输出,当in为16位时,输出就有脉冲了。

所以我认为EPM240是每个时钟周期进行一次计算,每次计算完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信号有毛刺,就是各个逻辑信号因为延时差异产生竞争,如果能加个时钟,就好办多了 ...

输入中可以加入时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最奇怪的是,整个程序只一句

out

很奇怪啊,我这里看不出有毛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帮忙做个简单的例子吗,新手

“先判断最低得那个0 然后把其他位都设置成固定的数字”这个貌似有点 ...

首先  你要吧输入的数据的处理下  把它处理成只有1个0的数据(比如 输入 11011011  你要处理成 1111011)  其他的数据都是1  然后再用上面的程序判断输出  就不会有毛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  你要吧输入的数据的处理下  把它处理成只有1个0的数据(比如 输入 11011011  你要处理成 1111011) ...

多谢!
我试试。
不能在一个CPLD中处理完所有逻辑吗?不想再改当前的电路了: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啊,我这里看不出有毛刺啊.

按我回复的  红色字体的方法试试。看看有没有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试试。
不能在一个CPLD中处理完所有逻辑吗?不想再改当前的电路了  ...

就是在CPLD中完成啊。要不你还想加数字电路了:L   那么你用CPLD干么呢。:L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试试。
不能在一个CPLD中处理完所有逻辑吗?不想再改当前的电路了  ...

你按我回复的红色字体部分仿真下 应该是能仿真到毛刺的。   主要是思路出问题了  拿单片机的顺序执行来套CPLD的并行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按我回复的红色字体部分仿真下 应该是能仿真到毛刺的。   主要是思路出问题了  拿单片机的顺序执行来套 ...

的确是单片机顺序执行的思路:L。感觉很简单的逻辑用CPLD实现似乎很复杂!:L
”要保证输入的数据只有1个0“这句大概明白了,是防止因为延时else不能起作用的。
“应该加个缓冲寄存器  先判断最低得那个0”还请kebaojun305 说的再详细点!以前没搞过,看书觉得很简单,可实际一干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单片机顺序执行的思路:L。感觉很简单的逻辑用CPLD实现似乎很复杂!:L
”要保证输入的数据只有1个0 ...

实际上  你这个if else的语句在CPLD中 基本上每一个判断 是同时进行的(只是有个布线的延时而已,而且输出也是 如果输入有几个零 那么对应的有几个0的输出  至于先后也是布线的延时 所以实际上输出是有冲突的 而且还很费电)  而不是单片机的顺序执行。所以 结果出错了   我暂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加驱动时钟  用2个或以上的周期 来处理这个数据并输出结果   用组合逻辑 我还没有想到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  你这个if else的语句在CPLD中 基本上每一个判断 是同时进行的(只是有个布线的延时而已,而且输出 ...

能把大概的代码贴下吗?我水平的确

楼主:
因为输入信号的变换频率非常低,所以感觉应该一段时间后输出会稳定,但现象是一直输出脉冲。
所以我理解epm240每个时钟频率都读入、计算、输出。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如果输入频率变化很慢的  就好处理了  我刚试着写  在调试中   思路就是 使用时钟信号驱动    把输入的21位并行数据转成21位的串行数据  然后从第一位开始判断,如果是0 则退出(判断一次 计数器就加1) 则计数器中的数据就是 最前面0的位置  然后根据这个位置 在用case选择输出  就可以了。  程序写了点  在调试修改中。  我也是刚开始学了快4个月,断断续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输入信号的变换频率非常低,所以感觉应该一段时间后输出会稳定,但现象是一直输出脉冲。
所以我理解epm ...

至于是不是每个时钟都在输入 计算和输出  要看你的设计   如果你的设计中敏感列表中有时钟信号 或者和时钟相关联的计算结果信号  那么 你的理解是对的   否则则是错的。

网友C:
module help(wr,clk,in,out,rst,test,test1);
input clk,rst,wr;
input[20:0] in;
output[20:0] out;
reg[20:0] out;
// test port
output[4:0] test;
wire[4:0] test;

assign test=bit_count;
output test1;
wire test1;
assign test1=bit_det_start;
//test port  end
reg[4:0] bit_count;
reg bit_det_start;//
reg[20:0] in_buff;//
reg r0,r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r0<=1'b0;
        r1<=1'b0;
        end
else
        begin
                r0<=wr;
                r1<=r0;
        end

end
wire bit_start;
assign  bit_start=(~r1)&r0;

reg bit_val;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
begin
if(!rst) begin
        bit_count<=5'b00000;
        bit_det_start=1'b0;
        end
else
        begin
                if(bit_det_start)
                        begin
                                in_buff=in_buff>>1;
                                in_buff[20]<=1'b0;
                                if(in_buff[0])
                                        bit_count<=bit_count+1'b1;
                                else
                                        begin
                                                bit_det_start=1'b0;
                                        end
                        end
                else
                        begin
                        if(bit_start) begin
                                bit_det_start<=1'b1;
                                bit_count<=5'b00000;
                                in_buff<=in;
                                end
                        end
        end
end

always @(negedge bit_det_start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out<=21'b000000000000000000000;
else
        case(bit_count)
         5'd0:  out<=21'b111111111111111111100;
         5'd1:  out<=21'b111111111111111111001;
         5'd2:  out<=21'b111111111111111110011;
         5'd3:  out<=21'b111111111111111100111;
         5'd4:  out<=21'b111111111111111001111;
         5'd5:  out<=21'b111111111111110011111;
         5'd6:  out<=21'b111111111111100111111;
         5'd7:  out<=21'b111111111111001111111;
         5'd8:  out<=21'b111111111110011111111;
         5'd9:  out<=21'b111111111100111111111;
         5'd10: out<=21'b111111111001111111111;
         5'd11: out<=21'b111111110011111111111;
         5'd12: out<=21'b111111100111111111111;
         5'd13: out<=21'b111111001111111111111;
         5'd14: out<=21'b111110011111111111111;//没有写完
        default:;
        endcase
end
endmodule

调了大约3个小时  终于调试好了  已经仿真通过   现附上 源程序和工程文档   工程文档是 quartus 11.1 sp1   仿真软件 ModelSim-Altera 10.0c

后面2个端口是测试端口  test  和test1   wr是输入信号的锁存信号 上升沿信号锁存  clk是处理时钟   in是21位数据输入  out是21位数据输出,rst是复位信号,解码时间最长要22个时钟周期。

网友:
module encoder
(
        input wire clk,
        input wire [20:0] indata,
        input wire bj,
        output wire [20:0] outdata
);

        reg [20:0] data_reg;

        always @ (posedge clk) //如果不加入时钟就写成 always @ (*)
        begin
                        // x and z values are don't-care's
                        casex({bj,indata})
                                22'b1_xxxx_xxxx_xxxx_xxxx_xxxx_x:       data_reg <= indata;
                                22'b0_xxxx_xxxx_xxxx_xxxx_xxxx_0:       data_reg <= 21'b111111111111111111100;
                                22'b0_xxxx_xxxx_xxxx_xxxx_xxx0_1:       data_reg <= 21'b111111111111111111001;
                                22'b0_xxxx_xxxx_xxxx_xxxx_xx01_1:       data_reg <= 21'b111111111111111110011;
                                22'b0_xxxx_xxxx_xxxx_xxxx_x011_1:       data_reg <= 21'b111111111111111100111;
                                22'b0_xxxx_xxxx_xxxx_xxxx_0111_1:       data_reg <= 21'b111111111111111001111;
                                22'b0_xxxx_xxxx_xxxx_xxx0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11111111110011111;
                                22'b0_xxxx_xxxx_xxxx_xx0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11111111100111111;
                                22'b0_xxxx_xxxx_xxxx_x0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11111111001111111;
                                22'b0_xxxx_xxxx_xxxx_0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11111110011111111;
                                22'b0_xxxx_xxxx_xxx0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11111100111111111;
                                22'b0_xxxx_xxxx_xx0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11111001111111111;
                                22'b0_xxxx_xxxx_x01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11110011111111111;
                                22'b0_xxxx_xxxx_011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11100111111111111;
                                22'b0_xxxx_xxx0_111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11001111111111111;
                                22'b0_xxxx_xx01_111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10011111111111111;
                                22'b0_xxxx_x011_111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00111111111111111;
                                22'b0_xxxx_0111_111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001111111111111111;
                                22'b0_xxx0_1111_111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0011111111111111111;
                                22'b0_xx01_1111_111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00111111111111111111;
                                22'b0_x011_1111_111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001111111111111111111;
                                22'b0_0111_1111_111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011111111111111111111;
                                22'b0_1111_1111_1111_1111_1111_1:       data_reg <= 21'b111111111111111111111;
                        endcase
        end

        // Catch the outgoing bit
        assign outdata = data_reg;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了大约3个小时  终于调试好了  已经仿真通过   现附上 源程序和工程文档   工程文档是 quartus 11.1 sp1  ...

非常感谢!! 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
你如果要用 估计还的在我源程序上更改下   那个启动信号  估计你要从新处理下了

网友:
这年头学校里教的都是verilog不是VHDL了吗?

网友E:
如果资源够用的话,查表是个不错的办法:
做一个21位地址,21位数据的RAM,数据输入作为地址,数据输出你要的结果,
XXXXXXXXXXXXXXXXXXX01 输出111111111111111111001
将地址满足XXXXXXXXXXXXXXXXXXX01条件的数据全部初始化为:111111111111111111001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资源够用的话,查表是个不错的办法:
做一个21位地址,21位数据的RAM,数据输入作为地址,数据输出你要 ...

这本来就是一个查表的过程,只是先要对输入进行译码,这是属于优先译码器.

网友:
如果仅用时序控制,实际并不能完全解决1楼问题。
个人项目经验处理过类似问题:当CPLD时钟快,过信号变化慢,状态转换过程会有跳变,需要滤除。简单方法是,循环检测从低位起,时钟上升延,当检测到第1个0,再连续读n个值(n根据实际情况选定),如果在n个周期读到预设的m个0(比如n=10,m=8),判定有效值0,编码输出,否则,连续k个1(比如k=2),状态机检测高1个bit值判定。再周而复始。
选值结合实际用途,看似速度慢了,但输出相对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