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开关损耗的方法。

楼主(2012-03-24):
请教各位大虾。开关管的开关损耗具体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
这个损耗主要包括上升沿,下降沿,和饱和导通三个状态的损耗,饱和导通可以根据到通后的内阻计算,上升沿和下降沿计算麻烦,没有计算过。

网友:
《精通開關電源設計》裡有詳細的描述,你可以找一下。
一般不去計算這個,對於用的最多的Buck線路來說,低佔空比的情況下導通損耗才是最嚴重的。

网友:
稍微看下就好,不是一定可以计算的出来的,实际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

网友:
LS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