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可以仿真模拟电路吗?以前没用过

楼主(2012-03-24):
Proteus 可以仿真模拟电路吗?以前没用过

网友:
可以,不过个人觉得它的优势是仿真单片机

楼主:
多谢,最近有个模拟电路要仿真一下

网友:
简单的可以模拟,结果可以参考,真正的还是要实际的试验一下

网友:
貌似 multisim模拟电路仿真挺好的  proteus  仿真单片机之类的挺多的 ~~~~~~~~~~~~~~:dizzy::dizzy:

网友A:
术有专攻,很多大侠都用两套软件分开做仿真

楼主:
我只想仿真一下运放,太复杂的不想去费时间学习,我的专长和大部分时间在嵌入式硬件设计和程序上

网友:
proteus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术有专攻,很多大侠都用两套软件分开做仿真

神马意思?
模拟上multisim,单片机上Protu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马意思?
模拟上multisim,单片机上Protus?

是滴 不过相对简单的在哪个上模拟都可以

网友:
模拟上multisim,单片机上Protus?
是滴 不过相对简单的在哪个上模拟都可以

下面这个很早留下来的图片,是 PIC16F877 应用仿真电路,算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不知道。
模拟、单片机都上 Proteus 了!
注意,被示波器遮住的都是模拟的,包括三相380V交流电路。

网友:
可以,不过multisim更好,protues侧重单片机仿真

网友:
相对简单的那些就还好了

网友:
仿真模拟电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