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FID产品体系分类和国内使用情况,扫盲知识

楼主(2012-03-24):
关于RFID产品体系分类和国内使用情况,属于扫盲入门知识。做10年的这方面产品,给大家总结一下:
  产品体系,
  按照分频率分:
      1:125k 低频 ,  LF,所谓的ID卡,比如em4100系列
      2:13.56Mhz  ,  HF,高频, 有14443 typeA  ,14443 typeB   15693系列
      3:800-900mHz    UHF  超高频  有epc G2 、中国标准的,只是频率有点偏差,大体上类似。
   使用情况:
      LF的ID卡用量非常大,技术简单、保密性差、由于是低频穿透性好,在南方比如东莞很多出租屋都有类似的管理系统,很多做考勤、工厂服装等行业数据采集用。特点是
         读写芯片便宜,卡片便宜,制作简单,只读序列号。卡片几毛钱,读写ic可以用逻辑电路搭,几元钱。
      HF的14443TypeA, 典型的产品是nxp mifare系列,国内兼容的是复旦微电子的产品,传统的逻辑卡有s50(m1) s70 可能大家听技术不是很懂这个卡,比如北京、广州等公交卡就是s70卡,还有许许多多同学在食堂用的卡是s50、 s70卡,工厂考勤等等,不过由于前几年破解加密模式,现在转向于非接触cpu卡,但是读写芯片一样,驱动程序修改一下即可。  14443TypeB,通用市场用量不大,但是在中国有个变种的东西,大家也许天天揣着,就是第二代身份证。15693用量不大,但是由于可以远距离读写,所以有些停车场和通道用,还有一些机场做行李管理用。
        特点: 安全性强比id卡,可读可写,价格稍微贵点。卡片差的几毛钱,建议只读行,如果写不保证可靠,一般国产是1-2元,原装2元以上,cpu卡7元左右。读写芯片国产13-14元左右,fm1702sl,nxp贵点比如rc500,不过最近有rc520比较便宜可以和国产抗衡,还有个问题就是国产ic和卡片最好不要卖到欧美,如果有人查你,算是侵权,中国特色,用nxp没这个问题。
     UHF  就是现在热炒RFID 电子标签体系,读写器贵,卡片便宜几秒钱,纸质标签或者inlay,卡片几元钱。
基本介绍到此,有什么问题,回帖解释。

网友:
写的很好啊。我最近正好想了解一下。
能再详细介绍下电子标签相关的内容么?比如整套开发环境,包括硬件以及软件方面的。

网友:
还有2.4Hhz的呢

网友:
写的好,不过好像还有一些没写

楼主:
2.4G属于有源的,也基本没有国际标准,基本是企业自己做的一些东西,不通用

楼主:
如果要做考勤门禁和支付,就选择13.56mhz的吧,开发套件淘宝很多。

网友:
。。。。了解下,顺便看新头像。。。

网友:
如果做仓库管理系统的RFID标签一般是多少频率的呢?
PS:每次回复都要做加减法,很费脑筋啊~
      刚才居然做错了,汗一个

网友:
UHF超高频rfid读写器的方案有哪些呢?

楼主:
仓库管理按照现在趋势肯定用超高频的RFID 。读写距离远,卡片封装形式多样,卡价格越来越便宜,很重要的一点是可以多卡防冲突一次读取完,在进出时候很重要。

楼主:
超高频的整体方案有深圳的远望谷、坤锐等,如果用简单模块开发,惠州恒睿的模块也不错,国外也有就是贵。

网友:
仓储,物流的首选应该就是960 UHF频段的标签、6C/6B的比较多,6C现在用的更加广泛
不够UHF频段的读写器比较贵,读写器和天线是分开卖的,个人DIY还是算了,涉及阻抗匹配,功率放大等
深圳做UHF频段读写器的参加很多的,远望谷,普诺玛,新力量,先施等等
听说奥地利微电子有款AS39XX的UHF频段的芯片很强悍,可以去看看
当然了,意联的设备非常不错,就是价格太贵了

楼主:
对uhf 体系是物流仓储以后潮流。hf是金融安全方面的主流

网友:
125的也没什么标准,只有2个动物标签的协议

楼主:
125k的也是没什么标准,就是em公司做的早,大家按照这些东西做,134k的是动物标签有个标准

网友:
我们公司做条码和rfid一类的,物流上用都是uhf,但相对成本过高,目前国内未普及~

网友:
谢谢楼主的简单介绍,RFID应用很多,但目前的或者将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网友:
楼主,请教下你呢,我现在要基于stm32芯片做汽车登签卡,能发个相关的代码程序让我参考下么?谢谢。qq593681379

楼主:
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卡?我可以给你参考程序。

网友:
2.4G的一般都什么价位?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RC522,11元啊,1702更便宜

请楼主开个专题,多普及一下技术性的东东,刚进这行~,感谢!

网友:
A卡和B卡是同一个型号的吗?
能读A卡就能读B卡吗?

网友(2012-04-23):
A和B是不一样的,A是市面普通卡片B是身份证使用的,国内不容易搞到!

楼主:
A卡是用量广,代表厂商是nxp和复旦,典型应用是原来公交、食堂pos,考勤门禁。b卡很另类,大客户是身份证,不过有点变种。a和b不可以通用

网友:
问下楼主,现在要做个Mifare one卡的读写器,用哪个芯片好呢?MCM200、MF RC500、还是其他的好呢?具体讲一讲为什么,谢谢。

楼主:
mifare one   读卡芯片如果要便宜就用fm1702sl,也很稳定。如果要出口或者追求性能用rc500,rc531,rc521都行

网友(2012-06-01):
最近接触到RFID卡,客户给的要求是RFID standard ISO 14443 e.g. Mifare Ultra Light
那么他指的应该就是Mifare one卡?

楼主:
Mifare Ultra Light 不是one卡,不过是同一体系,Mifare Ultra Light现在基本不用了, 因为存储空间小,便宜,在2000年初是很流行,毕竟便宜,现在one卡都很便宜了。所以Mifare Ultra Light基本淘汰

网友:
学到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
2.4G 有源RFID也用的蛮广泛了

网友A:
请问停车场入口那种自动发卡,出口处近距离非接触刷卡,用于记录停车时间的卡是哪种?

楼主:
是mifare one卡

网友(2012-07-11):
Atmel公司的U2270B 能支持多少种的tag啊 为啥在他的datasheet上至标了他们自己公司的几种tag芯片

网友(2012-08-10):
现在做电子标签一般都使用什么技术。新手

网友:
楼主你好啊!
   我想用STM32+RC522做支持A卡的读卡器,有两个疑问想请教您。
  1.天线部分设计上有什么要求吗?还会随便绕几下就可以?
  2.关于程序部分可以发个给我吗?我想学习做做板子 。我的QQ是1968267999 谢谢啦1

网友:
谢谢楼主了,让我等刚入行的小菜了解了很多!

楼主(2012-09-29):
1:天线一般有参考电路的,我发一个附件给放到这里吧
2:电子标签一般是uhf  rfid,就是超高频多。
3:atmel最好不用了吧,非主流。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学习

网友B(2012-10-29):
UHF的话现在都有哪些主流解决方案? 最近有一个物流方面的项目,不知道自己设计的话是否可行?

网友:
mifire M1的读卡器如果需要长距离阅读呢?RC500说直接驱动天线可以达到10cm,那增加放大器是不是能增加距离呢?卡片有那么大的功率吗?

楼主:
m1基本就是这个距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天线一般有参考电路的,我发一个附件给放到这里吧
2:电子标签一般是uhf  rfid,就是超高频多。
3:atme ...

lz,这款天线的读卡距离可以达到多少MM

网友:
引用 楼主:
m1基本就是这个距离了

LZ,你做的项目中M1的读卡距离可以达到10mm,CPU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UHF的话现在都有哪些主流解决方案? 最近有一个物流方面的项目,不知道自己设计的话是否可行? ...

主流的就是R500 、R2000了吧(impinj方案)或者AS399x(ams方案)

以上都是芯片,那种一体式的阅读器基本上是fpga+分立器件

网友:
to LZ:

不知道用SAM需要去了解哪些东西,用带7816的st芯片,如何交互呢,SAM和卡片内部的密钥怎么沟通。。有程序范本吗?

网友:
基础知识入门,mark一下

楼主(2012-12-18):
2.4G暂时没有国际标准,还不在努力中吧,每个公司的产品都是一个山大王,互不通用。如果用户用要小心了, 而且是有源的多,无源rf-sim现在成了弃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停车场入口那种自动发卡,出口处近距离非接触刷卡,用于记录停车时间的卡是哪种? ...

125k的id卡和13.56m的mifare体系ic卡多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主的详细介绍

网友:
终于扫盲了。

网友:
顶顶,最近正在做,了解一下,非常好!

网友:
楼长总结的很好

网友(2013-01-28):
学生卡应该是第二类卡吧!!

网友:
扫盲,可能有个仓储管理的项目,RFID啊!

网友(2013-02-28):
扫的很好

楼主:
学生卡也很乱,不同学校用的不同企业的方案,卡片也不同。有源2.4卡读卡距离远防止拥挤踩踏,也有14443A卡,通过栅栏通道进出不会拥挤踩踏。

网友:
总结的非常好,入门,感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问下。
13.56Mhz  ,  HF,高频, 有14443 typeA  ,14443 typeB   15693系列

其实一开我写了这些应用场合你可以看看。
        typeA 使用范围宽,很多地方有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考勤、学生卡、公交、停车收费等等
              B  商用很少,但是身份证是变种B卡
         15693由于具有防冲突读写,就是几张卡可同时读取和远距离读取,所以有些场合在用,不如远距离停车、会议报到通道系统,用量也少。

网友(2013-07-28):
正在做这个东西,呵呵,看一下

网友:
不错啊!现在开始留意着

网友:
扫盲!!正在搜索中!

网友(2014-05-23):
楼主似乎还有所保留!

网友(2014-07-15):
刚接触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个测试的距离 主要和什么因素相关,我想做个30cm左右的,应该选择什么频率,考虑哪些因素,谢谢了

楼主:
30cm  有id远距离 ,15693 和uhf其他基本达不到了

网友:
谢谢楼主给我们扫盲!

网友(2014-09-18):
不够详细。。。。

楼主(2015-03-17):
扫盲肯定不详细,不过可以了解一下体系

网友:
请教下楼主,如果读取距离5cm,体积小(主要是天线),功耗低的选哪个方案的比较好哈,谢谢!

楼主:
用13.56mHz的了,选择rc522芯片吧

网友(2015-06-23):
最近要做一些关于RFID的事情,标记一下,随时学习》

网友(2015-08-19):
涨知识了

网友(2015-11-29):
楼主好,我最近要做毕业设计,围绕着“在仓库里的物品贴上电子标签,如何定位”,想用STM32+LCD来完成这个项目,类似于仓库管理,请问RFID标签一般是多少频率?还有读卡器选什么比较好呢?能给一些建议吗?

网友(2016-12-22):
mark,还小于10个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