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和国外的万用表差距真的好大

楼主(2012-03-24):
我有一台安捷伦的AG34401和一台优利德的UT71E,都有通断测试功能,她们的蜂鸣器响声频率和声音大小差不多,可是使用的时候发现,UT71E在测试导通状态时要延迟大概1秒才响,而且低于一秒的导通是不响的,响了之后再断开立即不响,我又测试下AG34401,发现瞬间的导通她都有响声,我以最快的速度滑表笔尖都会响,响声是延迟大概1秒,这就看出来使用上AG34401更舒服,测试通断一定要迅速,因为在工作中测试通断往往是表笔一点就出结果的,用UT71E我得每次多花1秒,如果再产线上早被砸碎了,另外就是有很多金属表面由于污垢和氧化导致接触不良,测试时候就需要反应快速的表,那么AG34401肯定是快速准确的得到结果,而且只要一触发就响1秒,不会漏掉。
其实这个功能是个最基本的功能,而且比较简单的电路就能实现,但是差距竟然这么大,设计万用表的工程师难道都不用万用表的吗?

网友:
价格差距摆在那里,4倍哈,春风哥你就凑合用吧!:lol:)

楼主:
这个功能就连我这三流工程师都能搞定,优利德有些不用心了

网友:
一台UT71E 不到一千,一台AG34401 要好几千呢,没啥可比性

网友:
我们单位的UT805也是这样,确实郁闷.

网友A:
victor的VC9808+没那毛病。只能说明是UNIT的问题。

网友:
手持表都能做好的功能……
VC980+也是一碰就响。

网友:
春风,好久不见了,春天了,你回来了?

网友B:
俺38大洋的万用表表示无压力,瞬间就响

而且功能丰富,电容、电阻、温度、频率、逻辑电平测量,可谓应有尽有

现在应该是第八年了,还在服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38大洋的万用表表示无压力,瞬间就响

而且功能丰富,电容、电阻、温度、频率、逻辑电平测量,可谓应有尽 ...

我这表够买你那20个了,剩下的钱还够吃个麻辣烫的。

网友C:
个人猜测,UT71E是使用软件方式通过测量出来的电阻值来判断的? 人为加入了延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ictor的VC9808+没那毛病。只能说明是UNIT的问题。

优利德的 UT30s 也没有这个毛病,连 UT33A 都没。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这样,春风以前也应该用过类似 UT30s 一类基于 ICL7106 兼容芯片的手动挡万用表,这些万用表即使是十几快钱的地摊货,通断测试反应速度也是极为灵敏的,而且断开的反应速度也很快,其实 34401A/K2000 一类具有通断测试的高位台表,通的时候反应很快,断的反应速度就郁闷了,有时候在一排焊点中寻找一两个不通的,廉价手持表用表比一划过去听声音在什么地方断开比较容易判断,34401 反而会一直在响。

至于为何会这样,其实是因为廉价手持表是专门有一个模拟电路来判断电平决定是否蜂鸣,而 UT71E 这样不上不下的手持表,我看似乎没有设计这个电路,是靠 CPU 对 ADC 的结果进行判断的,ADC 的速度如果不够快的话延时是肯定的。34401A 在 5 位半模式最大采样速度为 300s/s,而其通断测试的响应指标也是 300s/s,可见 34401A 虽然也没有专用硬件电路,但是其 ADC 速度足够快,所以反应也足够快。

当然为何优利德没有给 UT71E 设计专用的模拟电路来完成这个判断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是否它可以设定通断触发阈值,如果可以的话那可能这个就是原因,没有的话那就是设计的工程师NC了。不过这个似乎不能说明国产表与进口表的区别,定位差异导致的,Fluke 的低端手持表自动挡的速度也一样令人发指,尤其是测试电阻,15B/17B 简直用得你想把它砸掉。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这么好的表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的 UT30s 也没有这个毛病,连 UT33A 都没。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这样,春风以前也应该用过类似 UT30s ...

工程师要在用户体验上下工夫,就像苹果的触摸屏触控效果,世界第一。
设计一个产品不仅仅是能实现一个功能就OK了,要多站在使用者的角度去评估,能使我们更快,更准确,更便捷的得到一个结果才是我们要的理想工具。

网友:
呵呵,专门看了一下,UT61E没有这个问题,响应很迅速,接触就响,断开时不会延时

网友:
我的UT70D效果也挺好的啊,没有发现延迟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VC101A,会有这样的情况.接触时间短,马上拿开,不响.  接触一段时间拿来后.已经断开了,但是声音不是马上就关的,还有一会延时.

网友E:
春风好久不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的 UT30s 也没有这个毛病,连 UT33A 都没。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这样,春风以前也应该用过类似 UT30s ...

这个要顶……

我的表也是这个毛病
春风说的对,用户体验才是王道啊

网友:
1000和3000差距不是那么远,但是利润就差的远了,性能也差得远

网友:
直接用蜂鸣器更快

网友F:
刚刚测试了一下手边的两个表
UT-61A也有这样的问题,要延迟一点,感觉没有一秒,但两个表笔滑碰肯定是不响的
但另一个超薄便携表UT-10A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一碰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春风好久不见!

最近瞎忙,过段时间应该会闲

网友G:
这种表好像不是纯比较器来做蜂鸣器输出,而是靠表头部分的adc输出信号来做的通断判断,由于表头部分一般为双积分ADC,所以速率很低,只有2-3次每秒.延迟是少不了的.方案这设计的问题.不过这个估计是节省了成本了,现在不是做不出好东西,只是市场太乱,成本是第一,恶性循环而已,出口的产品做的比国外人做的还好,换便宜.国内就这样了.

网友H:
环境影响下的整体理念导致的吧……有的时候高端的东西反而会在一些小问题上做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环境影响下的整体理念导致的吧……有的时候高端的东西反而会在一些小问题上做得不好。 ...

高端产品做不好细节很好理解,因为销量小,用户反馈的问题非常少,所以厂家不重视,因为销量小,厂家也懒得升级软硬件。

网友:
一两百的表也有慢的,很奇怪!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刚刚测试了一下手边的两个表
UT-61A也有这样的问题,要延迟一点,感觉没有一秒,但两个表笔滑碰肯定是不响 ...

你如何测试的,按说61系列的芯片应该都是一样的,我的61e有确认了一次,没有这个问题,是否和表笔有关
我换过表笔了,用的是福禄克示波表上的表笔,型号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如何测试的,按说61系列的芯片应该都是一样的,我的61e有确认了一次,没有这个问题,是否和表笔有关
我换过 ...

UT每个系列不同字母后缀的芯片应该是不同的,看测试参数就能看出来

很明显的,UT-61A是三位半表,UT-61E是四位半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个人猜测,UT71E是使用软件方式通过测量出来的电阻值来判断的? 人为加入了延时?? ...

没有加延时,是用MSP430读51966(好象是)的结果,而51966本来就只有几HZ的输出,再求了几次平均,快不了的,就是个垃圾,还不如几十块的表。

网友:
我胜利的表都是一碰就响..

9 - 6 = ?

网友:
用胜利表 86D 直流电压零漂300mv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端产品做不好细节很好理解,因为销量小,用户反馈的问题非常少,所以厂家不重视,因为销量小,厂家也懒 ...

也跟我们谈论的是技术工具类产品有关系,主要可能出问题的细节应该是指用户体验方面,技术指标上一定是过硬的,否则就无法称之为高端了。但是诸如高端汽车这样的产品就特殊了,它们的产品技术是基础,体验是关键,所以虽然可能产量远不及我们说的这些万用表,但是一定有人员兢兢业业地跟踪用户的反馈。也跟文化有关系,英国的文化强调忍耐,所以英国出的产品没有特别舒服的呃,因为用户太能忍了。但是法国的就不一样了,忍不了他就不要了,所以法国人做东西常常追求细节得十分变态。国人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是忍耐加上变通的集合。我们一般很能忍,像我在实验室用一台老得不行的示波器和数码管显示频率的信号源都能做东西,但是如果忍不了,我们会很快地想办法解决,但是跳过了法国人暴怒的那一段,呵呵。扯远了……

网友:
VC的无此问题...

网友:
通断测试功能应能在10欧做界线, 高了不响, 才真正有用。

有多小高端或平价的电表能做得到?

网友:
通断测试应使用低於100毫伏, 否则二极管也变成导通。

很多电表使用太高电压来测, 就索性在通断测试功能档加上"二极管"的图标, 瞒天过海。

作为一个细心的工程人员, 你知否你手上的电表通断测试功能时有多小电压, 及那个阻值才不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没有加延时,是用MSP430读51966(好象是)的结果,而51966本来就只有几HZ的输出,再求了几次平均,快不了 ...

UT71E 如果卖几十块你就不会说垃圾了,问题是它居然卖到一千块钱。优利德的几十块钱的表还是可以用的,不怎么垃圾,但一千块钱的表居然用 ES51966,这个比 Fluke 还抢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过国产的东西,除了最廉价低质的那一部分之外,稍微好一点的性价比还不如进口货,不要说几千块钱的万用表,几块钱的啤酒,从德国远赴重洋进口到国内还加上关税的啤酒都比国产的好而且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种表好像不是纯比较器来做蜂鸣器输出,而是靠表头部分的adc输出信号来做的通断判断,由于表头部分一般为双 ...

不过这个估计是节省了成本了,现在不是做不出好东西,只是市场太乱,成本是第一,恶性循环而已,出口的产品做的比国外人做的还好,换便宜.国内就这样了.

+++++++++++++++++++++++++++++++++++++++++

如果是几十块钱的表我可以理解成本因素,UT71E 是卖到一千块钱的表,这个理由我不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UT71E 如果卖几十块你就不会说垃圾了,问题是它居然卖到一千块钱。优利德的几十块钱的表还是可以用的,不 ...

1千大洋确实是不值,阿莫就说不如买二手189了,下次一定福禄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过这个估计是节省了成本了,现在不是做不出好东西,只是市场太乱,成本是第一,恶性循环而已,出口的产品做 ...

出口产品做得好,那是他们心里明白老外对诚信品质看的有多重

网友:
没有高级表路过,我做控制电路,模拟上需求不严格,倒是示波器逻辑分析仪比较重要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个真的没有办法的事

网友K:
曾买过胜利600多手持的表

也这样,不过以前的胜利不这样,导通就响,无等待

大师若说自己是三流

我们怎么混啊~~~~~

网友:
好东西 各方面都设计的周到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曾买过胜利600多手持的表

也这样,不过以前的胜利不这样,导通就响,无等待

三流是谦虚的说法,其实是2.5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1千大洋确实是不值,阿莫就说不如买二手189了,下次一定福禄克了。

一个微妙的问题就是 Fluke 的 4 位半手持表价位都在 3kup,因此还是有很大空挡的,优利德它可以很好填补这个空挡,可惜它没有。

其实 1k 价位上的 4 位半手持万用表并非真空,有很多物美价廉的选择,比如 PROVA、三娃什么的。一两百块以下的选优利德什么的那是没办法,千余元附近找谁就算找 PROVA 也不应该找优利德是不是?三娃就更加了,手持万用表中给出采样率的厂家我见到了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安捷伦,一个是三娃,福禄克都不肯给出这个指标的。春风你对自己需要什么工具、做什么事情应该有更深刻的了解,不应该选错才对的。Fluke 的表更多考虑工业应用上的可靠性,而非工业用途,我看你不如下次买个三娃的 PC5000A   189 什么的就算了,除非 289,手持万用表用点阵屏还是很有意思的,我都开始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微妙的问题就是 Fluke 的 4 位半手持表价位都在 3kup,因此还是有很大空挡的,优利德它可以很好填补 ...

我看了下,三娃的PC5000A果然牛B,5位半的分辨率,基本直流精度和71E、189标称一致,是0.03%,我的工作和业余爱好都对精度有些要求,所以最好是随手使用4位半的手持表,精度和分辨率高点最好,115C我一直没入手也是这个考虑,至于买优利德71E也是我对手持表了解甚少导致,就买了,实际上也不影响我工作,不过像我们这些比较讲究的工匠确实用着不舒服,你推荐的这个确实比较消魂,时机成熟就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微妙的问题就是 Fluke 的 4 位半手持表价位都在 3kup,因此还是有很大空挡的,优利德它可以很好填补 ...

这个点阵表不错啊 很漂亮,是不是之前用哪个LTC2440做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微妙的问题就是 Fluke 的 4 位半手持表价位都在 3kup,因此还是有很大空挡的,优利德它可以很好填补 ...

话说你的这个点阵看起来很华丽,但是不是很明白,不清楚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三娃的PC5000A果然牛B,5位半的分辨率,基本直流精度和71E、189标称一致,是0.03%,我的工作和 ...

三娃的 PC5000A,什么 5 位半(只是直流电压啦)、什么基本精度还不是最牛?闪闪的,最牛?闪闪的是速度阿

网友:
一直 想搞块好表

网友:
三娃,以前还没听过,不知道运气差,还是怎么回事,新买的VC890C+ 也是,笔针碰在一起,半天才响,时不时还接触不良,响都不响,真是郁闷死了

网友:
还是一分钱一分货吧。

老外的东西贵,有它质量好的道理。
国内就算做一个这么好的,也卖那么贵,有几个人会买呢?
大家一定会想,国产的还卖那么贵啊。
其实现状就是如此,国产的默认就是低档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师要在用户体验上下工夫,就像苹果的触摸屏触控效果,世界第一。
设计一个产品不仅仅是能实现一个功 ...

特支持这句话,作为工程师应该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考虑,尽量满足客户和设计中遇到的问题选择最好的折中。

网友:
恩!~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啊!

网友:
还是FLUKE的表值得信赖

网友:
不是技术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出口质量好,价格还便宜,主要和国内中雁过拔毛有很大的关系,党指导下,没错的,都是国家队的,

网友:
我的SANWA PM3万用表用的是和15、17一样的富晶9711芯片,自动档感觉反应还可以。通知测试也是一碰就响。

网友L:
就是测试速度的问题.一个台式表,一个手持表,没啥可争辩的.
你要是用187和71E比较,才好说.手持表本来就需要比较长待机时间,过快的扫描采样速度,电池一会儿就没了.

不能以此来说明国外的就好,国内的就不行. 上等马和下等马,不是一个级别,没有可比性

网友:
可能是阈值不同的原因吧。
设置得高,立马就响;
设置得低,感觉就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是测试速度的问题.一个台式表,一个手持表,没啥可争辩的.
你要是用187和71E比较,才好说.手持表本来就需要 ...

关键是他定位的是他的旗舰型号,山寨表也很多反映很快的。
很多人对工具要求苛刻,我是偶尔苛刻,一般工作紧张、做事效率很高的人对工具要求苛刻,因为浪费他的一点点时间他都 不爽。

网友L: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他定位的是他的旗舰型号,山寨表也很多反映很快的。
很多人对工具要求苛刻,我是偶尔苛刻,一般工 ...

那就直接上187,287系列的吧.
旗舰型号,也只是功能多,全而已.但不可能所有的测量功能都做到极致.成本限制

网友:
其实这些都反应出 我们做事的方式和态度,

网友:
我的胜利表,电流档位差异很大啊,保证电池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就直接上187,287系列的吧.
旗舰型号,也只是功能多,全而已.但不可能所有的测量功能都做到极致.成本限制 ...

主要是票子问题,有钱了我直接上289,呵呵

网友:
价钱在那,再加上国内追求的是性价比,就这样了

网友:
哈哈,同样的东西,给国人用的产品是差些的

网友:
关键是用用心做,成本能加多少,他们都把功夫用在如果节省成本上了

网友:
个人认为国产的(至少优力德的)"高档表"就是鸡肋,厂家是用最低的成本制造漂亮的指标和华而不实的功能,所以不在指标上的东西和质量就差远了.我选择万用表理念是:想图便宜坏了不心疼就选国产低端表,高精度兼收藏就选国外的高端表.国外的低端表也不在选择范围之内,像f15,f17之类的速度极满,还不便宜,还不如优力德的手动表用起来爽.

网友:
优利德的两通道电源做得才是个了得,开机10分钟可以飘1-2V(不是毫伏),好几次差点烧东西,和大家的感觉一样,现在优利德不用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口产品做得好,那是他们心里明白老外对诚信品质看的有多重

害得我最近从amazon.com  海购了一大堆made in China 回来
有买二手万用表的机会一定告诉我 多谢多谢 好的表可是终身伴侣

网友:
诚信品质很重要!!!

网友:
有同感,原来用过一些杂牌的表,是有这个问题,响应速度很慢!还有一点就是好一点的自动量程表很快就能转到合适的量程,差的有时需要好几秒钟,弄得我手都麻木了!

网友:
还是喜欢福禄克的表

网友:
所以春风的电源非常用心,呵呵

网友:
春风兄,近两年来苹果手机盛行,大家都开始注重用户体验了。我们设计的东西也应该多往这个方面去考虑下。

网友:
昨天花750多买了个华谊的ms8218,做工也是松松垮垮,开始经常没反应,还以为不会用。原来表笔完全插不紧,得把里面撑宽些插孔里,但是拔插几次又松了。还没有fluke 17b做得皮实,用了近2年表笔插得非常紧。这个ms8218唯一好处是测量还比较准,但工艺就差强人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的 UT30s 也没有这个毛病,连 UT33A 都没。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这样,春风以前也应该用过类似 UT30s ...

说得有道理。支持一下。

网友:
福禄克的289挺好用,就是费银子,一般都是公司给配的,自己买有点犯不上!

网友:
UT70E的性价比不错,用的还不错

网友:
自从用FLUKE后.再也没对国产表产生过兴趣了

网友:
,UT61E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M:
vc86e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就连我这三流工程师都能搞定,优利德有些不用心了

大哥,你三流的话,我什么流???无极性电流,^_^

网友:
只是个电子爱好者,原来一直用一个很便宜的杂牌万用表,蜂鸣功能很好用的,没有延时。后来想买个好点的(我是穷人)就买了一个优利德的,开始用时我还以为这表有毛病呢纯一个反应迟钝(在测通断时要等会儿才响,这表的设计人员真“高”呀!!!!!),从那以后一直都没用这个表的蜂鸣档。(真是悲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优利德的 UT30s 也没有这个毛病,连 UT33A 都没。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这样,春风以前也应该用过类似 UT30s ...
即使是十几快钱的地摊货,通断测试反应速度也是极为灵敏的,而且断开的反应速度也很快,其实 34401A/K2000 一类具有通断测试的高位台表,通的时候反应很快,断的反应速度就郁闷了,有时候在一排焊点中寻找一两个不通的,廉价手持表用表比一划过去听声音在什么地方断开比较容易判断,34401 反而会一直在响。

反应快,是必需的。
延长反应时间,在成排成排的焊点的通断检测中,并不可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师要在用户体验上下工夫,就像苹果的触摸屏触控效果,世界第一。
设计一个产品不仅仅是能实现一个功 ...

支持“在用户体验下功夫”的观点 !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程师要在用户体验上下工夫,就像苹果的触摸屏触控效果,世界第一。
设计一个产品不仅仅是能实现一个功 ...

呵,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M:
vc86e有这个问题

换了表笔重新试了下,VC86E是一碰就响,国产算精品了

网友N:
我也在用胜利的表,倒没这个毛病,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也在用胜利的表,倒没这个毛病,呵呵。。

国产的表只信赖胜利

网友:
我的VC980+反应很迅速,没有延迟问题。优利德好像一直都有延迟问题!!!

网友(2012-04-23):
前段时间发现一个很诡异的问题。。。当然万用表没有春风的那么好,是胜利的v890d,测了一段时间导通后并且都是导通的话,突然放到两个不导通的点上,会突然响一下。。。。。

网友:
我现在最郁闷的是国产的表笔太容易氧化了

网友:
不好意思,我在台湾也买过优利德的高阻计及三用电表,其实品质还算不错量测还满准确。我也试用过日本制HIOKI  SANWA  KYORITSU  玩过台湾制 TES  DHA  HOLA TENMARS   ESCORT   国内制 UNI-T 及胜利 还有美国制FLUKE  Agilent  (刚好仪表店老板有认识借玩)其实拆开内部情况,或许工艺及品质上有些差距,但是厂家如用心一点还是会迎头赶上。其实觉得电表使用壹至两年必需校正,才能保持精确度。我有壹支FLUKE 87 I 用了三年误差变大且内部端子氧化,后来将端子换新及仪表校正后恢复正常。我是觉的跟厂商反应物品有缺失需改进,否则就拒买来行动。必竟仪表也忧关使用者的操作安全及量测判断依据。

网友:
VC70碰即响,不碰不响,反映极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