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实用的超声波测量电路

楼主(2012-03-24):
这是目前超声波流量计中测超声波时间差的一个实用电路,请大家分析其工作原理。(实际产品稳定性不错)

网友A:
:L图太小,有点看不清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小,有点看不清呵。

下载PDF有详细的,截图只是一小部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说说各个网络net标号的意思,都代表什么??都是传送到哪里??之后再做处理??

网友B:
打不开PDF文件,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收了留以后用

网友:
下载不下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不开PDF文件,不知道什么问题

可以打开。估计你换新一点的pdf阅读器试试

网友:
我没说清楚,是根本下载不了,可能是我网络的毛病吧,404错误.要是你下载了,能不能重传一下,谢谢了

网友:
需要各个NET的说明,才好分析的

网友(2014-04-17):
mark  研究一下

网友(2014-05-23):
这电路只是其中最终很小的一部分,根本不完整,原件参数不是没有就是错的,怎么分析。

网友:
是没发分析

网友(2014-07-01):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是支持一下LZ

网友:
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2014-10-17):
表示只能看懂大概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