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COS 移植arm7过程中的伪中断问题?

楼主(2012-03-24):
RT所示,最近用到NXP的LPC2148,想把UCOS移植上去,看了下NXP的相关数据手册,
发现其手册上提到了VIC的伪中断,不是太理解!不知各位在ARM7上是如何移植UCOS的。
用的什么方法解决所谓的ARM7伪中断问题!

网上资料伪中断:
伪中断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在对CPSR操作(即禁止中断)的期间有中断来临,那么当对CPSR
操作完后中断依然会得到响应,而响应时拷贝CPSR到SPSR 的值已经禁止中断了,这显然与
期望不符。

在UCOS-II在LPC2148的移植中也得到了验证,如下代码:

CPU_SR_Save
        MRS     R0, CPSR

// 此处保存时,注意不是简单的禁止CPSR即可,
// 可以看到,复制后再读出判断,这里就是防止
// 伪中断发生

CPU_SR_Save_Loop
                                                                ; Set IRQ & FIQ bits in CPSR to DISABLE all interrupts
        ORR     R1, R0, #CPU_ARM_CTRL_INT_DIS
        MSR     CPSR_c, R1
        MRS     R1, CPSR                                        ; Confirm that CPSR contains the proper interrupt disable flags
        AND     R1, R1, #CPU_ARM_CTRL_INT_DIS
        CMP     R1,     #CPU_ARM_CTRL_INT_DIS
        BNE     CPU_SR_Save_Loop                                ; NOT properly DISABLED (try again)
        BX      LR                                              ; DISABLED, return the original CPSR contents in R0

CPU_SR_Restore                                                  ; See Note #2
        MSR     CPSR_c, R0
        BX      LR

UCOS官方的这种方法确实可以解决关中断的问题,但是对于向量中断器可能还会无法识别中断源!
NXP的LPC2148中写到如果发生了伪中断,则无法识别中断源,因此我觉得此种方法不是非常的好!

网上也还有另一种方法,是使用软中断的方法,具体如下:

把对中断的使能与禁能放在软件中断里实现,因为进入软中断后对SPSR的操作是安全的,不用担心
此时会有中断来临。在软中断退出时拷贝SPSR到CPSR 即完成了对CPSR的I位或F位的操作。

但是这个似乎无法实现中断的嵌套,因为如果程序进入临界段,在其中调用的函数再次使用临界段
的话,因为此时中断已经禁止,所以软中断无法实现再次保存!

不知各位是如何解决ARM7中的所谓伪中断问题?请指教!谢谢!

楼主:
顶起来!等待大侠们解答?

楼主:
唉,帖子沉的真快,是不是大侠们都过周末去了!
再次顶起!

楼主:
唉,怎么没人理我啊!路过的帮忙顶下!

楼主:
再次顶起,等高人解答!

网友:
嵌套调用临界区的处理,一般也不会用重复用软中断来关中断。当然本身arm7的中断向量控制器设计时也根本就不是可嵌套的,小聪明的手段会有别的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叹为观止.....

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