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收发控制程序

楼主(2012-03-24):
NRF24L01收发控制小车程序。

网友A:
可以做到双向吗?

网友:
这个要看看,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下载不了啊,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到双向吗?

无线双向传输

网友:
做成遥控飞机模型多好

网友:
我看了一下,貌似并不是双向的。其实任意一个如果不发的时候切换成接收,这样可以做成双向。
我那时做的,一方向另一方发,5KB/s,另一方也可以向这一方发,少量数据(冲突机会不高)。
因为我那时做的模型是一个负责传大量数据,另一个负责传控制指令。

网友(2012-04-27):
我刚好也要用到。

网友(2012-07-06):
引用 网友B:
mark.........

这位大哥给我发个超声波测距程序,可不可以!!!!!!!!!!

网友(2012-09-09):
看看,准备做研究一下双向切换哪种机制好。

网友:
打开程序看了一下,不是双向传输的。只是一方固定发,另一方固定收。还希望有人能上传双向收发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