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和谐文件 10.0版已经OK

楼主(2012-03-24):
modelsim  和谐文件   Modelsim SE 10.0D和  Modelsim-Atera 10.c(Quartus II 11.1)  已经测试OK
这个仿真器  我也是摸了不少时间 才掌握基本的使用方法了 至于高级方法 还没有用上

网友A:
我用的也是10.0C ,但是在仿真quartusII11.1生成的PCIe参考设计时,总是失败,但是仿真11.0生成的却可以通过。请问楼组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谢谢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也是10.0C ,但是在仿真quartusII11.1生成的PCIe参考设计时,总是失败,但是仿真11.0生成的却可以通 ...

我现在只是遇到这个   警告  # WARNING: No extended dataflow license exists    其他还没有遇到 可能是没有用到所以没有碰上   要不你整个demo程序  我试下。

网友:
WARNING: No extended dataflow license exists  我遇到的也是这个警告。
原代码见附件

网友A:
下面这个是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个是附件,

上传不了

网友B:
我还是用的9.0版本的,不过个人感觉用QuartusII就可以做仿真了。末前还看不出ModelSim的出众之处呢。求解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用的9.0版本的,不过个人感觉用QuartusII就可以做仿真了。末前还看不出ModelSim的出众之处呢。求解释 ...

qUARTUS自10.0版本以后已经不自带时序验证功能  所以  还是的用ModelSim了  而且关键是这个基本上是标准了。

原文链接 http://www.cnblogs.com/crazybingo/archive/2011/07/26/2117105.html
现有(2011.10.23)的最新版本就是Quartus II 11.0,
之前各版本软件之间的差异:
1、Quartus II 9.1之前的软件自带仿真组件,而之后软件不再包含此组件,因此必须仿真要安装Modelsim。
2、Quartus II 9.1之前的软件自带硬件库,不需要额外下载安装,而10.0开始需要额外下载硬件库,另行选择安装。
3、Quartus II 11.0之前的软件需要额外下载Nios II 组件,而11.0开始Quartus II 软件自带Nios II 组件。
4、Quartus II 9.1之前的软件自带SOPC组件,而Quartus 10.0自带SOPC和Qsys两个组件,
     但从10.1开始,Quartus II只包含Qsys组件。
5、Quartus II 10.1之前软件,时序分析 包含TimeQuest Timing Analyzer 和 Classic Timing Analyzer两种分析器,
    但10.1以后的版本只包含了TimeQuset Time Analyzer,因此需要sdc来约束时序。
6、中文支持方面:
   a) Quartus II 8.0以前的版本,可以输入中文也可以显示中文;
   b) 8.0 ≤ Quartus II版本 < 9.1, 可以显示中文,但是不能输入中文;
   c) 9.1 ≤ Quartus II版本 < 11, 不能输入中文,同时也不可以显示中文;
   d) Quartus II 11.0目前最新版本,可以显示中文字符,同时又能也能输入中文。

网友B:
引用 楼主:
qUARTUS自10.0版本以后已经不自带时序验证功能  所以  还是的用ModelSim了  而且关键是这个基本上是标准 ...

哦,原来是酱紫呀。那照你这么说为什么我感觉新版本的反而更加麻烦了呢?功能更加少了。是不是?还请不吝赐教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是酱紫呀。那照你这么说为什么我感觉新版本的反而更加麻烦了呢?功能更加少了。是不是?还请不吝 ...

呵呵  说实话  我是直接从11.0版本开始学的fpga   你说的我没有整过  在说  更高级的功能  我还没有学到用到呢。我也说出来 呵呵。

网友:
好东西,貌似软件最新版本到10.1a了。

网友:
这个要顶!记号

网友:
准备用这个,多谢啦

网友:
modelsim各个版本的功能的变更 有谁清楚

网友C:
最新10.1a,10.0更新到10.0d,10.0改动比较大,发现几个bug,暂时不推荐~ 6.5g是个不错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说实话  我是直接从11.0版本开始学的fpga   你说的我没有整过  在说  更高级的功能  我还没有学到 ...

嗯,还是要谢谢你咯。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新10.1a,10.0更新到10.0d,10.0改动比较大,发现几个bug,暂时不推荐~ 6.5g是个不错的版本。 ...

能不能说下 几个bug的详细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下 几个bug的详细情况

主要是 有符号数的问题,显示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