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QT 4.8 静态库编译方法

楼主(2012-03-24):
最最初踏上QT之路是受到了XiaomaGee的指点,相比于常规的窗口程序开发,QT有着以下特点:

1、  优良的跨平台特性(支持Win、Linux、Mac 不同的平台下只需重新编译即可使用)

2、  面向对象

3、  丰富的API

4、  支持2D/3D图形渲染,支持OpenGL

5、  大量的开发文档(无需像VC一样装几个G的MSDN)

6、  XML支持

其实,仅仅是第一点,就足以让我从VC转向QT。并且在本人的学习过程中发现,QT可以很轻易就打造出漂亮的界面,实在是让我爱不释手。不论是打造一些实用小程序,或是开发上位机,QT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之前用VC++的时候,只要是编译出来的exe,就可以放到大多数的电脑上运行,而QT不同,由于QT默认是动态编译,正常运行需要调用QT的标准库(即.dll),因此要想脱离IDE单独运行,必须满足:将关联的dll拷贝至.exe同目录(或system32文件夹内),或者在环境变量中添加QT标准库的路径。否则就会出现如下警告:

这就使得QT的通用性受到了局限,尤其是用QT开发上位机时,如果需要在某台电脑上观测数据,除了exe,还得拷贝一大堆dll过去,显得很麻烦,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满足,仅需要一个exe文件,就可以在所有装有win系统下的电脑上运行呢?答案是肯定的!

这就需要将QT的标准库进行静态编译。

本人曾在网上查找了大量资料,经过各种尝试各种失败,最终完成了QT4.8最新版本的库编译。现将整个步骤,从软件安装开始,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与交流。

PS:这里选用的是Windows系统下的QT SDK作为开发环境,如果用VS编译,仅需在个别步骤稍作修改即可,本人不用VS很久,所以没有亲自测试。

步骤一:下载软件安装包

一共需要下面3个安装包

1、  QT下载

地址:http://qt.nokia.com/downloads

下载QT SDK及QT Library

选择离线安装包

选择MinGW版的QT标准库(VS版的对号入座)

QT4.8的标准库编译需要用到perl

下载地址http://www.activestate.com/activeperl/downloads

步骤二:安装软件

1、  安装QT SDK

目前QT已经被Nokia收购,因此安装包中会有很多手机程序的开发组件,如果不需要,按照下面给出的配置,去掉不需要的组件即可

首先在这一页选择“Custom”

API部分全部去掉

“Development Tools”中选择“QT Creator”(默认)和“Desktop QT”中的MinGW版

个人判断:这个库用于QT的动态编译,选择安装,即可在今后实现:调试时使用动态库,方便快捷;发布时使用静态库,便于使用。

这里我又选择了一遍MinGW,保险起见:)

2、  安装QT标准库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安装前的最后一步需要选择MinGW的安装目录,在QTSDK文件夹下

选择mingw的文件夹即可

3、  安装Perl环境

一路狂点Next即可

步骤三:标准库的编译

1、  配置编译选项

1)打开X:\Qt\4.8.0\mkspecs\win32-g++\qmake.conf  (X为QT安装盘符)

(建议先备份一下)

在QMAKE_LFLAGS后面加上 –static

并将QMAKE_LFLAGS_DLL后面的 –shared 改为 –static

保存并关闭

2)将X:\Qt\4.8.0\bin 下的syncqt与syncqt.bat 这两个文件删除或改名

否则在编译时会提示找不到perl环境,如下图所示

2、  开始编译

打开Qt 4.8.0 Command Prompt软件,输入

configure –static –release –no-exceptions

PS:这个配置仅编译release版本,如果需要同时需要静态版的Debug版本,需要把-release 改为 –debug-and-release

回车后会有版本选择和用户协议,先后按”o”(Open Source) “y”(Yes)

…………耐心等待一会…………

配置完成后会出现下面这个画面:

————在开始这个步骤前,请确保你有至少2个小时的空闲时间————

接着输入 mingw32-make sub-src

回车………该干啥干啥去吧…………直到你看到下面这个画面:

PS:编译过程中可以浏览网页,可以刷微博聊QQ,但不建议跑大型程序,否则会大幅降低编译速度!!

当你看到这个画面时,恭喜你,马上就成功了~

步骤四:配置QT Creator

打开QT Creator新建一个工程,在Project界面点击下图所示的Manage按钮

点击ADD

进入目录X:\Qt\4.8.0\qmake 选择qmake.exe 如下图

底下的Version Name可以自己起(我用的Qt 4.8.0 Static)

返回Project界面,添加刚才选择的编译器

选择好之后,记得确认选择的是QT4.8.0的Release版本(静态Debug版没有编译,所以选择该模式会出错)

编译一下,进入工程目录,直接双击程序,完美运行!

至此,QT静态编译完成。

由于QT直接编译出来的exe体积较大,为了节省空间,便于保存与传播,可以压缩一下,这里选用UPX

拷贝UPX.EXE至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

在cmd中输入upx(+空格)(+文件路径+文件名)(+回车)

即可出现下图

压缩比例为39.93% 可见效果还是非常可观的

至此,QT的静态库编译全部完成。

为了保证教程的准确性,我在写教程前,已将QT完整删除并重新安装编译,每完成一步就写一步的教程。我的编译方法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按照我的方法,保证可以成功!

Enjoy :)

网友:
楼主有耐心,顶下。。。

网友:
非常好,支持!
用静态的方法能编译成绿色版的软件,子配合 UPX压缩有,文件大小也不大!
支持楼主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再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好的帖子再顶顶

哈哈!~~ 谢谢小马哥!!!:lol

网友:
这个要mark下。。。

网友B:
楼主,我的好像有问题啊,说不识别 static 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好像有问题啊,说不识别 static 指令????

-static不是static
如果还不行,请上传截图,我会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static不是static
如果还不行,请上传截图,我会帮你解决

哦,谢谢。我是打的-static 。现在在公司呢,只有晚上回去截图了。
因为VC 的界面太难看太难弄了。所以想自己学学QT。

网友C:
强烈顶楼主
动态库其实还挺好的,但是碰到客户那里装了杀毒软件什么的就经常会对我们的库做手脚(有时候没被删掉,但是二进制对比发现内容有被改动)
想了解一下打成静态以后文件体积如何?编译是否很久?

追加一下问题:为什么楼主的Qt需要编译标准库呢?我装Qt SDK以后就直接用了,没有编译这一步啊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有时间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顶楼主
动态库其实还挺好的,但是碰到客户那里装了杀毒软件什么的就经常会对我们的库做手脚(有时候没 ...

静态库编译出来体积较大,而且编译时间较长。所以我个人推荐静态库和动态库,两者并存
调试的时候用动态库,编译速度快,体积小。最终发布的时候用静态编译一次就可以了,如果用upx压缩一下,效果会更好(同类型的exe压缩软件都可以的)

QT SDK中已经包含了编译好的动态版标准库,装好即可使用
如果想要静态编译,就需要下载QT源代码,然后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静态编译,才能达到效果
在project页面中可以看到,选择编译器时,SDK自带的,与自己编译的,并无冲突,可以自由切换

网友D:
qtsdk 用的mingw gcc4.4静态编译出来的还是会依赖mingwm10.dll,使用新版的mingw就没这个依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tsdk 用的mingw gcc4.4静态编译出来的还是会依赖mingwm10.dll,使用新版的mingw就没这个依赖了

我用的是QT SDK4.8自带的mingw
之前也用过静态版的mingw
差别不大…………… 编译方法错误,照样依赖dll

网友C:
有感于楼主的教程和热心,写了一个QtDesigner小教程,可惜图片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感于楼主的教程和热心,写了一个QtDesigner小教程,可惜图片出不来

支持!!!
图片可以试着重新上传一次

以后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B:
楼主,我介绍下情况:
我SDK装在d盘、D:\QtSDK
我的Qt标准库装在第一步 D:\mingw。第二步,安装前的最后一步需要选择MinGW的安装目录,在QTSDK文件夹下选择mingw的文件夹。(这是按照你给的方法)、
然后安装 安装Perl环境。
打开Qt 4.8.0 Command Prompt软件,输入

configure –static –release –no-exceptions

结果如下:

Unknown option –static

(不知道为什么上传不了图片啊)

网友:
是不是因为没有设置path??

网友:
支持!回头慢慢搞,多谢楼主!

网友:
-- QTDIR set to D:\mingw
-- PATH set to D:\mingw\bin
-- Adding D:\QtSDK\mingw\bin to PATH
-- Adding C:\WINDOWS\System32 to PATH
-- QMAKESPEC set to win32-g++

D:\mingw>configure –static –release –no-exceptions
Unknown option –static
Usage: configure [-buildkey <key>]
       [-release] [-debug] [-debug-and-release] [-shared] [-static]
       [-no-fast] [-fast] [-no-exceptions] [-exceptions]
       [-no-accessibility] [-accessibility] [-no-rtti] [-rtti]
       [-no-stl] [-stl] [-no-sql-<driver>] [-qt-sql-<driver>]
       [-plugin-sql-<driver>] [-system-sqlite] [-arch <arch>]
       [-D <define>] [-I <includepath>] [-L <librarypath>]
       [-help] [-no-dsp] [-dsp] [-no-vcproj] [-vcproj]
       [-no-qmake] [-qmake] [-dont-process] [-process]
       [-no-style-<style>] [-qt-style-<style>] [-redo]
       [-saveconfig <config>] [-loadconfig <config>]
       [-qt-zlib] [-system-zlib] [-no-gif] [-no-libpng]
       [-qt-libpng] [-system-libpng] [-no-libtiff] [-qt-libtiff]
       [-system-libtiff] [-no-libjpeg] [-qt-libjpeg] [-system-libjpeg]
       [-no-libmng] [-qt-libmng] [-system-libmng] [-no-qt3support] [-mmx]
       [-no-mmx] [-3dnow] [-no-3dnow] [-sse] [-no-sse] [-sse2] [-no-sse2]
       [-no-iwmmxt] [-iwmmxt] [-openssl] [-openssl-linked]

网友:
图片如下。。。
attach://2691.jpg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非常感谢!

网友:
恩  非常完整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介绍下情况:
我SDK装在d盘、D:\QtSDK
我的Qt标准库装在第一步 D:\mingw。第二步,安装前的最后一 ...

修改qmake.conf配置文件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qmake.conf配置文件了吗?

"步骤三:标准库的编译

1、  配置编译选项

1)打开X:\Qt\4.8.0\mkspecs\win32-g++\qmake.conf  (X为QT安装盘符)

(建议先备份一下)

在QMAKE_LFLAGS后面加上 –static

并将QMAKE_LFLAGS_DLL后面的 –shared 改为 –static

保存并关闭

2)将X:\Qt\4.8.0\bin 下的syncqt与syncqt.bat 这两个文件删除或改名"

这些我都照做了。。

PS:楼主这么晚还没睡觉啊,早点睡觉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骤三:标准库的编译

1、  配置编译选项

截图中
底下的帮助信息中有[-static]选项,但并不识别这条指令
我google了一会没有发现解决方法

请问你的软件安装配置是按照教程里来的吗(除了QT安装目录)?
要不试试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E:
QT静态编译后,体积是否会比VC的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截图中
底下的帮助信息中有[-static]选项,但并不识别这条指令
我google了一会没有发现解决方法

哦,谢谢你啊,我也用baidu搜索了下,也没有发现好的解决方法,我的确是按照教程来的。
那我晚上回去重装下试试看咯。看能不能解决。然后再反馈结果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QT静态编译后,体积是否会比VC的大啊?

QT跟VC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谢谢你啊,我也用baidu搜索了下,也没有发现好的解决方法,我的确是按照教程来的。
那我晚上回去重装 ...

好的~
-static应该不会是输入错误,路径的话我看上面的信息也没错
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程序的安装过程中出现了主观或者客观的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static应该不会是输入错误,路径的话我看上面的信息也没错
所以我在怀疑是不是程序的安装过程中 ...

哦,那我回去重装试试看。。全部重装,还是只重装部分?

网友:
很近没写上位机了,以前只用过VB,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那我回去重装试试看。。全部重装,还是只重装部分?

如果不急着用~ 全部重装应该会更保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急着用~ 全部重装应该会更保险

,晚上回去试试看喽!

网友F:
经曾在ubuntu下编译QT4编译了4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曾在ubuntu下编译QT4编译了4个多小时

给你看一下我之前的失败产物,花10小时换来的…………

网友:
不错帮顶!

有个问题请教 LZ  静态编译 windows 下QT 应用 是否只下载安装
   1.    Qt libraries 4.8.1 for Windows (minGW 4.4, 319 MB)
   2。  Qt Creator 2.4.1 for Windows (53 MB)
   就可以。
   Offline installer - 1.3 GB  太大  好像其中许多东西 LZ 也没选。

网友G:
不知道QT发展前途如何?总觉得不温不火的样子,平常很少见到QT的相关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QT发展前途如何?总觉得不温不火的样子,平常很少见到QT的相关讨论。 ...

好不好用只有自己试试才知道……

网友H:
只做 windows 下QT 应用 只下载
1.    Qt libraries 4.8.1 for Windows (minGW 4.4, 319 MB)
2.   Qt Creator 2.4.1 for Windows (53 MB)
即可 。
不一定需要   Offline installer - 1.3 GB,  太大 。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做 windows 下QT 应用 只下载
1.    Qt libraries 4.8.1 for Windows (minGW 4.4, 319 MB)
2.   Qt Cre ...

SDK装起来方便点…………
装好即用

网友:
1.    Qt libraries 4.8.1 for Windows (minGW 4.4, 319 MB)
2.    Qt Creator 2.4.1 for Windows (53 MB)

绝对 装好即用!

网友D:
传个以前搜回来的文档,关于静态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个以前搜回来的文档,关于静态编译的。

谢谢分享~~

虽说……类似的中文文档我基本已经全部看过了…………

网友:
非常好,备用

网友I:
增加了qmake.exe,但是没有选项。图一

网友:
果断收藏,回头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增加了qmake.exe,但是没有选项。图一

第一行怎么显示的是Visual Studio版本?

网友:
谢谢楼主,我在安装选择错了。
重新安装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急着用~ 全部重装应该会更保险

楼主,用vc处理ms级的数据,并画出实时图形,可行么?
用串口,波特率115200.
这里30ms采集数据可以,但是想达到10ms采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好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vc处理ms级的数据,并画出实时图形,可行么?
用串口,波特率115200.
这里30ms采集数据可以,但 ...

每秒24帧,画面就已经很流畅了,速度再快,肉眼的速度还是跟不上~
1/24=0.041也就是40ms~
所以说你的30ms速度已经够用了
10ms采过来的数据可以保存在计算机中,做进一步的算法分析

不过貌似图形界面的速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显卡的能力吧……
记得我当年用VC画图~ 都是一条一条线段拼凑起来的

这两天在研究qwt控件,专门用于采集数据的2维作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秒24帧,画面就已经很流畅了,速度再快,肉眼的速度还是跟不上~
1/24=0.041也就是40ms~
所以说你的30ms ...

重新装了遍,还是不行。。

attach://3663.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了遍,还是不行。。

attach://3663.jpg

这个现象……我也有点囧了………………
我这边用的是Win7旗舰版+管理员权限
你那个会不会是因为程序的权限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现象……我也有点囧了………………
我这边用的是Win7旗舰版+管理员权限
你那个会不会是因为程序的权 ...

我用的是xp ,,救命啊。。

网友J:
友情提示一下:按照QT的授权,编译成静态库是需要开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xp ,,救命啊。。

楼主,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把你编译好的文件直接发给我,看行不行???
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看一下我之前的失败产物,花10小时换来的…………

lz辛苦,资料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友情提示一下:按照QT的授权,编译成静态库是需要开源的

哈哈!~ 我不怕开源
以后想出什么好点子,肯定还会写成教程与大家分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个想法,不知道把你编译好的文件直接发给我,看行不行???
期待你的回答。。 ...

QT文件夹压缩后586MB~
呃…… 有点大………… 不知道哪种方式发给你比较好
我目前的权限是~每天能上传400M的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QT文件夹压缩后586MB~
呃…… 有点大………… 不知道哪种方式发给你比较好
我目前的权限是~每天能上传400 ...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要是静态编译,需要那些文件,你直接发给我行不行?难不成需要那么大的东西么?不是很懂,望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QT文件夹压缩后586MB~
呃…… 有点大………… 不知道哪种方式发给你比较好
我目前的权限是~每天能上传400 ...

你有115盘么?可不可以上传到115盘,这个应该不违背论坛规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要是静态编译,需要那些文件,你直接发给我行不行?难不成需要那么大的东西么?不是 ...

需要MinGW和QT Library

明天回家传到网盘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MinGW和QT Library

明天回家传到网盘上吧~

你发给我的东西,我不会还要编译吧,是不是直接给我,我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给我的东西,我不会还要编译吧,是不是直接给我,我就能用??

我把我编译好的库发给你吧~
不过这种方法……能不能用我还真没测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我编译好的库发给你吧~
不过这种方法……能不能用我还真没测试过………… ...

不要紧啦,不行也没关系,你先发给我喽。。
谢谢喽。。

还是上传到论坛,让其他人也可以享受楼主成果而“不劳而获”吧。。哈哈
带大家说声谢谢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紧啦,不行也没关系,你先发给我喽。。
谢谢喽。。

清除中间编译文件,再加上7z压缩,把文件控制在了400M以内~
先传到115上,你测试一下能不能用,如果可以用并且觉得有价值,我再传到论坛上作保留~

http://115.com/file/angrqh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清除中间编译文件,再加上7z压缩,把文件控制在了400M以内~
先传到115上,你测试一下能不能用,如果可以 ...

你把文件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文件分享下。。

呃…………这是神马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这是神马情况=。=

哇靠,这么关键的时刻,居然。。。

网友B:
楼主,发现新问题,
输入 mingw32-make sub-src 时,显示如下:
attach://5581.jpg

attach://5582.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发现新问题,
输入 mingw32-make sub-src 时,显示如下:
attach://5581.jpg

呃……我表示我之前没遇到过类似情况啊…………
configure步骤怎么完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呃……我表示我之前没遇到过类似情况啊…………
configure步骤怎么完成的? ...

哈哈,我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很懒,就复制你的,结果不知道原因。
我昨天晚上是自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打上去的,结果好用。。。
但是还是遇到上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很懒,就复制你的,结果不知道原因。
我昨天晚上是自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打上 ...

这都可以!!!!!!! =。=

呃……呃………… 这次是不是哪里又偷懒了?

网友K:
这个是bean,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bean,哈哈

哦?你认识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都可以!!!!!!! =。=

呃……呃………… 这次是不是哪里又偷懒了? ...

这个。。应该没有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了吧

用管理员运行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管理员运行试试~

我的是xp!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管理员运行试试~

楼主啊,把你编译好的文件发给我吧。应该可以的。就像qwt一样,我要用的话,只需要qwt的lib和dll,不需要他的源文件,免得自己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把你编译好的文件发给我吧。应该可以的。就像qwt一样,我要用的话,只需要qwt的lib和dll,不需要 ...

把你Q给我说一下吧~
我给你发一份测试(删除中间文件后,7z压缩不到400M)
btw:我前两天试了下qwt,不会移植…………所以打算自己写界面

PS:论坛是不允许留QQ和邮箱的,我解释一下~
由于115网盘最近暂停上传(至2012.4.15),传到论坛上太消耗论坛资源(且不保证能用)
所以先由我和raohao101测试一下,如果验证可行,我会上传到115网盘供需要的网友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Q给我说一下吧~
我给你发一份测试(删除中间文件后,7z压缩不到400M)
btw:我前两天试了下qwt,不会 ...

好地,我先测试下。

网友L(2012-04-28):
看了你的帖子我才注册的号  请问搂主 想在QT中选用MSVC2008调试编译 ,有解决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了你的帖子我才注册的号  请问搂主 想在QT中选用MSVC2008调试编译 ,有解决方法吗 ...

要在QT中编译VS的工程?
这个目前还没试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要在QT中编译VS的工程?
这个目前还没试过

我的意思不是在QT中编译VC的工程  意思是在QT中选那个vs2008编译的编译器来编译生成静态的QT的项目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意思不是在QT中编译VC的工程  意思是在QT中选那个vs2008编译的编译器来编译生成静态的QT的项目 怎么 ...

脸贴在屏幕上总算看清了图片上的字…………

你的版本选错了
参考帖子中的第四幅图
不同的编译环境需要不同的QT Library

你这个是专供VS环境下编译QT的
QT环境中编译QT工程,需要使用MinGW版本

网友L:
楼主 你第四步 那个option界面怎么弹出的  点了ADD是弹不出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你第四步 那个option界面怎么弹出的  点了ADD是弹不出的阿

打开一个工程
在Projects中点击Manage
就会出现Options对话框
点击Add添加

如果你用的不是4.8版本,操作上可能会稍有不同

网友M(2012-10-12):
不知道嵌入式学上位机 应该学MFC还是QT,请楼主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嵌入式学上位机 应该学MFC还是QT,请楼主指教

哪个学好了肯定都会很牛X

我接触QT最开始是觉得可以跨平台
后来越用越觉得比VC要顺手~~

不过毕竟QT在国内的普及率比不上VC
所以遇到一些问题还是需要自己去摸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学好了肯定都会很牛X

我接触QT最开始是觉得可以跨平台

感谢楼主传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