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IC?

楼主(2012-03-24):
图中的U2 是什么IC? AD_in是热电阻信号输入端

网友:
AD转换芯片吧?

楼主:
是AD芯片,但是第1脚VCC,14脚GND 的真没见过。

网友:
热电阻的,应该是采样了.AD

楼主:
没有知道吗?:dizzy:

楼主:
来看看,这么久都没人知道啊

网友:
哎,才疏学浅,不认识。

网友:
没见过,不符合逻辑啊,1是电源,14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