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新手画板 请高手指正 谢!

楼主(2012-03-24):
原理图用的论坛前辈的B1版本的

单片机是MEGA48 PCB板刚发出去 正准备调试程序 发个图出来 请教点经验先,谢谢。。:$

网友A:
支持,SI4432 是个好RF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SI4432 是个好RFIC

刚开始接触,以前也没有做过无线,不知道PCB画的对不对,程序还没有弄呢,一团糟,希望前辈能给点建议、、、

网友B:
估计够呛,应该算是要美观,不要性能,可以参考官方推荐的PCB布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够呛,应该算是要美观,不要性能,可以参考官方推荐的PCB布线方法

您的意思是这个板子有可能调试不出来?:'(

网友C:
RF部分估计距离不远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部分估计距离不远

800米能到吗?后面天线那里画的有点远了 我的应用能到800米就行 不知道这个板子能行不 以后画板子再改进 第一次画 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这个板子有可能调试不出来?:'(

只要原理图没错,PCB没画错,肯定可以发射接收,只是距离会大大折扣·

楼主:
能发射接收就好 打点折扣也没事 这次样板 我能看到效果 以后再画板我会根据论坛里其他人的板子参考着画的

楼主:
期待我的板子,怎么这么慢呀

楼主:
板子回来了,芯片买了,准备开始调试了,希望一切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