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信号放大电路怎样处理好

楼主(2012-03-24):
请下面两种放大模式电路中,哪个好点:

1. 在两个FR Filter之间加一个LNA,如图:

2. 每个FR Filter都加一个LNA:

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
最好是LNA输入和输出各加一个SAW

网友:
都是用第一种方案,第二种在芯片外面都要两级放大?一般芯片内部都还有一级LNA放大的。

第一种方案,在外界干扰比较少的情况下可以去掉第一级的SAW。

在干扰较强的情况下,第一级的SAW虽然提高了整个链路的NF,却提高了系统的C/No的值,因为LNA并非窄带线性放大,在外界强功率干扰(如GSM(900MHz时,通过分频或者倍频(LNA内)会产生多种频率的信号,有带内也有带外,虽然后级的SAW能滤掉带外干扰,但带内却无法滤掉, 所以如果前级缺少SAW,则C/No的值会随干扰信号的增强而降低。另一方面,前级缺少SAW时LNA也很容易受到阻塞,GPS的干扰手段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信号阻塞。
干扰比较少时,增加第一级的SAW,噪声系数增大,引入了插入损耗。前级SAW的插损会导致信号衰减,但如果选型、设计都做得好的话,应该可以控制在1dB以内的。

最后,采用什么方案跟选择的天线也有比较重要的关系;比如PIFA天线的带宽比陶瓷天线大很多,所以,PIFA天线比陶瓷天线更加需要进行前级滤波。

楼主:
因为天线是采用佳邦的50*36的陶瓷天线,第一种方案,在外界干扰比较少的情况下可以去掉第一级的SAW,已采用,GPS做信号传导时只有-37DB,在有干扰的因素下只有-31DB,天线的效果很差,不得已才用下面的电路试一下.

网友:
陶瓷天线的陶瓷介质不都是正方形的么?

楼主(2012-04-28):
用的是5036的Chip

网友:
只有顶礼膜拜加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