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OOT电路中电压监测的问题

楼主(2012-03-24):
小弟最近做一个简单的移动电源电路,功能需要用监测锂电池电压,当电压小于3V时,关断电池。我试过了两种方案,都是上海如韵的IC,一个是CN301,一个是CN809,CN301的电路如图
使用CN301时,上电一瞬间,CN301的输出是正常的,但是随后(不超过一分钟),CN301就损坏了,输出一直维持低电平,但是并没有过热的现象
使用CN809时,上电后,输出一直是低电平,将MOS管的漏极和boost电路断开,输出恢复正常(高电平),讲一个功率电阻作为负载接到漏极,输出仍然正常

如韵的工程师说是boost电路的高速开关导致监测不准确,请问坛子里有没有前辈遇到过类似问题,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重新搭一个电路。
2、使用锂电保护IC+双MOS:IC:DW01+ S8261             MOS:SM8205AOC ...

您好,这个方案之前想到过的,但是会不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以DW01为例,以小弟理解,如果电池过放电或者过流后芯片就会锁死外部MOS,停止放电,此时必须要一个充电电流流过IC才能释放。

这个案子里面电池是单独取下来充电的,保护电路做到电源板上,用来过流和过放保护(不需要过充保护),那么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出现过流或者过放后DW01进入保

护状态以后,我将电池电芯拿下了充电,充满后装回去,DW01会不会仍然处于保护状态无法释放?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里的过放保护该怎么做呢?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