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类似对讲机一样能够在城市复杂环境中传输5-6公里的

楼主(2012-03-24):
有没有类似对讲机一样能够在城市复杂环境中传输5-6公里的无线数传模块?

看了很多对讲机都可以在城市复杂环境中传输音频5-6公里。有没有类似的数传模块?

网友:
合法的状态下,只有加中继吧?覆盖全城不是问题。

楼主:
楼上,我想问的是是否有类似的数传模块?网上看到的,都最多也就是1,2公里,感觉没法跟对讲机的通信距离和穿透能力想比拟。

网友:
数传电台可以的, 以前的BB机、中文BB机,定向天线 +几百W 发射,几十公里都OK ,

网友:
这种价格很高的

楼主:
价格不是问题,只要确实能够在复杂环境中传播几公里左右的距离就可以。帮忙推荐一款吧,谢谢。

楼主:
买了很多款无线模块,都标称可以传输几公里,但是稍微以阻挡就全部歇菜了。测试过国外的XTEND系列号称几十公里的模块,实际上也是必须保证通视条件才行,否则也是没戏。

网友A:
要成本低的,可以用普通的 RFIC(比如SI4432 SI4463 CC1101 A7102 XE1205) + 三菱模块(成本60W  1百多元),开关切换可以用高频继电器(简单、速度慢) 或者 是Pin 管(速度快)。这样一台双向主机成本可以很好控制。但是切记这是 超规格的,Tx 功率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成本低的,可以用普通的 RFIC(比如SI4432 SI4463 CC1101 A7102 XE1205) + 三菱模块(成本60W  1百多元 ...

你这个思路很好,谢谢。请问要怎么切换?这块不太了解,是切换输入和输出的方向?

网友A:
你的主机要接收和发射,TX RX 都是共用一根天线的,所以你得弄个切换开关呀。
我做过很多类似的电台,通信协议做好,可以非常可靠的远距离通信。
一起学习,希望我的信息都你有帮助。

网友:
数传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机要接收和发射,TX RX 都是共用一根天线的,所以你得弄个切换开关呀。
我做过很多类似的电台,通信 ...

兄弟,你是否有成熟的方案或产品可以售出的?

网友:
我做数传电台就只能做到复杂环境1公里,功率做5W的。
而且对讲机的音频信号可以存在一定量的误差。
数传信号反而信号错了几bit很容易就失败的。。

网友B:
下面我说的楼主可能会生气,不过也可能是一种方案:手机。。。

与其自己开发数传模块,不如在城市中使用两个手机模块进行数据传播,就是需要点通信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我说的楼主可能会生气,不过也可能是一种方案:手机。。。

与其自己开发数传模块,不如在城市中使用两 ...

有一点我没讲清楚,我们的产品除了在城市里使用,还会用在山区,很多地方是没有手机信号的。所以目前的设计里已经有了GPRS,但还需要有一个无线数传通道,作为后备方案。

网友:
有呀,数传电台即:专业对讲机或电台内嵌无线调制解调器。
ZHDR192 数传电台等等

网友(2012-08-02):
引用 楼主:
有一点我没讲清楚,我们的产品除了在城市里使用,还会用在山区,很多地方是没有手机信号的。所以目前的设 ...

山区在高处加中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