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般都是用什么51单片机

楼主(2012-03-24):
AT89S52        STC89C52RC? C8051F?

都是用什么来下载了?USBISP?USBASP? 还是JTAG?

大家觉得哪种单片机是用稳定 抗干扰能力强,多谢指教了,因为最近用AT89S52下载程序老是不成功 准备换单片机了

网友:
我用c8051f.too

网友:
有问题应该想办法解决。。。

不应该逃避的。。。

AT51活了这么多年了,肯定不会这么差的

楼主应该用心解决这些小问题,积累宝贵的经验。

网友:
51的话还是用AT89S52,检查一下复位管脚,不过现在用STM32较多

网友:
这几种都用过,AT89S52用ISP下载经常头几次还可以,然后就越来越慢,最后就下不进去了,但是用烧写器还是能并行烧录的,很奇怪。STC的就是图它下载方便,但是程序一调不通想用仿真器都纠结,没合适的。C8051F020这两天正在用着,功能够强,仿真器也好用,就是Datasheet写的有点云山雾罩,新加的功能头一次上手还是有点犯难。

网友:
虽然老妖怪被人骂的厉害,还是用他的

网友:
我用c8051f.too.too

网友:
现在51系列的单片机各品牌性能 基本相差不多,标准8051厂家出的 基本都是PIN TO PIN,主要看价格。新唐51单片机性价比还不错,可以参考下。最近新唐有推出一个增强型8位51微控制器:N79E815A,N79E814A,N79E813A,N79E8132AS16,价格都在3元以内

网友:
用过几种,现在用STC12的1T单片机,还不错

网友:
建议初学者还是用STC或AT89系列的单片机。比较稳定。C8051F系列的单片机功能虽强但是确确实实很不稳定。整不好就烧片子。

网友:
51主要用C8051F,偶尔用2051,最近新唐的51很诱人的说

网友:
STC89C52RC

网友:
stc这个可以有

网友:
在用SST89E516,其实通用型的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