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红外解码时,如何自动判别32位还是42位???

楼主(2012-03-24):
请问做红外解码时,如何自动判别32位还是42位?怎样让程序同时能解32位和42位??
NEC的uPD6121G是32位
LC7461格式的,引导码+13位用户码+13位用户反码+8位键数据码+8位键数据反码。
谢谢。

网友:
引导的时间应该是不同的,NEC的应该是9mS+4.5mS=13.5mS

另一个没用过,楼主查下资料,感觉上可以利用引导时间加以区分。

楼主:
引导码是一样的
uPD6121格式的,引导码+8位用户码+8位用户反码+8位键数据码+8位键数据反码。
LC7461格式的,引导码+13位用户码+13位用户反码+8位键数据码+8位键数据反码。(这种通常用于电视机)

网友A:
引导码后,再接收26位码,前13位+后13位,如果等于8191 则是LC7461格式,那么再接收16位;
否则则是uPD6121格式,那么再接收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导码后,再接收26位码,前13位+后13位,如果等于8191 则是LC7461格式,那么再接收16位;
否则则是uPD6121 ...

谢谢!说得很详细,但要实现起来我觉得有点难,我试着写写看。

楼主:
那位大佬有现成的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
前13位+后13位,等于8191 ???/好这是怎么算的????????????求解

网友:
得到答案了 直接用计算器,谢谢!就是反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