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NEC单片机管脚对地电阻是49欧左右是烧坏了?PLMD0管脚

楼主(2012-03-24):
     上次RXD TXD对地电阴也差不多是49欧左右,后来换了一块能用了,今天晚上还在下载跑程序呢,结果现在PLMD0引脚对地是49欧.难道又烧坏了?前几天才换的芯片啊.

补充问题:
       我用的是526A的芯片,芯片重写次数如下图,我用的是APPLILET产生的IAR工程,不知道是不是属于100次的那个情况?大家都是怎么设置工程的?

网友A:
楼主用的是瑞萨什么型号啊??我们公司用的是R8C 2X系列;;

感觉瑞萨的寄存器好多啊;

楼主:
我用的是78K0/KD2,我是刚接触这个单片机不久,用的是APPLILET软件生成的工程.省了蛮多事情的.边用边学.就是刚开始就遇到这么头疼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瑞萨什么型号啊??我们公司用的是R8C 2X系列;;

感觉瑞萨的寄存器好多啊; ...

78K0/KD2,用78F0526A.

楼主:
换了一个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