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光膜制版 基于ATmega168 和EMP240的DDS发生器

楼主(2012-03-24):
先上图:

补充内容 (2012-3-25 13:51):
频率范围0Hz~1.6MHz 步进1Hz(可改至更小) 32-bit DDS累加器  100MHz 时钟(外部有缘晶振)

补充内容 (2012-3-25 13:55):
本DDS的缺点:  PCB布线太松散ATmega168  16KBFlash 中有12KB 都是在支持GUI系统如果不用GUI的话可用ATmega48 加串口在PC端用控制台控制。

补充内容 (2012-3-28 13:32):
感光制版法更新于27楼

补充内容 (2012-4-2 10:36):
测试结果和工程包 更新与29楼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顺序有点乱 还不太会用新版的论坛    ICCAVR 工程以及 Quartus II 工程下星期上传

网友:
调试结果请记得一并上传

网友A:
为啥有红有蓝啊?是做了两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有红有蓝啊?是做了两块么?

蓝的是PCB制版时脱模前的 红的是上阻焊红油后的。

网友A:
不淡定了 为什么我回帖老是会有重复的啊、、、、、、

网友:
板子挺漂亮的 呵呵

网友:
佩服楼主的手工制版手艺。。。比我强太多了。。。向你学习O(∩_∩)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淡定了 为什么我回帖老是会有重复的啊、、、、、、

人品好

网友B:
请教下楼主,你的胶片用什么打印机打的?我用惠普新的1136打印激光专用胶片如论怎么弄也不行。

网友A:
想知道240里有没有放波形数据啊?放了的话频率如何改变呢?能像fpga那样例划个rom出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楼主,你的胶片用什么打印机打的?我用惠普新的1136打印激光专用胶片如论怎么弄也不行。 ...

我用的是HP Deskjet 1000  改连供墨盒的 淘宝上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240里有没有放波形数据啊?放了的话频率如何改变呢?能像fpga那样例划个rom出来么? ...

波形由Atmega168产生然后交给epm240由EPM40写到61LV25616中

网友:
楼主手工工艺不错,有时间写个制作过程和注意事项,最好来点图片。

网友:
这个强,制作很漂亮。手工很不错嘛

网友:
真漂亮!能不能把制版过程分享一下

楼主:
这个星期抽点时间写制版过程

网友:
效果不错哦!就是没耍过光膜制版  弄不来这个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

网友:
蛮精致的,艺术品啊

楼主:
制板主要两个重要工序:
   贴膜和显影
解决好这两个工序将使制作成功的几率增大,先说贴膜:

         贴膜主要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膜和PCB间不能有气泡 特别对10mil 线宽的板来说最重要
    其次膜要紧紧的粘在板上。

   下面来说如何贴膜:
         首先说一说膜的特性:
               1.感光膜撕掉两边的保护膜后中间的膜是一种可透水的膜。
               2.膜的粘性随温度的不同而不同 温度高时粘性强 温度低时粘性弱 比如60~70 摄氏度时 很黏
                 而 在零下时 几乎没有粘性。
         贴膜:
               第一步   PCB板除锈。
               第二步   PCB板除油(用碱性溶剂洗版且手也要用碱性溶液洗一下 避免之后的工序手摸到板是使板沾油)
                        出油后将板擦干。
               第三步   贴膜(贴之前将其中一层保护膜撕掉另一层不动) 为了不产生气泡采用沾水法 用水将膜与板间的气泡赶走 但是注意贴完后一定要将膜与板间的
                        水完全挤出。之后用电吹风吹贴好膜的板此时可用手在膜上施加压力时膜与板紧贴。
                        此时因为膜的另一层保护膜没有撕掉所以膜和板之间依旧有极少量的水所以无论以上步骤施加多大压力膜与板的附着力依旧不够。
                        下面将解决这个问题。
                        将贴了膜的板放如冰箱冷冻室3分钟便可轻易将膜另外一层保护膜撕掉(此保护层不要扔掉)。此时膜已完全露出再用吹风机吹
                        得话便可将剩余水分完全吹干。吹完带冷却后膜和板之间便牢牢的黏在一起了。
    其次是曝光:
               为了不使感光时完全裸漏的膜和胶片粘住此时需将保护膜再贴上(注意保护膜贴完后不能和膜之间有气泡不然有气泡处感光会出现问题 即气泡
         处的感光程度在相同时间长短照射下会比无气泡处弱很多)贴膜方法依旧采用沾水法但此时仅需将水排静就行。
               然后就是感光。
               感光完后同样将感光好的板放到冰箱中冷冻3min 便可将保护膜轻易撕掉。
               之后用电吹风将板完全吹干。
    最后是显影:
               显影液用碳酸钠就行。
               将板泡到显影液中,此时板泡久点也没事因为前面铺垫做的好!显影过程中可用
         手指轻抚板以加快显影但不要用指甲。待铜露出来后再多泡2min 因为经常铜是露出来了
         可是其实它上面还有很薄的一层物质。

楼主:
虽说我的这种方法步骤很麻烦 涉及到两次贴膜但是这是为了给出足够的裕量
以时板不断线 使之后的开发更顺畅。

楼主:
NND 光下载不回帖

网友:
顶了!!!非常好!!!感谢楼主!!!

网友C:
楼主epm240用的晶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epm240用的晶振多少啊???

100MHz

楼主:
这个作品拿去应聘 会有人要我吗?  我现在大三。

楼主(2012-04-28):
引用 网友D:
cool !

莫老大第一次回复我的帖子 谢谢!

网友(2012-07-22):
来学习了,经过坛友的推荐,搜到到贵贴,下载了您的资料,谢谢

楼主:
问一下大家这个如果做成DIY套件大家会喜欢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大家这个如果做成DIY套件大家会喜欢吗??

请教一下LZ,过孔是怎么连通的呢?谢谢!

网友:
收藏 慢慢品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LZ,过孔是怎么连通的呢?谢谢!

4148的管脚 或者网线铜芯。

网友:
手工板子,做的真个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4148的管脚 或者网线铜芯。

噢......我在研究怎样帮过孔电镀,目前最便宜的还是金电子的那个方法...

网友F:
问下设置的线宽/线距是多少?我用湿膜做到10mil/10mil这个级别就不行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都是不该有线的地方出现黑点,如果线宽在12mil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设置的线宽/线距是多少?我用湿膜做到10mil/10mil这个级别就不行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都是不该有线的 ...

o.245mm

网友:
不错,做的相当漂亮!

网友:
厲害..  研究一下..

网友(2012-12-16):
相当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手工不错,请问LZ是用的什么打印机,能做个教程吗?我的激光打印机只能过转印纸,过硫酸纸纸张都会变形,所以一直没试验成曝光法

网友:
LZ做得非常好啊。

网友:
LZ做得很好啊,先收藏,后学习。

网友:
楼主可否分享下感光时间呢?我总是把握不太好,曝光后的板子显影时候容易把太细的线弄掉,要不就是无法显影

网友:
不敢相信这板子是手工做出来的。头回见这么漂亮又专业的手工双面板。

网友:
板子做的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板主要两个重要工序:
   贴膜和显影
解决好这两个工序将使制作成功的几率增大,先说贴膜:

关于那个在感光膜下加水驱赶气泡有些疑问,之前我也试过在感光膜下加水,但腐蚀的时候出现你所说的一层极薄的透明物质,导致无法腐蚀。硬是用刷子加洗衣粉摩擦才好不容易解决问题。google搜索之后得知感光层的重氮根加水分解,感觉可能是分解后的物质导致那层透明物质的出现。
顺便说一下,剩余的那点水分对感光膜的粘性几乎没有影响。我做的时候,用牙刷加洗衣粉摩擦对感光后的膜没有丝毫伤害,那次我做的精度在15mil。

网友:
做得还不错 祝楼主找到好的工作.

楼主(2015-12-23):
怀念当年,手工PCB这个时代不会再回来了。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6-02-24):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挺不错的呀。电路整齐有序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作品拿去应聘 会有人要我吗?  我现在大三。

同大三,我学了CPLD还没实战呢!!

网友:
lz孔怎么掏的?电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大三,我学了CPLD还没实战呢!!

楼主已经老鸟,你们年轻人继续啊。

网友:
板子挺漂亮的

网友:
手工制版能达到这种水平,怎一个牛字了得!

楼主:
最近挖坟的好多啊,看来大家都比较怀念从前啊。

网友(2016-04-06):
楼主,你的阻焊红油怎么弄的这么匀的,我每次上就像得了牛皮癣一样!

网友(2017-12-11):
手工很好呀,我做的PCB老是断线。

网友(2018-02-23):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