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接PWM波的问题!急!!!

楼主(2012-03-24):
为了控制小车的速度!
l298的哪些引脚接PWM啊???
是enablea和enableb  还是input1、2、3、4啊??

网友:
楼上正解。
1,2,3,4控制方向

网友:
都可以的,看你个人喜欢

楼主:
我也觉得都可以!!

网友:
看数据手册的模块图,enableA 和enableB应当接PWM,IN1,IN2应当接方向控制,如果只用一个管脚控制一个H全桥的话,IN1和IN2间接个反向器(非门)即可,高电平一个方向,低电平另一个方向。

网友A:
也可以enableA 和enableB用于控制正反,IN1,IN2输入PWM,IN3,4输入PWM。跟BTS7960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enableA 和enableB用于控制正反,IN1,IN2输入PWM,IN3,4输入PWM。跟BTS7960一样。 ...

你用7960遇到过几个芯片性能不同,电机正反转效果不同的情况没?我现在用相似的7970,感觉每个芯片的性能都有差异,尤其是在电机启动的时候,感觉差异明显

网友:
没有,你要买正品的同一批次的,差异会小。

网友B:
用298有两个方案:
1,EA置高,可以直接接5V,IN1,IN2的其中一个脚PWM控制电机转速 ,另一个脚置高低控制正反转。优点:控制I/O少,具有刹车,调速,停车,功能;缺点:PWM控制的时候,会刹车,刹一下,转一下,伤电机,;我不用这种方法。
2,EA接PWM控制电机转速,IN1,IN2两脚置分别置高低控制正反转。IN1,IN2两脚电平相等就刹车。优点:电机运行平稳,具有刹车,调速,停车,功能;缺点:控制起来I/O多,若是两个电机就得用单片机的6个I/O;我不用这种方法。
3,EA接PWM控制电机转速,IN1,IN2两脚其中一脚接反相器,控制端接一起,控制端置高低控制正反转。优点:控制I/O少,电机运行平稳,具有调速,停车功能;缺点:不具有刹车功能,还得用74L00芯片或者CD4011,麻烦

控制端串100欧电阻或者直接驱动都可以,一般自己做东西都是共地的,用同一个电源,接光耦没必要,麻烦死了,效果好不到那里去;驱动稍大一点的电机要加散热片,几百毫安的电机就芯片发热了,298内阻大了点,只有单路2A,双路可以并联,这样可以做到4A;这个东西贵呀,298我用得多了,不怎么喜欢这东西,上面说的方法我都是自己做板子调试过的,才下的结论

我做东西一般自己做桥,很简单的其实,
1,用三极管做的成本低,,在电流不大的场合下适用,如中功率对管 B772和D882可以做到 3A,大功率对管TIP41,TIP42可以做到 6A,控制电路要调好,要加4个续流二极管到电源
2,用场效应管做的成本高了点,但效果非常好,在电流大的场合下适用,如TRF540和IRFP9540可以做到23A,场效应管内部体二极管效应,故可以不用接续流二极管到电源,另外的,场效应管可以采用全桥PWM(优点:PWM波形好,缺点:上管关断速度不够好)。或者下桥臂PWM(优点可以刹车,控制电路简单)

网友(2012-04-29):
标记一个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2012-07-08):
引用 网友B:
用298有两个方案:
1,EA置高,可以直接接5V,IN1,IN2的其中一个脚PWM控制电机转速 ,另一个脚置高低控制正 ...

你好,可以加下qq吗,学习这个的,有些问题不懂想请教一下 635017844

网友C(2012-09-14):
引用 网友B:
用298有两个方案:
1,EA置高,可以直接接5V,IN1,IN2的其中一个脚PWM控制电机转速 ,另一个脚置高低控制正 ...

能用7.2V驱动吗,我们的电池是7.2V的

网友B(2012-10-30):
引用 网友C:
能用7.2V驱动吗,我们的电池是7.2V的

可以的  内部的逻辑芯片能够工作就可以了  理论上是逻辑电压+2.5V就能工作  电源只要6V以上都可以正常工作,5V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3-03-20):
坛子真好,收益了。

网友:
真心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内部的逻辑芯片能够工作就可以了  理论上是逻辑电压+2.5V就能工作  电源只要6V以上都可以正常工 ...

5V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