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里糊涂】一朝回到解放前…我与3块钱的基准源…

楼主(2012-03-25):
在家用拆旧的AD584做了个基准源,虽然尾缀是JH,输出的温度系数30ppm/℃

应该是很差的版本的,spec写固定偏差也要30mV左右,但实际做出来效果还不错的

该款芯片可以设置输出2.500V 5.000V 7.500V 10.000V基准电压~

因为家里穷…没米…所以一朝回到解放前…拿起了手上的刻刀与覆铜板…

做了块线路板…效果如图:

恰好手上有个小外壳,就把板子磨成了这个形状放进去,盖子在旁边~

剩下的就是实测了~用的还是家里的台表…家里的台表是福禄克&飞利浦联合制造的

PM2535 六位半,(明天带到公司用安捷伦34401和34410再看一遍…)

先上家里的实测结果:

呵呵~结果很让人很满意~ 假定我这表有千分之3或4的偏差~

那对于手册上描述的JH尾缀的会存在的30mV的固定偏差来说结果也是很可观的~

下周找点高版本LH尾缀5ppm/℃的芯片试试~开心一把~

体验下好多9和好多0的美感~

//------------做实验的那几天论坛在更新--------------//

后续:我与基准源

前一阵在家做了基准源的实验,用家里的六位半对比了下~感觉还不错,前两天带到公司里,

用手头的计量过的表测了下~嘿,三块钱的AD584JH,除了温度系数外,还是挺靠谱的嘛~

看来没必要多花3块买个LH尾缀的了╮(╯_╰)╭,另外用这个基准源对比了下公司的福禄克17B和一个优利德的U71,

国产表真心不准啊,看上去就是加加除以2的…

楼主:
没人~自己做沙发~:lol

网友A:
这是电话线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话线的外壳?

不是的~我以前买东西的时候问做外壳的朋友要的,原本也么啥用,那天做基准的时候,发现刚刚好就用上了的~

网友B:
温漂也是很重要的,要实际测量下.

网友:
同一个排插上接个吹风机 又能测温漂 又能测抗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漂也是很重要的,要实际测量下.

温漂改天我约个公司热流罩的机时,用串口采一遍电压就都有了~

网友C:
线长需要考虑进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长需要考虑进去吧,,

如果万用表每次测量对0点进行积分的话就不要考虑啦~

网友D:
图片拍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拍的不错

回楼上~用的是卡片机拍的,600W像素的老机器了,都用了5-6年了

网友:
电路板要喷漆好点。。

网友E:
做个AD587吧,非常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个AD587吧,非常不错的。

晕。。。就买了588AQ 588BQ 还有586LR 586BR 和一个584~

JS那有有587的?

网友:
有的,LN的比较好。

网友F:
哦。。。。
http://qing.weibo.com/2340948434/8b8809d232000tk4.html

看到帖子想起自己手里似乎有这东西,翻箱倒柜,找了好久翻出来两个。
都是 584JH。一个是9126,一个是8708。

话说这东西最多也就能为14位AD用。。。校准3 1/2的表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
http://qing.weibo.com/2340948434/8b8809d232000tk4.html

咦花生大大竟然找到我QING了……

这个基准源只是练练手的啦~已经联系JJ准备做LT1000的基准源咯~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咦花生大大竟然找到我QING了……

这个基准源只是练练手的啦~已经联系JJ准备做LT1000的基准源咯~ ...

话说蛮丢人的,测AD584引脚电压的时候居然找错了,TO封装的,正好反向。。。。1~7弄反了,结果电压不对(接近)。
于是搜了下(成习惯了)。。。google上找到的网页不多。。。正好看到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话说蛮丢人的,测AD584引脚电压的时候居然找错了,TO封装的,正好反向。。。。1~7弄反了,结果电压不对 ...

其实是ADI的问题,他在手册的第一页标明的引脚排序是TOP的,

而在封装描述部分则是底视图…且没有注明是底视图。。。

网友:
确实,文档中没注明,但一般都是底视图。

关键是俺不知为啥稀里糊涂的按逆时针看的引脚排列。

网友:
呵呵,非常感谢,很好很强大

朱丹退出我爱记歌词 百度影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