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四轴飞行?

楼主(2012-03-25):
为什么用四轴飞行?
现在直升机大多都是两轴的。从能量角度,轴越少能量利用率越好。
现在还有人搞反地球引力场的,不用什么螺旋桨,直接反重力场。

网友:
这个上升到理论高度了,四周机械结构简单,大家都不是学机械这方面的,电机直接确定也没有直升机齿轮的机械磨损

网友A:
只要原因就是 四轴简单啊  只要稍微的测试一下姿态 , 再稍微的弄弄控制就能够飞的很好地啊  ,但是这个稍微的 对于咱们业余的来说也是很复杂的
二那些两轴的  或者直升机 还涉及到空气动力学 等等  门外汉根本弄不了 ~~~~~~  所以 四轴好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原因就是 四轴简单啊  只要稍微的测试一下姿态 , 再稍微的弄弄控制就能够飞的很好地啊  ,但是这个稍 ...

四轴的机械结构的确比二轴的简单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原因就是 四轴简单啊  只要稍微的测试一下姿态 , 再稍微的弄弄控制就能够飞的很好地啊  ,但是这个稍 ...

或者三轴,三轴和四轴的原理基本一致吧?
三点一面,甚至比四轴还简单一些。
三轴飞行器有人玩过吗?

楼主:
想到三轴,搜了一下,淘宝上面还真有卖三轴飞行散件的,
搜:三轴飞行器
就有结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到三轴,搜了一下,淘宝上面还真有卖三轴飞行散件的,
搜:三轴飞行器
就有结果的 ...

三轴没有四轴容易呀  你想啊 三轴是三角形 在测量姿态方面 是根据空间坐标 垂直的 X Y 来测量的 测量出来的倾斜角还要分散到其他两轴调整 更复杂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三轴,三轴和四轴的原理基本一致吧?
三点一面,甚至比四轴还简单一些。
三轴飞行器有人玩过吗? ...

三轴的其实也有四个轴:三个电机带浆,一个舵机控制其中一个浆的偏转用于锁尾和控制方向

四轴因为是对称结构,可以用反浆克服机身绕Z轴的旋转

网友:
三轴也可以,只是要复杂点,如果用6个旋翼,上下个一对正反桨,可能要好点吧

网友:
就因为想玩,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