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独享 LED做的遥遥棒,转贴 本人亲自试做不错,申请裤子

楼主(2012-03-25):
大家知道,人的眼睛存在视觉暂留现象,正因为眼睛的反应迟钝,才丰富了人的视觉感受。LED魔棒很好地利用了人眼的视觉暂留特性。下图是基于51单片机控制、16只超高亮度LED发光二极管构成的魔棒,配合手的左右摇晃就可呈现一幅完整的画面,可以显示字符、图片等。

16只LED发光管作为画面每一列的显示,左右摇晃起到了扫描的作用,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使得看到的是一幅完整的画面。与LED点阵的显示有几分相仿。硬件电路如下图。系统电源VCC为5V,下载程序和调试时一定要保证5V电压,实际使用时用3节干电池串联4.5V即可。AT89S52单片机作为控制器,在它的P0、P2口接有16只以共阳的方式连接的超高亮度LED,由单片机输出低电平点亮。P0口的上拉电阻RA1不能少。串在LED公共端的二极管D1会产生一定的压降,用来保护LED,经实测LED点亮时两端电压为3V左右,在LED的安全承受范围内。K1是画面切换开关,用于切换显示不同内容;S1为水银开关。水银开关的作用:棒在摇动时,只能在朝某一方向摇动时显示,否则会出现镜像字或镜像画面,所以通过接一只水银开关来控制,使摇摇棒从左向右摇动时将内容显示出来。
二.硬件制作:
使用的是直径5mm的红色高亮LED,感觉太大了些,远看效果很好但近看时字不够连贯。建议使用直径为3mm的高亮LED,颜色可根据个人喜好选择。水银开关里的水银珠很活跃,导致在接通时容易产生抖动,所以将水银开关斜向上放置(尖尖朝斜上方45°角),靠水银珠自身重力的作用减少抖动,IC座里面隐藏元件,既美观又能保护元件。

网友:
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
上几张你做的实际效果图大家一定会帮顶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无才,破手机照不出好的图片来,不好意思拿上来,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小弟无才,破手机照不出好的图片来,不好意思拿上来,见笑了

如果有相机,曝光时间长一点,摇一下就有效果(类似于光涂鸦)
如果只有手机,试试看录像功能~然后截图

拍照时候一定要保证手机的平稳性~~

网友:
不错,准备做一个呢!

网友:
感觉杜洋做的那个摇摇棒满好的    开源了的

网友:
有效果图看看比较好点

网友:
这个很好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为什么用水银开关啊

网友:
led不加限流电阻?

网友:
你这也好意思要裤子穿啊,07年我已经做出来并发了程序上来。MEGA8的。

网友:
不错,顺便附上我大一时候弄过的摇摇棒照片。

网友:
研究一下.謝謝.

网友:
表扬一下,不错

网友:
楼主来个效果图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