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ycloneIV的TQFP144封装的要注意了

楼主(2012-03-25):
前段时间,公司产品上了用到了EP4CE6E22,做好PCB,焊接好元件,但JTAG怎么都连不上,AS能下程序但FPGA怎么都不能工作,找了几周问题,都没有结果,后在在高手的指点下,发下了问题,找出手册来一看,终于发现了问题,还好原PCB上,FPGA下面本就是一大块地,吹下来,刮开地,重新焊接(必须动用热风枪,把FPGA下的衬底和低焊接在一起),一试,一切OK,只得重新改版了,有多少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来登记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TI的电源芯片,底下接地焊盘没连上,带不起负载的,接上就OK了。这种接地焊盘在做钢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网友:
我接触过的射频芯片都是这么处理的

要不根本就没有电源引脚

网友:
楼主大意了,呵呵。

现在很多芯片都是这样的。

买芯片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就得好好研究下数据手册,是不是必须接。

芯片下面的地i一般有几种用处: 散热、可靠接地、牢固。。。

网友:
有这种东西的话,一般是要接的

网友:
68013 56脚贴片的也有这么个东东 我直接接地没问题吧

网友:
cyclone III 就是这样子了

网友:
那不知道CycloneII是不是呢,我用的是这个型号的。看来还真得好好注意一下呢。

网友:
现在很多芯片都这个样子的,ALTERA 尤其是 TQFP144这个封装的,好几个系列的都是这样的

网友A:
特别提醒下采用 68013 56脚贴片 QFN的哥们们,下面的散热焊盘一定不要接地,否则68013不工作

网友:
的确遇到过LZ所说的问题。

网友(2012-06-29):
mark 得注意LZ所说的问题。

网友:
设计时候不看好了,其实没什么可注意的很正常的设计
一般来说这个底盘的作用一是加大负载,二是增加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别提醒下采用 68013 56脚贴片 QFN的哥们们,下面的散热焊盘一定不要接地,否则68013不工作 ...

理论根据在哪里?

网友A:
我的板子是接地的,但是竟然不好用,正常应该没事的,但是确实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是接地的,但是竟然不好用,正常应该没事的,但是确实不好用

不要乱下结论,别误导人家了,CY7C68013A--QFN56的我用了不下1K做东西,底下焊盘接地,用得好好的啊,你那不能工作肯定是别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请参考Altera器件原理图检查工作表
http://www.altera.com.cn/downloa ... ew-ws/srw-index.jsp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乱下结论,别误导人家了,CY7C68013A--QFN56的我用了不下1K做东西,底下焊盘接地,用得好好的啊,你 ...

嗯 ,谢谢,我再找找原因,我的电路连接跟你的差不多,我把数字地和模拟地都连接到散热焊盘上了,但是确实发现晶振不起振。我用的是无源晶振。

网友:
遇到过的,与楼主说的一样的EP3C5E144C8

网友C:
这个pad,一般手焊是怎么焊呢?

网友(2013-01-09):
谢谢了,马上要画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pad,一般手焊是怎么焊呢?

在PAD上挖个方形孔,跟地相连.

网友:
xilinx的类似封装的器件就没底部那个大焊盘

网友(2013-06-10):
之前看到了楼主的帖子,后来去问老师,老师告诉我说CYCLONE IV下边就没有焊盘,实际情况是有的啊。。。遇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要乱下结论,别误导人家了,CY7C68013A--QFN56的我用了不下1K做东西,底下焊盘接地,用得好好的啊,你 ...

楼主的板子画的不错,请教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2014-03-16):
altera直接提供封装库,把这个脚也编上号自然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乱下结论,别误导人家了,CY7C68013A--QFN56的我用了不下1K做东西,底下焊盘接地,用得好好的啊,你 ...

板子好俊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板子画的不错,请教用的什么软件???

好久没关注了,用的是PADS画的。

网友:
嗯,前一版pcb发现有时候不能下载,还以为是芯片出问题,画新的一版pcb时神推鬼耸地在底下掏了个洞,于是发现了楼主发现的问题,呵呵

网友(2014-12-09):
这个问题还是我提醒你的吧!

网友(2015-11-08):
遇到同样问题,还好已经顺利解决。。。。

网友:
记得我第一次做FPGA的板子用的EP3C5E144,也是这个封装,底部的焊盘也没注意,最后也是连不上JTAG,比你惨的是,我在板子上面用螺丝刀钻了个窟窿,堆了一坨焊锡。哈哈!

网友:
这都是前车之鉴啊

网友:
可以在芯片下面开个孔,焊上芯片后从背面灌锡。孔要开的大一点,不然锡有可能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