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KNX总线的底层数据通讯时序

楼主(2012-03-25):
有谁了解KNX总线的底层数据通讯呢?就是底层之间的物理层数据是如何进行传输的。本人目前知道它是利用广播报文方式进行数据传输的,但是就是找不到资料关于它两条数据线之间是怎么传输的。还是像I2C那样一条时钟线一条数据线呢?有谁了解呢?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有可能是RS485的,

楼主:
目前我已经了解到了基于TP1的KNX底层通讯是采用一条双绞线(CE+和CE-)之间的电压在规定时间内有无变化,当无变化时,则为逻辑1,反之为逻辑0。这是最底层物理层之间TP1方式的通信,其它通信方式还有TP0,PL110、PL132以及IP/net等方式的通信,现在的问题是关于数据链路层之间的数据侦格式是如何的呢?首先要说明一点。KNX总线是遵循OSI模型协议规范,它在不同层之间的数据格式是不一样的。我现在想知道的就是它在链接层那里的数据格式是如何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RS485的,

嗯。它在链路层那里的传输方式确实有点类似于RS485.同时市面上有TP-UART转换的芯片了。只不过它是串行异步传输的了。

楼主:
好了,问题已经解决了。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KnX总结结构的资料。解决了关于链接层的帧的格式。把它发上来给其它有用的人了。

网友(2012-08-03):
刚好也要搞KNX,也是一头雾水,资料很有用谢谢

网友(2014-10-01):
你好!请问你哪儿可以买得到KNX/EIB的TP_UART的芯片吗?我手头有台拆机的ABB i-bus,也是KNX接口通讯的.可以借给你调试用.我的QQ:2528366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