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一个万恶的电源

楼主(2012-03-25):
今天老师交给我一个任务,做一个电源板,给另外的几块电路板供电,刚开始感觉挺简单的,几天就能搞定,但是
越想越困难,让我没了头绪,求助万能的坛,我该怎么办?
电源的要求:
1.  24V DC输入,来自一个恶劣条件下的UPS。
2.  +-12V,+-5V DC输出给模拟部分供电,要求纹波30mV以下,越小越好,没有最好。
3.  另一路+5V DC输出给数字部分。
4.  模拟电压输出800mA即可,数字5V输出在4A左右。
5.  不算输入输出的各种接口,所有原件有7cmX8cm左右的PCB空间,正面高度不超过8mm,背面在3cm左右。
6.  效率没有要求,但是由于电源和其他电路板挤在一个小小的金属恒温箱里面,其他电路板上有对温度相当敏感
   的原件,因此热量必须控制在很小的范围里面。
7.  成本不限,不要贵的离谱就行。
8.  电路要经得住考验,不能坏。。。

我的疑问:
1.  开关型DCDC有纹波,线性的压差太大产热高,但是好像DCDC更符合要求,后面的LC滤波器采用大电流的电
   感,电感值该怎么设计呢?选用的DCDC的开关频率是多少Hz我就专门滤多少Hz么?
2.  电源输入后面该怎么设计保护电路呢?放电管?TVS?自恢复保险?还是一起都加上?这些的元件的电压怎么
   选择呢?比24V高多少合适?
3.  DCDC模块我看MINMAX公司的几款挺不错的,还有更好的可以给推荐一下么?或者有热量可以控制的很好的
   线性电源么?

请大家帮忙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A:
MP2307吧,白菜KIS3R33改装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2307吧,白菜KIS3R33改装也行

MP2307的输入是23V。
不行啊。

网友:
楼上正解,kis确实不错

另外78系列模拟的足以

至于纹波,看你的电容了哈

网友B:
串点二极管

另外据说有人在24V下,也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点二极管

另外据说有人在24V下,也没有问题~~~~

感谢你的新方案:串联二极管+78系列!我研究一下~
另外引入一个新问题:
我看DCDC的手册,好像对负载电容有限制,用电容滤波的效果会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点二极管

另外据说有人在24V下,也没有问题~~~~

直接连7812的话怕发热量大,这个应用对发热特别敏感

网友B:
我是说将KIS串二极管将24V降至23V一下

至于78系列基于LDO本身特性

你不行就用KIS先降一级,然后再处理

反正那东西才1个大洋

如果你手头78很多

可以考虑用稳压管加在78地线上的方式做一级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将KIS串二极管将24V降至23V一下

至于78系列基于LDO本身特性

哦,理解错了。。。
请问一下:如果输入的电源就是开关电源出来的带有纹波的,经过78系列的线性稳压芯片后,这个纹波会消失么?

网友C:
楼主是单电源供电,但输出需要2组正负电源。如果我做的话,24V输入先LC滤波,然后用DC-DC芯片如34063整出正负18V电压来,再一次LC滤波,然后用7812和7912线性稳压输出正负12V、7805和7905线性稳压输出正负5V,输出时最后一次LC滤波,保证纹波小于2mV,想纹波更低就要在电路布线、屏蔽上想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单电源供电,但输出需要2组正负电源。如果我做的话,24V输入先LC滤波,然后用DC-DC芯片如34063整出正 ...

感谢vv,请问LC滤波应该如何设计?
在电流功率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否电感越大越好呢?

网友C:
LC滤波的截止频率计算公式是F = 1/(2*PI()*SQRT(L*C)),其中L是电感量(亨),C是电容量(法拉),市电供电时50HZ及其谐波干扰是最厉害的,所以截止频率最好设在45Hz左右然后求最佳LC组合。

如果楼主的要求不高可以把电感都省掉,滤波电容换成2~3个4700UF的大容量电容滤波,按经验看800mA的输出足够用了。

网友D:
这个4*7cm的体积内要做这些有点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滤波的截止频率计算公式是F = 1/(2*PI()*SQRT(L*C)),其中L是电感量(亨),C是电容量(法拉),市电供电 ...

谢谢,我算一下~
这个应用对电源要求挺高的,我还是找一找合适的电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4*7cm的体积内要做这些有点难啊

写错了,不好意思,8cm*7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LC滤波的截止频率计算公式是F = 1/(2*PI()*SQRT(L*C)),其中L是电感量(亨),C是电容量(法拉),市电供电 ...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不用开关电源芯片,直接用几个1N5822之类的大电流二极管串起来降压可以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不用开关电源芯片,直接用几个1N5822之类的大电流二极管串起来降压可以么? ...

好像不行,也是会发热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想请教一下:不用开关电源芯片,直接用几个1N5822之类的大电流二极管串起来降压可以么? ...

主要问题是搞不出来负压。DC-DC是用来搞出负压的,顺便进行初步稳压。

网友E:
数字5V需要4A的电流,不太好弄!

网友:
你这个板子面积,符合要求的电源估计就占满了
除非用集成度很高带mos的dcdc,或者考量一下各个电压的输出电流是否真要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字5V需要4A的电流,不太好弄!

这个是数字的,目前打算直接共DCDC模块搞定了,100mV纹波可以接受

网友:
给你个建议:用3843做个反激的电源,取负载大的作为反馈,其他绕组整流后加个假负载,再接78XX、79XX系列稳压IC,这样效果会好

网友:
一级DCDC变换,一级LDO,LC滤波至于空间问题,密勒效应增大电容咯。

楼主:
"密勒效应"听起来不错哈~
研究一下~

网友:
申请一些高频DC-DC模块 一级做24-12 一级做12-5
例如国半的LMZ系列
纹波通过PI滤波处理
负压用充电泵产生 充电泵还可以并联

网友F:
1.  24V DC输入,来自一个恶劣条件下的UPS。
这个输入电压波动的上下限是多少?
2.  +-12V,+-5V DC输出给模拟部分供电,要求纹波30mV以下,越小越好,没有最好。
没有纹波是不可能的。±5V和±12V是给运放供电?规定在30mV的原因是什么?
3.  另一路+5V DC输出给数字部分。
4.  模拟电压输出800mA即可,数字5V输出在4A左右。
模拟电压指的是哪个电压?5V/4A用个DC/DC应该就可以,TI、MPS、NSC等有不少的方案。
5.  不算输入输出的各种接口,所有原件有7cmX8cm左右的PCB空间,正面高度不超过8mm,背面在3cm左右。
这一点我不太好说,关键要看看你这个项目应用的环境。或许春风大哥会给你一些更多的建议。
6.  效率没有要求,但是由于电源和其他电路板挤在一个小小的金属恒温箱里面,其他电路板上有对温度相当敏感   的原件,因此热量必须控制在很小的范围里面。
个人理解按照你的描述,温升应该在20℃以内或许能满足要求?
7.  成本不限,不要贵的离谱就行。
要求提的不是很充分,需要再多些信息(温升要求多少度以内?两路双电源输出电流有多少?输入电压波动范围有多大?......)
8.  电路要经得住考验,不能坏。
最好是用成熟且量产的电路和器件。

我的疑问:
1.  开关型DCDC有纹波,线性的压差太大产热高,但是好像DCDC更符合要求,后面的LC滤波器采用大电流的电
   感,电感值该怎么设计呢?选用的DCDC的开关频率是多少Hz我就专门滤多少Hz么?
每个DC/DC芯片都有规格书,按照规格书进行设计,然后装出板子再进行认真的调试。
2.  电源输入后面该怎么设计保护电路呢?放电管?TVS?自恢复保险?还是一起都加上?这些的元件的电压怎么选择呢?比24V高多少合适?
经验有限,我们的产品都很少加这类器件。不敢乱说。
3.  DCDC模块我看MINMAX公司的几款挺不错的,还有更好的可以给推荐一下么?或者有热量可以控制的很好的
   线性电源么?
了解不多。沉默...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24V DC输入,来自一个恶劣条件下的UPS。
这个输入电压波动的上下限是多少?
2.  +-12V,+-5V DC输出给 ...

感谢你的回复。
现在确定了一个方案:
用高性能的DCDC,前面加保护,后面接LC滤波。如果可以把纹波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里面就不改版了。如果不行,就换用DCDC+线性稳压+滤波的方案。
这几天买了许多电感,电感很强大。。

网友:
同意楼上某人的说法,最经济实惠的是做反激,绝对满足所有要求。但是对设计者要求比较高。没做过开关电源的话,一下是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现在确定了一个方案:
用高性能的DCDC,前面加保护,后面接LC滤波。如果可以把纹波控制在 ...

呵呵,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