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b20影响TFT正常显示问题

楼主(2012-03-25):
我用TFT 128X160的    显示万年历

但是到最后面写18b20程序时   由于18b20转换一次温度需要很长时间   影响了TFT的正常显示 比如12年03月25日   那个12年的1不停的在闪

哎  都弄了两天了  还不协调不好  我把18b20拆分了几段  所有的都是用状态机写的   可是这样18b20就读不出温度了 可能是没拆分好

请求高人  出出招   非常感谢了

网友:
分两步状态不就够了,
1、发送开始转换命令后打个静态局部变量标志AAA=1,(AAA=1时不再发送转换命令);
2、如果AAA=1时开始检测转换完成与否,未完成就跳过并返回某特定的值(比如:0xA99A)表示无效,
     当转换完成,清AAA后返回转换值。

网友:
http://www.ourdev.cn/thread-4939918-1-1.html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  超感谢

网友:
可以在等待转换温度的时候加入显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