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大家平时写程序都用的什么字体啊?希望上传效果图

楼主(2012-03-25):
编程我一直用的是IDE默认的字体和大小。今天才发现基本上IDE都可以设置程序代码的颜色和字体。

我想知道各位平时编程是用的什么字体和风格。

希望上传效果图,和分享字体。

谢谢。

网友:
字体一直用默认的,配色方案也是默认的。。。就把字体变大了一点,看着舒服、

楼主:
谢谢楼上

就没其他人愿意分享分享吗??

网友:
Monaco,优点是0和O分的很清楚

网友A:
还有Envy Code R 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solas

很不错,很漂亮,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Envy Code R 也不错

谢谢,能传个效果图最好。

网友C:
微软雅黑,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软雅黑,有图有真相

这个字体用来写程序也不错,不过你的配色我不喜欢。
当然,各有各的爱好。

网友:
雅黑不错,挺端庄的

网友D:
雅黑不是等宽字体,缩进对齐会有问题,写代码还是用等宽字体好看。
我也用Consola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雅黑不是等宽字体,缩进对齐会有问题,写代码还是用等宽字体好看。
我也用Consolas。

和5楼NemoGu 使用的字体一样。
配色是默认的吧?

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5楼NemoGu 使用的字体一样。
配色是默认的吧?

eclipse CDT默认配色方案。

网友B:
以前一直用Fixedsys,但是在Source Insight中显示不便于对齐
自从用了Consolas 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一直用Fixedsys,但是在Source Insight中显示不便于对齐
自从用了Consolas 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

我想知道的是这些都是系统自带的字体吧?

有没有其他非系统自带的第三方编程用的字体。

网友:
UE 默认的字体,没有改动,一直在用,习惯了!

网友E:
ShawnLinson字体,论坛网友自制字体,调到11就与Fixedsys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hawnLinson字体,论坛网友自制字体,调到11就与Fixedsys一样了

在Source Insight中还是有显示不对齐的问题啊

网友F:
eclipse 默认,写代码用等宽的比较舒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Source Insight中还是有显示不对齐的问题啊

我在keil与iar中都显示很完美

网友E:
图片要截到400*300才能显示正确啊

网友G:
推荐程序员专用字体。Yahei Consolas Hybrid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keil与iar中都显示很完美

Source Insight中会对全局变量 加粗斜体 这时候Fixedsys字体 对齐就会出问题

网友H:
YaHei Consolas Hybrid
Visual Studio
Text Ed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程序员专用字体。Yahei Consolas Hybrid

很不错,谢谢分享。
29楼分享的和你的一样。同样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eclipse 默认,写代码用等宽的比较舒服。

别见笑,虽然久闻eclipse但从未使用过,望上传效果。谢谢

网友:
一直用默认的,没想到还有这么漂亮的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字体是自制的吗?
怎么和默认的字体一个样呢?后面这个图是我用记事本默认字体(Fixedsys 10pt)编辑的,注释是用的Comic Sans MS 10pt。

网友:
收藏了,YaHei Consolas是不错。
原来一直用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片要截到400*300才能显示正确啊

这个好像这个大小就直接显示,也就是按原大小显示,就不缩小了。看的时候后也不用再去点击放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见笑,虽然久闻eclipse但从未使用过,望上传效果。谢谢

eclipse
默认字体 Courier New

楼主:
引用 网友F:
eclipse
默认字体 Courier New

这字体还行,毕竟是默认的,必有一定的道理。

谢谢分享。

网友:
一直用 Courier New

网友:
永远的Fixedsys 免得换个编辑器又要改theme!

网友:
将字体传上来,喜欢的拿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YaHei Consolas Hybrid
Visual Studio
Text Editor

这个字体怎么样在keil里用不了

网友:
我是以前就装的字体,不是论坛上下的。
我在UV4里可以的。

(第一次发帖时失败了,重发是又上了图。发帖回帖老提示 有图未使用,那就是用了吧。上重了,敬请谅解。)

网友:
Keil C现在只是用了Compile 程序和对整个工程的设置
Keil uVision3对代码的编辑功能远不如Source Insight,所以程序的编辑都是在Source Insight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