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812的外部引脚在芯片内部是与数字地还是模拟地相连的

楼主(2012-03-25):
请问2812的外部引脚在芯片内部是与数字地还是模拟地相连? 2812的gpio口是与那个地相连的?中断口又是与哪个地相连的 jtag又是与哪个地相连的 ad da又是和什么地相连?唉 头痛啊~~
下面这个图 2圈黑线 是不是指与里面这那框相连的是属于+1.8v供电?外面那个是3.3供电?
TI文档里有这个文档讲2812具体的内部结构的吧  请问是文档里的哪部分?谢谢

楼主:
没人来啊  顶上去  我急啊

楼主:
继续 顶上去 快来人啊

网友(2012-04-30):
GPIO输出的是高低电平(数字的),个人觉得肯定是跟数字地相连的。中断口和JATG都是高低电平通信的,也是跟数字地相连的。
AD输入的是模拟信号,DA输出的模拟信号,也应该是与模拟地连接的。
内核部分是1.8v,外设部分是3.3v。
只要按照器件手册里面连接数字地和模拟地即可,没有必要为这个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