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触点输出?什么是电源输出?

楼主(2012-03-25):
看一本设备说明书,设备输出为标准2触点输出和标准1电源输出。本人不是高控制的,请大侠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触点输出 是指输出点 为机械式干接点,输出点本身不带电,仅提供 接触/断开 功能,
电源输出 是指输出点 为带电源的输出,动作时 为输出 DC 或 0V。

网友:
我们通常把无源的触点输出叫干接点,把有源输出的触点叫湿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