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关于用FPGA实现DDS的一种构想

楼主(2012-03-25):
首先祝贺新坛子开启~~~啦啦啦~~
如题~
手头有有一块EP2C8Q208的小板子,这几乎是最常见的板子,板上有JS28F640的FLASH

拿来实现DDS  由于担心FPGA原有的ROM大小不够 不能提供足够的空间来放置查找表(外部的DA用DAC902 12bit 貌似时钟可以跑到165M。。大家不要拍我 手头只有这一块了 有点浪费 输出频率要求的不是太高 最高200Kh方波、正弦波、三角波和这几种波的线性组合)

求大家的意见
1、最高200Kh方波、正弦波、三角波和这几种波的线性组合 大致在200Khz的时候单周期去多少个点?

2、用外置的flash存放数据貌似不太常见。。有什么可以告诫的么?应该可以直接用IP核吧。。懒人。。想简单点

3、额。。暂时没什么了。。

多谢~~

感谢莫大的坛子~~

网友A:
输出频率不太高,方波和三角波可以现算,不需要存表
正弦波表其实也不用做得很大
假设全波表纵轴精度12bit,横轴1024点,需要12*1024=122288bit的RAM
利用波表对称性,存1/4波表即可

网友:
可以取频率控制字的高几位进行查表~

网友(2012-06-06):
引用 网友A:
输出频率不太高,方波和三角波可以现算,不需要存表
正弦波表其实也不用做得很大
假设全波表纵轴精度12bit ...

12*1024 = 12288,吓我一跳,我也准备这么做的,这个足够放下了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我的 iBoard 电子学堂,

可以输出到 10MHz , 波形完美

http://www.ourdev.cn/thread-5429131-1-1.html

网友B:
这个参数太简单了,你那fpga资源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参数太简单了,你那fpga资源足够了!

试着做出来了
但是 做的不好
第一个是刚上手FPGA 代码的可综合性不大好
第二个是DA的问题 可能的阻抗匹配的问题 DA(DAC902)接上电源和时钟之后 运放输出上百毫伏的噪声  唉。。
抽空重新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着做出来了
但是 做的不好
第一个是刚上手FPGA 代码的可综合性不大好

貌似不是这个原因 我之前也以为是这个原因 后来才发现是电源的地噪声巨大

网友C:
电源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几百毫伏的纹波很难去掉的~还有DA的PCB布局最好按照datasheet里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供电,开关电源几百毫伏的纹波很难去掉的~还有DA的PCB布局最好按照datasheet里面来~ ...

确实。。
PCB布局没怎么注意 确实应该注意一下

电源打算重新做一下 纹波确实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