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延时函数再度升级,精确到us级,专为做单总线时序设计

楼主(2012-03-25):
你不必在为系统时钟更改,而重新计算时间!只要在头文件修改使用晶振频率即可!

=====文件名:utilities.h=====
//---------------------------------------------------------------------
//    File:        utilities.h
//    Written By:    Wang Qian hui
//    Purpose:     delay
//---------------------------------------------------------------------
#include "inttypes.h"
#include "processor_clock.h"

/* n + 2 cycles
   0 <= n <= 16383 */
#define __DELAY_SHORT(n) do { \
    __asm__ <font color=#0000FF>volatile</font> (<font color=#FF00FF>"repeat #%0"</font>::<font color=#FF00FF>"i"</font>(n));\
    __asm__ <font color=#0000FF>volatile</font> (<font color=#FF00FF>"clrwdt"</font>);\
} <font color=#0000FF>while</font>(0)

/* n microseconds
   8/XTAL_FREQ <= n <= 65540/XTAL_FREQ */
#define User_DelayUs(n) __DELAY_SHORT((n)*Fcy/1000000-2)

void User_DelayMs(uint8_t number);

不服你就来,欢迎大家测试!!!

楼主:
怎么搞的网站不支持,代码颜色了吗?而且图片也小了许多,有点看不清。
先自己站个位!

楼主:
这么快置酷了,谢谢莫老大!我还在找如何为自己发的帖子举荐呢?

网友:
quick comments.

精确到us级,

precise software delays based on a high level language (like c) are always futile: they can be easily defeated.

they are useful if you need some quick / inprecise delays.

专为做单总线时序设计

that can be easily handled with something like F_CPU.

#include "device_config.h"

I manage my configuration bits that way as well. saves tons of time.

in my case, I set the fuse and also copy all the settings from the header file in case I need to switch to a different setting quickly.

网友A:
CCSC的话本来就内置了...

网友:
多谢,正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C的话本来就内置了...

ccsc是时钟周期数吧?而且你的时钟如果换成11.0592未必是你要的值,没用过CCSC不妄加评论。

网友A:
Options may be any of the following separated by commas:
clock=speed speed is a constant 1-100000000 (1 hz to 100 mhz).
This number can contains commas. This number also supports the following denominations: M, MHZ, K, KHZ. This specified the clock the CPU runs at.  Depending on the PIC this is 2 or 4 times the instruction rate. This directive is not needed if the following type=speed is used and there is no frequency multiplication or division.

type=speed type defines what kind of clock you are using, and the following values are valid: oscillator, osc (same as oscillator), crystal, xtal (same as crystal), internal, int (same as internal) or rc. The compiler will automatically set the oscillator configuration bits based upon your defined type. If you specified internal, the compiler will also automatically set the internal oscillator to the defined speed. Configuration fuses are modified when this optio is used. Speed is the input frequency.

restart_wdt will restart the watchdog timer on every delay_us() and delay_ms() use.

AUX: type=speed  Some chips have a second oscillator used by specific periphrials and when this is the case this option sets up that oscil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 may be any of the following separated by commas:
clock=speed speed is a constant 1-100000000 ...

那是福音啊,我用的是MCC的,刚开始调试的时候,是一点一点试形参值,后来发现如果时钟改了之后,这个值还得重新考虑,很麻烦,逼着没办法自己想辙!
之前也琢磨来着,之后碰壁,没弄好,放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弄。才搞通!还是自己写的能领悟很多!

网友:
一大堆代码颜色设置。幸亏有附件可以下载。要不然看着太费劲了。

网友B:
看不懂这句汇编代码:"repeat #%0"::"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这句汇编代码:"repeat #%0"::"i"(n)

无开销的程序循环结构,使用的行内汇编!
i 允许(具有常数值的)立即整型操作数。这包括其值仅在汇编时已知的符号常量。
%0只要一个操作数。
::无输出操作数!具体内如看C编译器用户指南!

这些东西,在读表写表中经常能用到。如自编程,或写内部EEPROM时。

网友:
回复提醒功能很好。一开始没注意,一直奇怪,进了论坛就一闪一闪的说有新提醒,却找不到在哪里。
谢谢15楼的回答。

网友:
想下载来学习楼主的方法,不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
有没有用定时器作延时的例子呢?

网友C(2012-06-18):
正好用到DS18B20上去,额滴神啊,一定要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好用到DS18B20上去,额滴神啊,一定要能用啊!

放心使用,肯定没问题的.我就用在DS18B20上了.做的是三线驱动,官方的电路测试成功!距离可以达到500米.但是我没有那么长的线.

网友:
一直使用DSPIC
楼主多谢了

网友(2013-03-25):
可否发到我邮箱?公司电脑不能下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