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串口烧录AT89C51RD2

楼主(2012-03-26):
如何用FLIP软件烧录AT89C51RD2(就用RXD TXD VCC GND),本人在试是怎么老是time out   是怎么回事

网友:
也试过别的51这样情况,后来用CH341连接用MAX232之类的,再烧,就正常

网友:
AT89C51RD2不可以吧,除了STC这类可以。

网友:
STC的可以用串口下载,AT的要用ISP下载

楼主:
这个是可以的API Call Description The IAP allows to reprogram a microcontroller on-chip Flash memory without removing
it from the system and while the embedded application is running.
The user application can call some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routines
allowing IAP. These API are executed by the bootloader.
To call the corresponding API, the user must use a set of Flash_api routines which can
be linked with the application.
Example of Flash_api routines are available on the Atmel web site on the software application

楼主:
  功能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