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VFD模块资料-加入资料:PCB Layout、原理图原档及BOM表

楼主(2012-03-26):
2012-04-09更新原理图
2012-04-08
老陈VFD的PCB Layout/原理图原档,及BOM表公布,方便大家焊板检查.

---------------------------------------------------------------------------------------
原理图已更新,修正错误。

2012-03-28
因新论坛仍在试运行阶段,多个网友反应下载不顺畅,为方便大家下载资料,VFD的资料做了115分流下载,链接如下:
http://115.com/file/dp734bzt#VFD-STM32F103C8-V1.0-PCB.pdf
http://115.com/file/e7be0ixk#vfd12864-USART.rar
(115盘目前停止新的分享)

板上资源:
MCU:STM32F103C8T6
Dataflash:AT45DB161D(16Mbit-2MByte)
VFD:GP1211AI(128*64点阵)
未使用的IO用测试点的方式引出
PCB尺寸:6.2cm*10cm

目前支持的功能:
1.5*7点ASCII字符显示
2.8*16点ASCII字符显示
3.16*16汉字显示(GB2312)
4.Flash数据下载
5.Flash数据读取
6.全显示
7.全灭
8.过压保护(硬件)
9.VFD电开关功能(含一个机械式开关,以防止调试程序时损坏VFD)
10.调试接口:SWD,支持串口方式程序下载

接口说明:
1.日前仅支持串口方式通讯
2.SPI接口需后期更新
3.USB接口需后期更新

指令说明:
1.显示测试画面:0x01
20 01 00 01 03
    +-----+-----+-----+-------------------------------+-----+-----+
    | STX | CMD | LEN |             DATA              | XOR | ETX |
    +-----+-----+-----+-------------------------------+-----+-----+
    | STX | 01  | 00  |             None              | XOR | ETX |
    +-----+-----+-----+-------------------------------+-----+-----+

2.全显示:0xFF
20 FF 00 FF 03
    +-----+-----+-----+-------------------------------+-----+-----+
    | STX | CMD | LEN |             DATA              | XOR | ETX |
    +-----+-----+-----+-------------------------------+-----+-----+
    | STX | FF  | 00  |             None              | XOR | ETX |
    +-----+-----+-----+-------------------------------+-----+-----+

3.全关闭:0x00
20 00 00 00 03
    +-----+-----+-----+-------------------------------+-----+-----+
    | STX | CMD | LEN |             DATA              | XOR | ETX |
    +-----+-----+-----+-------------------------------+-----+-----+
    | STX | 00  | 00  |             None              | XOR | ETX |
    +-----+-----+-----+-------------------------------+-----+-----+

4.显示5*7字符串:0x10
20 10 LEN X坐标 Y坐标 要显示的字符串 XOR 03
    +-----+-----+-----+-------------------------------+-----+-----+
    | STX | CMD | LEN | x    y     string             | XOR | ETX |
    +-----+-----+-----+-------------------------------+-----+-----+
    | STX | 10  | LEN | xx   xx    data               | XOR | ETX |
    +-----+-----+-----+-------------------------------+-----+-----+
LEN:要显示的字符串+2(X,Y)
X坐标:0-122
Y坐标:0-7
显示字符:0x20-0x7F

5.显示16*8or16*16字符or汉字:0x11
20 10 LEN X坐标 Y坐标 显示字符 XOR 03
    +-----+-----+-----+-------------------------------+-----+-----+
    | STX | CMD | LEN | x    y     string             | XOR | ETX |
    +-----+-----+-----+-------------------------------+-----+-----+
    | STX | 11  | LEN | xx   xx    data               | XOR | ETX |
    +-----+-----+-----+-------------------------------+-----+-----+
LEN:要显示的字符串+2(X,Y)    注意:一个汉字为2个字节
X坐标:0-122
Y坐标:0-7
显示字符:GB2312内包含内容,后续可扩充

6.下载数据到DataFlash:0x60
20 60 04 0xXX 0xXX 0xXX 0xXX XOR ETX
    +-----+-----+-----+-------------------------------+-----+-----+
    | STX | CMD | LEN | start page   Page            | XOR | ETX |
    +-----+-----+-----+-------------------------------+-----+-----+
    | STX | 60  | 04  | xx xx       xx xx             | XOR | ETX |
    +-----+-----+-----+-------------------------------+-----+-----+
LEN:4
Start Page:0-4095(0x00 0x00 - 0x0F 0xFF)
Page:0-4096(0x00 0x00 - 0x10 0x00)
Start Page + Page <= 4096
发送此命令后,使用超级终端Xmodem模式发送.

7.读取DataFlash:0x61
20 61 04 0xXX 0xXX 0xXX 0xXX XOR ETX
    +-----+-----+-----+-------------------------------+-----+-----+
    | STX | CMD | LEN | start page   Page            | XOR | ETX |
    +-----+-----+-----+-------------------------------+-----+-----+
    | STX | 61  | 04  | xx xx       xx xx             | XOR | ETX |
    +-----+-----+-----+-------------------------------+-----+-----+
LEN:4
Start Page:0-4095(0x00 0x00 - 0x0F 0xFF)
Page:0-4096(0x00 0x00 - 0x10 0x00)
Start Page + Page <= 4096
发送此命令后,直接从串发送数据.

解释:

STX + CMD + LEN + DATA + XOR + ETX
    STX:0x20
    CMD:指令字
    LEN:DATA长度
    ETX:0x03
    ACK:0x06
    XOR:除了STX,XOR,ETX以外的所有数据的异或校验码
模块收到正确的指令后先返回ACK(0x06)

先写这么多,有错误再更改.

补充一下,此次发售的模块为5V版本,USB接口可以直接供电.
试过一种很差很细的USB线,也能显示,只是亮度比较低.
配上淘金的那条线,是最好不过,如果没有线的朋友强烈建议一起把线也买了.

再补充一下:
目前的程序中,如果上电后约10秒钟没有数据(任意数据)输入,会关闭显示内容,但VFD的驱动电源仍在工作中.
其实我想如果几分钟显示内容没有更新,把驱动电源也关掉的,但是懒了一下,就没有更新到程序中.

所有的相关资料已经公开,后面的软件请大家各自按自己的想法加入相应的功能,如果觉得不错就分享给大家一下.

--------------------------------------------------------------------------------------------------------------------------------------------------------------------

网友:
快出售了,等~

网友A:
希望早点出点空pcb和5v变压器给我们有屏了的

网友B:
迟些有空,我会创建一个老陈VFD分论坛。

邮购部已经收到老陈的VFD面板,很快将上架销售。

网友:
太帅气了! 支持老陈!

网友C:
顶一下老陈!

网友:
哈哈  帮顶下 ~~~  这VFD 显示的效果开起来非常好

网友:
等上架开抢

楼主:
补充一下,此次发售的模块为5V版本,USB接口可以直接供电.
试过一种很差很细的USB线,也能显示,只是亮度比较低.
配上淘金的那条线,是最好不过,如果没有线的朋友强烈建议一起把线也买了.

网友:
支持老陈,等上架先买两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迟些有空,我会创建一个老陈VFD分论坛。

邮购部已经收到老陈的VFD面板,很快将上架销售。 ...

谢谢莫生,在百忙之中来帮助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老陈!

魏大师也为捧场,非常感谢!

谢谢所有朋友的支持.
还要特别感谢一下gzhuli.

网友D:
老陈 什么时候 出PCB?
都等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陈 什么时候 出PCB?
都等不及了。

单出PCB及变压器的问题还要好好考虑一下怎么进行.
所以还要等一等,细想一下,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注意,如价格怎么订才算是合理的,怎么与套件配合等等......
有点头大啊!

网友:
排队等出货

网友:
排队等待.....

网友:
多谢老陈!我要套件玩玩。。。。。。。期待上架。

网友:
等待上架时间

网友:
忘记问一下:有没有优先照顾曾经预订过的人?

网友:
good!很好啊 等pcb 谢谢老陈!

网友:
排队等候下单

网友:
呵呵,到时候我要一块

楼主:
再补充一下:
目前的程序中,如果上电后约10秒钟没有数据(任意数据)输入,会关闭显示内容,但VFD的驱动电源仍在工作中.
其实我想如果几分钟显示内容没有更新,把驱动电源也关掉的,但是懒了一下,就没有更新到程序中.

所有的相关资料已经公开,后面的软件请大家各自按自己的想法加入相应的功能,如果觉得不错就分享给大家一下.

模组重量约:110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一下:
目前的程序中,如果上电后约10秒钟没有数据(任意数据)输入,会关闭显示内容,但VFD的驱动电源仍在 ...

是成品啊,没有套件吗?

网友A:
为什么附件下载不了呢,网络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成品啊,没有套件吗?

散件暂未发行.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附件下载不了呢,网络问题么?

新坛调试中,可能比较慢,有可能还会断线,我在东莞也是这样.

网友:
VFD等着弄一套来玩。
现在网络下载好慢慢!!

网友:
好啊,年前拍了2个,一直没等到付款的机会。这次一定搞2个。

网友:
等实物图片

网友:
附件下载失败...............

网友:
先看看,后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件暂未发行.
谢谢支持.

预计什么时候发行呢?

网友:
真是很不错,先下载资料看看

网友:
哈哈,资料下载不了,在深圳。

网友:
MARK.新论坛漂亮啊。

网友:
好 太好了

网友:
太期待了,希望别漏过

网友:
霍霍,终于来了,期待上架。

网友:
谢谢了,先下载资料看看。

网友:
太棒了,效果真是赞

网友:
呵呵,出成品了,抢个玩玩

网友:
收下 原理图

网友:
好东西啊,这个要顶

网友:
程序KEIL4的啊,我还是KEIL3,OUT了

网友:
这个要支持下!

网友F:
我怎么下载不了附件啊?谁有传给我一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怎么下载不了附件啊?谁有传给我一份哦。

因新论坛仍在试运行阶段,多个网友反应下载不顺畅,为方便大家下载资料,VFD的资料做了115分流下载,链接如下:
http://115.com/file/dp734bzt#VFD-STM32F103C8-V1.0-PCB.pdf
http://115.com/file/anmv20ti#VFD-STM32F103C8-V1.0-SCH.pdf
http://115.com/file/e7be0ixk#vfd12864-USART.rar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新论坛仍在试运行阶段,多个网友反应下载不顺畅,为方便大家下载资料,VFD的资料做了115分流下载,链接 ...

非常感谢。先学习一下原理图。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支持老陈!!

网友:
收藏了一个,下点资料。

网友G:
先下载资料看看先~

网友:
支持老陈的,坐等老陈的套件!

网友H:
原理图是12V版的?  目前我们收到的都是5V版的  电路还是有区别吧  谢谢老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理图是12V版的?  目前我们收到的都是5V版的  电路还是有区别吧  谢谢老陈 ...

5V版本与12V版本除了变压器不一样之外

12V版本
R4,R5为5.6K
C5为103
JP1-JP4全部断开

5V版本:
R4,R5为2.7K
C5为104
JP1-JP4可全部断开,也可视自己的USB线的好坏将个别的JP短路.

网友I:
想問一下,可以直接替用普通的那種12864屏嗎?還是需要重寫程序,知道的請回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問一下,可以直接替用普通的那種12864屏嗎?還是需要重寫程序,知道的請回一下.謝謝! ...

1.重写程序
2.注意引脚.

网友J:
论坛的pdf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论坛的pdf下载不了!!

我试过,要等1分多钟,能下载 的.(东莞)

网友K:
老陈厉害哈,这么短的时间就整出来了,我的20多个完美(全带壳子的)VFD屏还在睡觉呀,哈哈。现在没有时间研究这东西,等把34401的积分ADC做完了,再来研究这东西。顶起哈,想问下单出板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陈厉害哈,这么短的时间就整出来了,我的20多个完美(全带壳子的)VFD屏还在睡觉呀,哈哈。现在没有时间 ...

都小半年了,还快啊!
板子就要出了,已到我这里,将会尽快发到邮购部上架.

只是你要多攒点莫元哦。

网友:
呵呵,刚来坛子,还需要努力呀

网友L:
这个屏是新的吗?使用寿命是多久?可正式用于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屏是新的吗?使用寿命是多久?可正式用于产品吗?

屏是拆机品,看板的日期多为10年,寿命未测试.
因为没有供货保证,所以不建议使用于批量的产品.

网友:
很想买一个回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友情帮顶下,收到整套的新家伙了,那个整机做工是相当的精致,外壳能用起来那就更完美了,不知道 ...

那个外壳想无损拆下是不可能的。
那玩意做的太结实了。

网友N:
VFD是什么样子的屏幕,于现在的LCM,LCD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N:
VFD是什么样子的屏幕,于现在的LCM,LCD有什么不同

拿到手上,同时点亮,这样你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光靠想象,很多事情搞不清楚.

网友O:
pcb格式为神马是pdf?
有散件卖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手上,同时点亮,这样你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光靠想象,很多事情搞不清楚.

路上告示牌,点阵显示,用的就是vfd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下载资料看看先~

能看懂么?

网友:
顺着线索过来了,老陈强悍。
资料下下来研究研究先。了解之后再入一套。

网友:
源码在KEIL4上重新编译了下,出现15个警告:
..\src\vfd12864.c(653): warning:  #1293-D: assignment in condition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780): warning:  #870-D: invalid multibyte character sequence
..\src\vfd12864.c(615): warning: C3017W: <tmp.0>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src\vfd12864.c(615): warning: C3017W: <tmp.0> may be used before being set

请问下有遇到同样情况的吗?不应该呀!

网友:
广告牌上用的是LED。

楼主:
引用 网友O:
pcb格式为神马是pdf?
有散件卖么?

初期公布的是PDF格式,给大家参考使用.

以后会将PCB样式文件公布,只是时间问题.

楼主:
老陈VFD的PCB Layout/原理图原档,及BOM表公布,方便大家焊板检查.

网友:
很棒,支持老陈!!

网友:
VFD-STM32F103C8-sch-V1.0.rar  是什么格式和版本的呢,AD6.9打不开。

网友:
好东西,怎么更新的下载要钱了啊?没钱下载啊。
35+3=38

网友P:
里面的升压变压器怎么订做的啊?最近我也需要用到一种叫H-01的,不知道是什么规范里面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里面的升压变压器怎么订做的啊?最近我也需要用到一种叫H-01的,不知道是什么规范里面有啊! ...

找专门生产变压器的厂商就好了.

网友Q:
莫元减了,下载未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Q:
莫元减了,下载未成功!

现在再试试吧,不会再扣AM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下载了半天,也没有见到
vfd12864-USART.rar (2.8 MB, 下载次数: 3350) 2012-3-26 07:54:09 上传下载次数 ...

新坛的下载确实不太稳定,你可以用115的那个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早点出点空pcb和5v变压器给我们有屏了的

头像上的那辆摩托车很是酷, 不知道都用了那些元器件~~~

网友:
刚下载的打不开哦

网友:
老陈真是大方,连PCB图也共享了。

网友S:
转成了Protel格式的了。

网友T:
请问我想用串口发送字符到屏幕。。我只接了Txd ,Rxd ,GND三个接口。。。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没有显示请问我是不是线接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我想用串口发送字符到屏幕。。我只接了Txd ,Rxd ,GND三个接口。。。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没有显示 ...

请注意接线:
模块的TXD要接你的MCU的RXD
模块的RXD要接你的MCU的TXD.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STM32没玩过,我的VFD收到了,有空可以玩一下。

网友T:
谢谢你的回答。。发送和接受我是交叉连接的 。。就是每次发送后屏幕就变的什么都不显示了。。假如我要显示01234567我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这样一段代码20 10 10 0 1 2 3 4 5 6 7 8 9 00 03 对吗??十六进制格式发送

网友:
我只连接了三个引脚其他引脚不用连接吗??能给我些指令代码的具体例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谢谢你的回答。。发送和接受我是交叉连接的 。。就是每次发送后屏幕就变的什么都不显示了。。假如我要显示0 ...

20 10 10 0 1 2 3 4 5 6 7 8 9 00 03

这组数据是不对的.

20:STX OK

10:显示5*7字符串 OK

10:数据长度

0:第1行(共8列,0-7)

1:第2列(共128列,0-127,此处最大为122)

这些都是不可见的ASCII码值

如果你想显示数字 0 1 2 ... 9
要写:48 49 ....即ASCII码(0x30 0x31...)

00:XOR校验码,此处肯定是错的. 此值为从CMD开始到XOR码前一位(CMD LEN DATA)的XOR校验.

例:在第一行,第一列开始显示数字'0'
20 10 03 00 00 30 33 03

网友:
支持下,欣赏下大师的布板

网友:
VFD资料
已经入手一块,等待下一步开发

网友:
过来支持老陈!

网友U:
引用 网友S:
转成了Protel格式的了。

转了之后好像出错了。不知道老陈以前的是什么格式,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U:
转了之后好像出错了。不知道老陈以前的是什么格式,用什么软件打开?

老陈以前的是PADS9.2格式,用PADS9.2软件打开.转了之后的也是正确的。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西了。MAKE一下

网友:
定了一个,呵呵!

网友:
有没有使用图片?

网友V(2012-04-25):
请问一下,sch,pcb文件是什么软件画的,protel99 ,DXP2004都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一下,sch,pcb文件是什么软件画的,protel99 ,DXP2004都打不开

PADS9.2(Logic-sch,Layout-PCB).

网友:
谢谢。感谢老陈同志回答。

网友:
PCB文件要打板的话需要修改。

网友W:
引用 楼主:
老陈VFD的PCB Layout/原理图原档,及BOM表公布,方便大家焊板检查.

老陈,我也入手了一块你的屏,准备二次开发呢。
我想加入SPI接口,还有画线,移动,灰度控制等等的功能,但这是以后慢慢的事了。
如果需要做到这些,首先要搞清楚屏的驱动方式,有空还要仔细研究一下那个开发过程的帖子。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字库是用什么软件生成的呢?能否上传一下?还有写入芯片的字库文件,
我想在PC上做个模拟的小软件,发过程中应该需要用到这个字库文件。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老陈,我也入手了一块你的屏,准备二次开发呢。
我想加入SPI接口,还有画线,移动,灰度控制等等的功能, ...

只有大家的加入功能才会更完善.

字库生成是用大家所熟悉的"PCtoLCD2002完美版",本站上已经上传过N多次了,我就不重复上传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只有大家的加入功能才会更完善.

你说的生成字库的软件PCTOLCD完美版我找到了,但是不知道如何生成可以直接烧写到芯片里的字库文件,我只生成了一系列的数据。
是不是要用这些数据经过其它的处理才能得到烧写的16进制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你说的生成字库的软件PCTOLCD完美版我找到了,但是不知道如何生成可以直接烧写到芯片里的字库文件,我只 ...

出售的模块里面已经有了字库文件.
如果你没有删除就不需要更新.

网友:
这个挣的是非常的给力!!!!

网友:
缺少一个外形尺寸图。。。。。。

   想直接买来用到产品上试试。

网友X:
引用 楼主:
新坛调试中,可能比较慢,有可能还会断线,我在东莞也是这样.

老陈  你好  我的VFD  刚到手

上面有两个 开关

我拨了一下  S3  结果 就不显示 了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板子坏了

网友:
我刚没看资料就买了块成品板。请发外部连接与内部开关位置的说明。
UART编程倒不必详细,那些表格说明给完整例句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X:
老陈  你好  我的VFD  刚到手

上面有两个 开关

S3是控制VFD高压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X:
老陈  你好  我的VFD  刚到手

上面有两个 开关

这位,我刚到手,连资料还没有呢。别短消息问我了,我可帮不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位,我刚到手,连资料还没有呢。别短消息问我了,我可帮不上你。

    一起研究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Y:
这位,我刚到手,连资料还没有呢。别短消息问我了,我可帮不上你。

资料不是都在1楼么?

网友Y:
引用 网友Z:
资料不是都在1楼么?

资料下了,但是里面看到了12v电源,感觉资料与实物有所不同。

我现在要的是,给板子供电(例如usb),与单片机其它连接接口,比如地线、TX、RX等,具体需要接哪些,哪些可以空置。另外,板子上开关应保持在什么位置。
这些不是复制板子用的,而是将板子作为产品与其它部件连接方法及板子本身内部开关设置方法的明确指示。也就是说,是官方的使用说明,不是制作说明。我买这个东西是要当作部件来用的,不是要仿造。

网友Z:
引用 网友Y:
资料下了,但是里面看到了12v电源,感觉资料与实物有所不同。

我现在要的是,给板子供电(例如usb),与 ...

实物除了供电部分D1, D5标号变成了D10, D11,还有JP1-JP4在SCH中没标出来外,其余跟SCH都对得上的。
关于5V和12V版本的差异,只要你耐心看完这个帖子,86楼就有答案,开关和接口的功能在PCB上都有明确标注,对应SCH看一下就清楚了。
目前的固件只支持串口通讯,对外通讯只接TXD RXD GND三个脚就行了,其余接口你可以自己扩充。

网友Y:
引用 网友Z:
实物除了供电部分D1, D5标号变成了D10, D11,还有JP1-JP4在SCH中没标出来外,其余跟SCH都对得上的。
关于 ...

谢谢说明!仔细看线路图的话,我大体能够了解这板子的连接方法。但是制造者直接给的说明才最权威,而且是一件投入市场的产品应该附带的资料。

网友Z:
引用 网友Y:
谢谢说明!仔细看线路图的话,我大体能够了解这板子的连接方法。但是制造者直接给的说明才最权威,而且是 ...

你的期望有点过高了吧,对于绝大多数开源项目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Z:
你的期望有点过高了吧,对于绝大多数开源项目来说……

呵呵,其实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拍张实际连接的照片就可以了。如果嫌麻烦,连引脚名称都不用标,开关位置也不用特别讲,反正看得到。

楼主:
这几天太忙了,没有及时的回复.

网友(2012-07-14):
这个一定要标记一下

网友:
SCH和PCB文件用PROTELL99SE打不开啊?

网友:
VFD的12864改装到老陈设计的小板上焕然一新,赏心悦目。

网友(2012-09-03):
波特率11520校验位没有数据位8停止位1发送一串数据
20 10 03 00 00 30 33 03
串口返回
屏没反应

网友:
波特率11520校验位没有数据位8停止位1发送一串数据
16进制发送16进制接收
20 10 03 00 00 30 33 03
串口返回 23 33 15
屏没反应

楼主:
是校验码错误。
应该为:23
你给的:33

网友:
可以了!谢谢你的回复!
串口协议应该是:波特率是115200,基偶校验没有,数据位为8位,停止位为1位

网友AA:
请教一下,这个VFD最大的工作电流大概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请教一下,这个VFD最大的工作电流大概是多少呢?

DC5V时,约500-600mA,电流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C5V时,约500-600mA,电流还是比较大的。

哦,感谢老陈的回复。500MA电流确实是大了点。
现在想改良一下某个产品,由于情情况特殊,如果用LCD的话,亮度以及可视角度都不能满足要求,,而正在使用的LED数码管呢可显示的信息量又太少了。所以就考虑用VFD来试试。但是如果500MA的电流的话,确实够呛。

不知道那种OLED显示效果跟VFD相差多少?

网友(2012-10-09):
有VFD显示效果的图或者视频吗?谢谢

网友AB(2012-12-25):
PCB文件怎么打不开?我用的是Altium 9.4的.

网友:
老陈VFD模块资料,收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B:
PCB文件怎么打不开?我用的是Altium 9.4的.

PCB是PADS Layout 9.3格式。

网友AB:
哦..我知道了,我下个pads就是了.谢谢热心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哦..我知道了,我下个pads就是了.谢谢热心的楼主!

用9.4的三合一精简版不错。
才100多M。

网友AC(2013-02-01):
有图片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有图片就好了

有空你多看一下这里的其它帖子,图片不少啊!

网友AD(2013-03-13):
如何修改其固件使到它能在串口接受数据显示,需不需要特定的烧录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如何修改其固件使到它能在串口接受数据显示,需不需要特定的烧录线呀

你没有仔细看资料,通过串口发送相应的指令+数据就能显示了,可以直接显示5*7的英文和16*8的英文及16*16的汉字。
也可以直接发整个缓冲区的数据(显示图形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如何修改其固件使到它能在串口接受数据显示,需不需要特定的烧录线呀

非常感谢你在这里的第一个回复贴是这一贴。

网友AD:
引用 楼主:
你没有仔细看资料,通过串口发送相应的指令+数据就能显示了,可以直接显示5*7的英文和16*8的英文及16*16 ...

真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能否通过修改VFD上那颗STM32的固件去更改VFD显示屏的串口接收协议,能的话要通过那种方式去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D:
真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想问的是能否通过修改VFD上那颗STM32的固件去更改VFD显示屏的串口接收协议, ...

这个就看你的了,你想让它实现功能就看你写的程序啦!

网友AE(2013-04-22):
老陈,多年不见,你越来越厉害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老陈,多年不见,你越来越厉害了呀!

老马客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9.4的三合一精简版不错。
才100多M。

收了个旧的板子,拆了屏,准备做个板子,但是用9.3打开里面铺通地线全部没连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F(2013-06-07):
SCH 和PCB文件是什么格式的啊,用AD protel都打不开啊,AD打开什么都没有。

网友(2013-07-26):
引用 网友AF:
SCH 和PCB文件是什么格式的啊,用AD protel都打不开啊,AD打开什么都没有。

用PADS 9.4的三合一精简版

网友(2014-01-23):
vfd,mark!刚好准备整一个哦

网友(2014-03-14):
我的屏显示闪烁是怎么回事,驱动板有问题吗?

网友(2014-04-24):
为什么下载要那么多的莫元.

网友AG(2014-07-01):
VFD串口指令里面没有直接发送到数据缓冲区的指令啊,想发副图片过去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G:
VFD串口指令里面没有直接发送到数据缓冲区的指令啊,想发副图片过去怎么操作呢~ ...

这个你再扩展一个指令吧,在comm.c文件中。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

网友(2015-02-12):
这个要顶,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