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电路修改问题

楼主(2012-03-26):
只要一组正5V,想把输出的+5V改大点,然后接个7805稳压再输出,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
1.如果要使原来的5V变大个2V,是不是只要把D12的3.9V稳压管变成6.2V的就行了,还是要改动其它的地方
2.加了7805理论上纹波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
图太小了,上个大的啊

网友:
如果你改主反馈电压的话,其他电压都会成比例增加,当然反激电源电压和负载还有小许关系。建议增加5V绕组匝数。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看清你要改的5V就是主反馈绕组。。
要提高电压,可以改稳压管,提高输出电压加7805稳压,不过其他绕组电压也都会上升。有一组没有稳压的你需要按比例降低匝数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