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如何自动将项目名和目标文件Hex一致

楼主(2012-03-26):
如题...
例如:项目为XXX0_5_1 输出Hex自动为XXX0_5_1.hex

主要是方便生产时对应烧写Hex文件

网友A:
貌似没法自动更名,
项目名修改为XXX0_5_2,手动将"output"选项卡的“naim of ……”填写项中”XXX0_5_1“ 改成输出 XXX0_5_2,编译后就输出为XXX0_5_2.h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法自动更名,
项目名修改为XXX0_5_2,手动将"output"选项卡的“naim of ……”填写项中”XXX0_5_1“  ...

现在用这方法,上次的生产不小心没改,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