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2i 的烦恼!!!!!!!!!!!!!!!!!

楼主(2012-03-26):
AT+CIMI
+CME ERROR: SIM blocked

AT+CPIN?
+CME ERROR: SIM not inserted

出现这个问题是硬件上SIM卡电路没接好吗?
GPRS模块响应AT回车回复OK正常,回复任何关于模块的信息都是正常的。
只要是有关于SIM卡的指令全部ERROR。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出现SIM BLOCKED是因为二手模块模块被锁了,请问知道怎么解锁吗?DATASHEET找不到解锁的问题。

求高手救命!!!!!!!!!!!!!!!!!!!!!!!!!!!
万分感谢!!!!!!!!!!!!!!!!!!!!!!!!!!!!1

网友:
开机时,模块会自动检测SIM卡是否插入?你开机看看

楼主:
我是裸机调试GPRS模块的,然后我现在用串口给它发指令时有回应的,就是关于SIM的都是ERROR

楼主:
求高人指点啊!!!!!!!!!!!!!!!!!!!!!!!!!!!!!!!!

楼主:
现在我发现,无论插不插SIM卡,AT+CSCA=+8613800755500这句的错误都是SIM BLOCKED

网友A:
SIM卡电路有可能短路了,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卡电路有可能短路了,查查。

你好,我查了,没有短路的地方。我是8脚的SIM卡座,我都直接把多出来那两个脚连起来了,就是说CCIN跟CCVCC连起来了,可是CCVCC还是没电压。
请问你指的短路会是哪里短路呢?

网友B:
MC52i 有一个脚是检测SIM卡是否插入的,确认一下该引脚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52i 有一个脚是检测SIM卡是否插入的,确认一下该引脚再试试。

你是指CCIN吗?我把CCIN跟CCVCC短接起来了,都不行

网友:
估计是SIM卡部分电路问题导致,换个模块试试或换张sim卡试试

网友:
先测下SIM卡的电压,应该是2.9V左右。
还有一个原因也会造成所有所有SIM卡都返回ERROR--PIN PUK错误,可以先插手机上试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