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怎样在一条短信内混合发送中英文还有数字啊??

楼主(2012-03-26):
GSM发送短信PDU模式下时候  现在可以单独设置UNICODE 方式发送中文,单独设置bit7可以发送英文
怎样才能中英文 在一条短信里混合发送额????

网友:
UNICODE一样可以发送数字和字母啊。

网友A:
都记得转换为unicode编码

楼主:
嗯 已经解决了哈   在取UNICODE码的时候  都是四位数的,不是四位数的前面都补0

现在又有个问题   \n  \r的unicode怎么查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记得转换为unicode编码

嗯 已经解决了哈   在取UNICODE码的时候  都是四位数的,不是四位数的前面都补0

现在又有个问题   \n  \r的unicode怎么查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已经解决了哈   在取UNICODE码的时候  都是四位数的,不是四位数的前面都补0

现在又有个问题   \n  \ ...

分开发送 0X0D 0X0A

网友:
\n : 000D
\r :  000A

不知道对不对?补齐4位

网友:
为何需要如此复杂啊? 在GPRS模块内部,UNICODE的处理过程:
1. 首先要确定用户的编码类型,比如,是GB2312还是BIG5,这一般有些算法可以猜测编码类型的。
2. 根据编码类型转换成UCS2编码,在转换过程中,会逐个字节进行ENCODE,如果发现是英文(单独一个字节的ASCII为0-127),就通过英文来处理,否则,就是去查哪个GB2312编码和UCS2对照表。

如果上位机是WINDOWS系统或者LINUX,一般都有对应的函数把多字节字符串转换为UNICODE的,比如,MultiByteToWideChar(CP_ACP, 0, pSrc, nSrcLength, wchar, 128); 这种转换就可以变成UNICODE了,但PDU编码还要求大小端对齐,因此再做一个字节对齐就可以发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