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温控制 控制精度还行 程序搞得马马虎虎

楼主(2012-03-26):
水温控制 控制精度还行 程序搞得马马虎虎
呵呵 刚上课去了》》》》 继续发

楼主: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hlight=stc12c5a60s2  有参考这个例子  可以看看

上位机可以调整PID 参数以及 设定温度和温度补偿(即PWM补偿)

网友:
原来在这啊,学习看看

楼主:
怎么老发不上去

网友:
上位机页面很漂亮

网友:
这个需要感谢

网友A:
伙计,赶紧修改一下标题吧,大体说明一下帖子包含的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伙计,赶紧修改一下标题吧,大体说明一下帖子包含的内容。

已经帮楼主修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帮楼主修改了。

效率真高,我刚发完你就改完了,同一分钟内。汗!

网友C:
是用什么温度探头的/

网友:
怪哉 我怎么下载不了附件呢

网友:
正好在做温度方面的设计!先收藏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什么温度探头的/

用的是防水型DS18B20 普通的也行,引脚用胶封死就行

第一次 不太会发帖  各位见谅了

网友D:
lz pwm的频率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pwm的频率是多少啊?

4KHZ   PWM   12M晶振  12分频   固态继电器弯曲可以工作

网友:
为什么附件我下不到的

网友E:
楼主亲自试过温度控制精度是多少,还有就是PID调节的参数能不能搞个菜单,到菜单里面去修改,每次都要在程序里面修改,太麻烦了,

网友F:
我也下不了附件

网友:
有空试一试。

网友F:
LZ可否将对水加热的那部分的电路原理图发下,我最近要做个恒温培养箱,用水保温,但我是学物理的,对电路不太懂,谢谢

网友:
这个要收藏兼学习的

网友:
收下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做个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亲自试过温度控制精度是多少,还有就是PID调节的参数能不能搞个菜单,到菜单里面去修改,每次都要在程 ...

pid 可以用上位机修改 就是那个VB程序 ,
程序本身带一点点pid自整定功能
控制精度如果会调的话  +-0.1摄氏度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因为那个 程序本省精度就为0.1摄氏度嘛

S0450 P009 I004 D002 T040

Sxxxx表示 设定温度  比如 S0357表示  设定温度为35.7摄氏度
Pxxx  Ixxx  Dxxx 表示pid参数设定  这个应该懂吧
Txxx 表示 温度补偿的  因为恒温时需要产生热与散热达到平衡 程序内部已经建立了一个室温14.7摄氏度的PWM补偿表格
这个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加减调整 T040表示就用程序内部表格 其他的数据则在原表格数据基础上相应加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下不了附件

我应该传上去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可否将对水加热的那部分的电路原理图发下,我最近要做个恒温培养箱,用水保温,但我是学物理的,对电路不 ...

原理图很简单  我自己都没画  我简单说下  用的是stc12c5a60s2  P3.3接一个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
P1.3产生PWM去控制一个三极管的通断  三极管又去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  就是这样的

三极管加的是12V直流电压  单片机直流5V电压   固态继电器另外两个端口是220V交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真强!

过奖了 我本菜鸟一个 以后还得大家相互学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

不谢  原来分享一些东西是件很快乐的事....

网友:
传统的东西未必不经典。赞一个。

网友:
收藏了,上位机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老发不上去

这个需要感谢

网友:
赞一个,楼主做的很不错的。为了积分和莫币,顶顶更健康

网友:
不错。正好有用。

网友:
好像暂时无法下载,做个标记

网友:
先谢谢楼主,求解,为何下载不了附件啊??

网友:
先作个记号。

网友:
PID,待研究...

网友:
留名顶。挣点莫元

网友E:
呵呵,正在调试,发现温度控制精度还行,正负1度左右,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采用这种单片机有点浪费资源,STC12系列的单片机价格不便宜啊,如果采用89C51这样的单片机,PWM这块如何修改,楼主给出意见!!看看,让大家去做一个试,
总的来说,楼主做成功了就是好,像我这种菜鸟生般硬套,不一定能做得出来,还是有一定难度哦

网友:
上传我的调试图片

网友:
做得很漂亮,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正在调试,发现温度控制精度还行,正负1度左右,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采用这种单片机有点浪费资源,S ...

其实stc12c5a60s2 这种单片机芯片性价比挺高的  淘宝上买 我买的是6.7元钱一片
主要是这种单片机性能超强  可工作在1T模式下(即不分频) 而且有8路10位精度的AD
2路PWM  挺好用的    +-1度  有点大  我经常都在+-0.5度之内   稳定后静态误差可以达到+-0.1度

估计是加热的功率等外界因素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正在调试,发现温度控制精度还行,正负1度左右,不过我发现一个问题,采用这种单片机有点浪费资源,S ...

如果用89C51 一些普通的单片机的话 则需要定时器模拟出 pwm 出来  ,

这样的话pwm精度可能不太高  stc12c5a60s2 里面的pwm是独立的  不会因为一些中断而停止工作 而且这种芯片与普通51 引脚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
正在用STC89C52单片机的定时器模拟PWM功能,汗一个,手头上没有stc12c5a60s2啊,AT89C51倒是有十片,呵呵,还有几片2051,有时间准备把它做一个饮水机的控制板

网友:
好帖子啊,用心看一下

网友:
收藏了,做个记号

网友:
很传统的温度控制,未必不能搞出经典。楼主就是例子。

网友:
这个得支持下

网友:
这个强啊,得好好学一下,多谢共享!

网友:
正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正好可以借鉴下。

网友:
下不来,以后试试

网友:
不错的东东,收了。。。。。。

网友:
不错的上位机软件,收藏了~

网友:
这个得顶一下

网友:
学习下,看看具体怎么操作的

网友:
眼馋
附件我也下不到

网友I:
LZ这个水温控制的精度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这个水温控制的精度高么??

精度还可以!你在程序里DS18B20测温精度提高到0.01度, 估计最终误差范围属于0.0几的啦!不过PID参数得调整一下!
  由于DS18B20测温误差有0.5摄氏度,就没去那么弄了! 程序里是0.1摄氏度的精度!
//main.c
85行左右        else        //正温度
           {
           tp_flag=0;
           /*
           emperture=((TPH<<8)|TPL)*0.0625        //温度输出值范围(125.00,-55.00)
           temperture=((TPH<<8)|TPL)*0.625+0.5; //温度值放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范围(+1250.00,-550.00)
           temperture=(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 (TPH<<8) +TPL )*6.25+0.5 ) );
                                                                         //温度值放大100倍,精确到2位小数  范围(+12500.00,-5500.00)
           */
           temperture=(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 (TPH<<8) +TPL )*0.625+0.5 ) ); //         +0.5四舍五入 精度只到小数后一位
         }
        return(temperture);
}

网友:
收下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还可以!你在程序里DS18B20测温精度提高到0.01度, 估计最终误差范围属于0.0几的啦!不过PID参数得调 ...

水的热容量大,能精确到0.1度已经是很好的精度了。

网友J:
上位机界面很不错,就是附件下不了,不知道下位机代码如何

网友:
为何下不了呀?

网友:
这个是个好东东,收藏了,等有时间了用PT1000试试

网友K:
毕业设计做的就是这个。6年前的事了。

网友:
正在学习VB上位机,下来学习,谢谢了。

网友:
上位机的调试界面不错,适合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毕业设计做的就是这个。6年前的事了。

照这么说,我毕业设计也可以搞这个啦 ! 哈哈...乐死我啦! 坐等毕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位机界面很不错,就是附件下不了,不知道下位机代码如何

不会吧!要不发你邮箱去!
上位机可以学串口通讯
下位机可以学PID  控制!
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还可以!你在程序里DS18B20测温精度提高到0.01度, 估计最终误差范围属于0.0几的啦!不过PID参数得调 ...

mark上位机

网友K:
引用 楼主:
照这么说,我毕业设计也可以搞这个啦 ! 哈哈...乐死我啦! 坐等毕业...

当时用的事PID算法和模糊算法结合,当偏差很大的时候就模糊算法快速控制水温,当水温接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转为PID算法微调。
模糊算法在偏差大的时候比PID算法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当时用的事PID算法和模糊算法结合,当偏差很大的时候就模糊算法快速控制水温,当水温接近到一定程度的时 ...

厉害厉害! 我看过遗传算法,但是不会用,听起来挺强大的哈!
说来惭愧啊,我们专业有学过自适应PID 专家控制 模糊控制 智能控制  等一些先进的控制理论
但是 感觉用起来时都不知道如何去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厉害! 我看过遗传算法,但是不会用,听起来挺强大的哈!
说来惭愧啊,我们专业有学过自适应PID 专 ...

算法使用我也不算熟悉,只用过这两个算法,等你工作之后其实很少用这些东西,除非你做现场控制的。
不过不论任何算法都有输入,最后到输出。把握这些应该没问题了吧。说起来简单,但是写起来还是很难。O(∩_∩)O哈!

网友:
做得不错,有空学习下

网友:
这个好啊,感谢!

网友L:
LZ,PID计算后的值你怎么与PWM波相对应?

网友:
还有,你的PID计算周期是多少?

网友:
学习一下,本人菜鸟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PID计算后的值你怎么与PWM波相对应?

本例采用增量式PID(注意要与 “位置式PID”区别) , 通过P 、I、 D 计算后会得出一个值,我们把这个值限制在0~255内就行。
然后这个值就是PWM输出的脉宽(一个周期分为255份),stc12c5a60s2 里面有独立的PWM模块,直接对其赋值就可以产生脉宽
可控的PWM波形。

网友:
PID做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例采用增量式PID(注意要与 “位置式PID”区别) , 通过P 、I、 D 计算后会得出一个值,我们把这个值 ...

你PID的计算周期是多少?

网友(2012-04-25):
先收藏,等看的懂了,再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要不发你邮箱去!
上位机可以学串口通讯
下位机可以学PID  控制!

先谢谢了,现在可以下了

网友M:
求助 PID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M:
求助 PID什么意思?

先谷哥 , 在度娘...

网友N:
楼主 牛逼!!!!!多向你学习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 牛逼!!!!!多向你学习啊!!!!!哈哈

哈哈 牛个啥啊! 大家相互学习...

网友:
我毕业设计做的和你差不多,还没做出来,还想多多向你学学,能否加QQ聊聊,894391056

网友O:
楼主大神,帮帮忙吧,万分感谢

网友:
很好!!不错再此记下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pid 可以用上位机修改 就是那个VB程序 ,
程序本身带一点点pid自整定功能
控制精度如果会调的话  +-0.1 ...

是分辨率0.1吧

楼主:
最近做毕设的人挺多啊,哈哈...我还得等一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是分辨率0.1吧

对 分辨率是0.1   温度稳定后稳态误差是可以达到+-0.2以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大神,帮帮忙吧,万分感谢

恩.....   那好吧!

网友:
好,有帮助。

网友:
你好,楼主程序里面那个专家测量表请问是什么回事?还有什么保温函数keepwarm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Q(2012-06-28):
初学单片机看到了您的那个温控程序觉得受益匪浅,就是在度程序得时候发现您在定义IO口的时候把KEY_down和DQ都定义在了P3^3端口上,有点不太明白,想请问您下,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初学单片机看到了您的那个温控程序觉得受益匪浅,就是在度程序得时候发现您在定义IO口的时候把KEY_down和DQ ...

这个嘛 我买的开发板 按键 和 温度传感器都连在这个IO口上  然后 我基本是不用按键调试的  直接用上位机串口调试;按键操作时,没有对温度传感器进行操作;而对温度传感器操作时,并没有执行按键操作的程序,这是不是IO口的分时复用啊,不太清楚啊!用按键调解时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2012-09-06):
这个PID好

网友:
mark 标记一下。以备后用

网友(2012-10-10):
楼主,那个图片为什么除了单片机、ssr还有一个很大块的板,是干什么用的呢?是给热得快的?
我想用atmega16实现温控,除了用ssr,热得快还要什么其他的元件吗

网友R: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wm的频率怎么确定,应该设置为多少才比较好?

网友:
看到右下角的曲线 我奔泪啊 自动化专业

网友:
收下了,很好

网友S:
TO:小黑鱼1148
    谢谢你,我正在找智能温控的资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S:
TO:小黑鱼1148
    谢谢你,我正在找智能温控的资料,呵呵。

希望对你有用,不过这程序有待改进,那PID的概念我有些稿错了

网友T:
我做了个简单的,用的NTC电阻作传感器,继电器控制加热,冬天用来泡脚。爽!!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做了个简单的,用的NTC电阻作传感器,继电器控制加热,冬天用来泡脚。爽!!

哈哈    别搞得漏电啊

网友U:
引用 楼主:
4KHZ   PWM   12M晶振  12分频   固态继电器弯曲可以工作

4KHZ的PWM,固态继电器还工作么?
我看欧姆龙的官网上,说最快的固态继电器是400HZ

楼主:
引用 网友U:
4KHZ的PWM,固态继电器还工作么?
我看欧姆龙的官网上,说最快的固态继电器是400HZ ...

可以工作啊 我那个固态继电器木有压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pwm的频率怎么确定,应该设置为多少才比较好?

这个频率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应该小于固态继电器的响应频率

网友(2012-11-11):
以前也做过一个pid调节气温的程序,对比学习下

网友:
收下备用,谢谢

网友V:
VB写的上位机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V:
VB写的上位机很好。谢谢。

胡乱写的,没怎么系统的学习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胡乱写的,没怎么系统的学习这个软件

很不错了,我没学过VB,一般C++。希望可以和楼主共同交流,谢谢。

网友(2013-01-25):
PID控制,学习了

网友:
不错!我竟然才刚发现呀!!!

网友W:
上位机开源就好了。上位机不会写

网友:
温度控制一般就是PID了

网友X(2013-02-27):
学习下,最近要做0.1度的控温精度的项目,表示有压力

网友:
楼主的本意应该是两路PWM的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接在1.4口应该也可以工作,看你同时开了两个PWM

网友(2013-05-11):
楼主真是太伟大了,我佩服得5体投地,请问楼主的扣扣号是?

网友:
大哥,您好,我是您的铁杆粉丝,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2272-1-1.html这个做得太好了,请问您的QQ号是,我的QQ是596792283,加我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老发不上去

大哥,您好,我是您的铁杆粉丝,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2272-1-1.html这个做得太好了,请问您的QQ号是,我的QQ是596792283,加我QQ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老发不上去

大哥,您好,我是您的铁杆粉丝,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2272-1-1.html这个做得太好了,请问您的QQ号是,我的QQ是596792283,加我行吗?

网友:
LZ做的非常好 学习一下了

网友Y:
大侠们帮我看看,我的PC机和我的单片机怎么就通信不了呢?????急啊!

网友:
我的晶振是12MHz的,波特率为9600程序贴在如下: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
#include "STC12C5A.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atacomm.h"
/************************************************************
                                   uart1初始化
*************************************************************/
void InitUart1()
{
        RI = 0;
        TI = 0;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BRT   = 0xB2;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12MHZ 相当于普通51的 144MHZ
        AUXR |= 0x04;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ES = 1;
        EA = 1;
}
/************************************************************
                                   向串口uart1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0;
}
/************************************************************
        向串口uart1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
void send_string_com(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int k=0;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k < strlen(str));
}

网友:
问题搞定,谢谢各位大侠们的关注!

网友:
还问楼主一个问题。楼主用什么降温啊?是自动降温吗??
楼主程序里怎么有两路PWM啊?求帮助啊!!!
PWM0_set(250);                //初始化PWM两路输出最高低电平占空比,不要加热
PWM1_set(250);
另外再问个问题:楼主上位机中的正常、设置、报警这几个灯有用吗?好像只有正常这个灯才显示啊

网友:
不知道可有大侠用可控硅搞过否?我手上没有固态继电器,只有普通继电器和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求可控硅控制热得快的电路图啊!

网友:
楼主怎么降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X:
学习下,最近要做0.1度的控温精度的项目,表示有压力

PWM估计得16位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Y:
大侠们帮我看看,我的PC机和我的单片机怎么就通信不了呢?????急啊!

这个需要单片机发送数据才能触发一系列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上位机开源就好了。上位机不会写

开源了,安装VB软件就可以看到

网友:
給力 !! pid控制 ,學習一下

网友Z:
楼主     上位机能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     上位机能发一下吗

请看4楼

网友AA:
固态继电器有点贵,不知道你买了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固态继电器有点贵,不知道你买了多少钱的

实验室的,免费用!

网友(2013-07-11):
好的,谢谢了。。。。这需要这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你辛苦了!

不辛苦 应该的!

网友AC:
我有个问题,你用的4K的pwm,那PWM的值多久更新一次?
因为给水加热,是有延迟的,响应没那么快。
我现在在做的是5秒更新一次pwm,PWM的频率也只有0.2赫兹。
另外,水的比热容比较大,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不是那么大。我现在控制的加热金属,加热到七八十度,吹口气,都会偏一两度

网友AD:
黑鱼哥这个做的给力   先顶为敬

楼主:
引用 网友AD:
黑鱼哥这个做的给力   先顶为敬

不敢当不敢当,做的比较一般,见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我有个问题,你用的4K的pwm,那PWM的值多久更新一次?
因为给水加热,是有延迟的,响应没那么快。
我现在在 ...

当时做这个都是一知半解的做,好多细节没注意,对于加热这种大延迟系统,调PID比较重要

网友:
mark,水温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老发不上去

温度控制

网友(2013-09-02):
正在找呢,谢谢分享!

网友AE:
这个是用来做竞赛的吧 楼主得了几等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这个是用来做竞赛的吧 楼主得了几等奖啊?

哈哈,不是的,参加电赛时练手的一个题目!电赛拿了个二等奖

网友AF:
10L水,水温控制到+-0.05度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F:
10L水,水温控制到+-0.05度的飘过

请问,温度用什么测量的,确实不错啊!

网友:
学习了。没搞过温控。

网友AF:
引用 楼主:
请问,温度用什么测量的,确实不错啊!

PT100,记得好像看过你的程序,你是不是在实际值超过设定值就关断PID的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F:
PT100,记得好像看过你的程序,你是不是在实际值超过设定值就关断PID的输出的? ...

是啊,只有加热装置,散热只能静置冷却

网友AF:
引用 楼主:
是啊,只有加热装置,散热只能静置冷却

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对的,负载不同需要的平衡功率也不同,对于需要平衡功率大的负载别说关断输出了,就是输出功率<平衡功率都难以保证温度的稳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对的,负载不同需要的平衡功率也不同,对于需要平衡功率大的负载别说关断输出了,就是 ...

我想起来了,到达指定温度后PWM有输出,使发热量与散热量大致相等

网友:
好贴,保存备查

网友:
刚好我要用到测温,下来看看。

网友:
pid水温控制,这个也是个课设,mark一下

网友:
写得不错,楼主用心啦

网友:
马克 水温控制 恒温温控仪参考

网友:
又有更新了吗?

网友(2013-10-04):
好,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2013-11-17):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等有空再看

网友(2014-02-16):
跟着你学习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mark, PID_水温控制。

网友:
一路飘过,,,,

网友:
上位机的原码可否发一份我。hxhz123@126.com谢谢。

网友:
上位机能开源就好啊,想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老发不上去

网友(2014-04-03):
PID调节 学习了

网友:
下载了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经典的PID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