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买这里的雕刻机,可是不能雕铝, 现在想买温州卡通的

楼主(2012-03-26):
本来想买这里的雕刻机,可是不能雕铝, 现在想买温州卡通的, 不知道有没有谁用过,使用感受如何呢?

amo什么时候出能雕铝的呀, 买这里的还是比较放心

网友:
楼主真是经常在坛子混的吗?
没见这个帖子:
对雕刻机能不能加工铝有疑问?我来回答:AMCNC-02铝加工实录
http://www.ourdev.cn/thread-5461697-1-1.html

楼主:
可是莫老大跟帖, 只能偶尔为之,  所以才不得不换别家了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这个,好多去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91004047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考虑这个,好多去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910040471

阿乱的机架铣铝刚性不错,使用400W的无刷直流电机主轴效果比24000转的水冷好

网友C:
通卡机器刚性不错,越小的型号刚性越好
适合干粗活脏活

切6.35mm的304不锈钢,下刀0.1F500

切6mm厚的铝板,下刀0.2F750

切记一定要配好一点的主轴,原配200W啥的完全糟蹋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乱的机架铣铝刚性不错,使用400W的无刷直流电机主轴效果比24000转的水冷好 ...

求推荐一款好用的无刷直流电机

网友:
400W的无刷直流电机主轴,哪里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卡机器刚性不错,越小的型号刚性越好
适合干粗活脏活

主轴电机要配多大功率合适呢, 准备入TK2135主轴变频水冷的这款, 是否还需要换主轴呢,
看他说的雕铝,铜都没问题了, 还请指教, 谢谢

网友:
偶也想买能雕铝的雕刻机,关注一下。

楼主:
感謝莫老大的指點,

网友:
买水冷轴足够了,我意思是别要他的原装E240
另外步进有可能的话换新的,效果比旧电机好不少(自己买来换)

网友(2014-04-01):
What spindle are you using?

网友:
雕铝,就要上铸铁架,线轨,这是基本配置。。可不能玉米杆当大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