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自动计算校验值的小工具---21种crc算法可选

楼主(2012-03-26):
CRC自动计算校验值的小工具---21种crc算法可选,小工具,方便大家

楼主:
点击我发的帖子有个    CRC_Calc v0.1.rar ,然后下载即可,你看不到吗?

网友:
貌似下载不了啊  我用的火狐

网友:
IE下载表示没鸭梨

原来CRC还有这么多种啊,以前只知道有CRC16,CRC32的

网友:
还真没用过

网友:
网上也有crc计算器。种类没有那么多。但很方便的:
http://www.lammertbies.nl/comm/info/crc-calculation.html

网友:
终于可以下载了!

网友:
挺好的,收藏一下,谢谢

网友:
我又孤陋寡闻!!!

网友A(2012-05-02):
楼主,不会使用啊,怎么把一个.bin文件放进去CRC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使用啊,怎么把一个.bin文件放进去CRC计算呢?

不能放文件啊,你自己把数据手敲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放文件啊,你自己把数据手敲进去

这难度就高了。
网上很多CRC32的算法,但是看了代码后都是针对一个字节的。而STM32是一次性就校验4个字节的,现在上位机算的与STM32算的老是不对。你知道怎么改吗?

网友:
不错,挺好的东西,我收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
最好是能给出计算程序,这样的话容易移植到嵌入式芯片中。

网友:
下了,小工具不错

网友:
要是可以放文件 校验就好了

网友:
标记,留用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

网友:
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算数组

网友(2012-08-10):
很好用啊,单片机一下简单的CRC应用可以直接拿来使用,省事了不少。

网友(2012-09-13):
好工具,收藏了

网友:
正需要,谢谢lz

网友(2013-02-15):
找到了最新版本WWW。skychip.net/post/2012/06/26/1.aspx

网友:
谢谢,标记一下。

网友(2013-06-30):
此工具中的以下两个计算多项式一样,计算的结果却不一样,求解?
CRC-16/MODBUS       x16+x15+x2+1
CRC-16/IBM          x16+x15+x2+1

网友:
如果楼主能详细说明下如何使用,那是极好的。
比如,输入几个数字进去,是什么格式,HEX,就不用输入"0x"了,中间是空格分隔还是逗号分隔?

网友:
crc神器   收下了

网友:
网上这种工具比较多!这个感觉比较全

网友(2014-11-14):
很不错的计算器